哪里有卖空白电路板呢

楼主(2023-12-23):
现在哪里还有卖小时候用的那种可以打空心铆钉的薄薄的电路板呢?网上到处卖的都是纤维板或者厚厚的电木板。

网友:
搜,酚醛布基板。

网友:
找胶木板就行 了, 便宜给的多, 厚薄都有

网友:
用嘉立创的板子也可以啊,效果更好,只不过要花钱。

网友:
某宝搜“3240环氧板”,“电木板”甚至“玻纤板”好像都行,厚度可以自己选的呀,不要买厚的那种,选那种FR4,薄的只有0.5mm。

网友A:
楼主是要搭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搭棚吗?

想要用空心铆钉焊接

网友B:
生产资料大市场有,但是颜色淡黄,没有老的咖啡色。就是卖尼龙棒、有机玻璃、绝缘材料商店。最薄有1mm的,理论来说,1.5最合适,但是要看运气是否店里有没边角料。否则至少叫你买1米见方。没几个钱,人老板不愿做小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资料大市场有,但是颜色淡黄,没有老的咖啡色。就是卖尼龙棒、有机玻璃、绝缘材料商店。最薄有1mm的, ...

小时候用的,都是0.5的把?好像用锥子一扎,就行了。1.0会不会太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时候用的,都是0.5的把?好像用锥子一扎,就行了。1.0会不会太厚了

手头就有一块1.0的,感觉应该用手电钻。手钻至少用尖头剪刀,锥子没有切削比较吃力。但无论哪种手动钻孔,都没有电钻好,反面能看到玻璃布层间撕裂现象。而且电钻打孔也必须底下垫块木板,空着打也产生撕裂。虽然不影响使用,但看着不舒服。

网友:
在某宝上搜“玻纤板零切”,各种厚度都有,好像最小的是200*200mm的,价钱不贵。
又看了,最小有100*100mm的。

网友:
我在那里买过3240层压板;通常板厚需要一定的刚度,选1.2-1.5就比较合适。

网友:
环氧质绝缘板可以自行剥离可以要多厚有多厚。

网友C:
用特氟龙板,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
五金店或电工器材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特氟龙板,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早期的斩波器与PH只测试仪等高阻电路有用的,铆钉版。缺点的太柔软了。

网友:
这种棕色带纹路的板子可以搜“布纹电木板”。

网友D:
搭车问一下这种老绝缘板里面有没有石棉与玻璃丝?那种红的酚醛布板用燃烧法实验后留下的是白色的粉末,怀疑那些布是石棉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这种老绝缘板里面有没有石棉与玻璃丝?那种红的酚醛布板用燃烧法实验后留下的是白色的粉末,怀疑 ...

酚醛布板那烧出来的是纸灰
玻璃纤维板烧了之后有很多一条条的玻璃纤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酚醛布板那烧出来的是纸灰
玻璃纤维板烧了之后有很多一条条的玻璃纤维的

谢谢!有种酚醛布的红色板材,我一直怀疑是石棉布的,烧一下有酚醛塑料味,但是灰很多,是白的。这些板材加工时要注意防护,那种玻纤板的粉子也很刺痒人。

网友:
某宝很多,没有买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你拿废的电路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