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B SSD固态硬盘 M.2怎么用效率高

楼主(2023-12-23):
双11买了块1TB M.2固态硬盘 ,原来是分区100G+900G,100G做了Windows Server 2019的系统盘,后来改为Linux的omv5.0系统NAS,omv5.0安装必须不分区整块硬盘才行,没舍得用改用120Gsata固态硬盘,1Td的M.2固态硬盘挂在NAS设备上,请教各位老师怎么设置充分发挥它的读取写入速度快的优势。

网友A:
装系统啊,不装系统机械就行了…

随便分区无关紧要的。固态也好,机械盘也好,本身就是一台小电脑,有自己的系统和控制程序。装Win也好,Linux也好,IOS也好,随便怎么分,在盘的眼里全是文件。

网友B:
分区用在C盘装系统才有速度快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啊,不装系统机械就行了…

随便分区无关紧要的。固态也好,机械盘也好,本身就是一台小电脑,有自 ...

感谢指点,主要用途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区用在C盘装系统才有速度快的优势

感谢分享,安装omv需要不分区一个硬盘安装,有教程可以安装后再分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安装omv需要不分区一个硬盘安装,有教程可以安装后再分区。

怎么会这样呢?很少见到不能安装在分区上的系统。

网友A:
可劲造,这玩意儿坏不了,有5年保的,怕什么?电子产品,就算现在新的,库存5年,到时再拿出来,还能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呢?很少见到不能安装在分区上的系统。

omv系统安装后分为主分区90%ext4格式,还有10%是swap格式为交换空间分区,每次重新安装都要合并为一个分区还要格式化才行,坛友介绍w10如果是ghost安装可以分区,如果w10安装盘也要一个分区盘。
mda127是raid5,中间是m.2固态硬盘,sda5和sda1是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劲造,这玩意儿坏不了,有5年保的,怕什么?电子产品,就算现在新的,库存5年,到时再拿出来,还能值几个 ...

谢谢,应该装系统盘了,想着浪费就空那了,omv安装系统盘后,共享文件夹选择不到安装盘,一直空着了。

网友A:
一块盘装一个系统,想装别的系统装虚拟机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omv系统安装后分为主分区90%ext4格式,还有10%是swap格式为交换空间分区,每次重新安装都要合并为一个 ...

那就只能淘一个小点容量的s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盘装一个系统,想装别的系统装虚拟机上

学者用docker安装软件,刚刚知道怎么确定用户和组,虚拟机装系统还没碰。

网友C:
无缓存的温度高 有缓存的怕跑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淘一个小点容量的ssd了

有介绍OMV安装后在分区,太麻烦就是用120G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缓存的温度高 有缓存的怕跑满

谢谢分享,是便宜的元缓存的M.2。

补充内容 (2023-12-24 16:43):
手机回的,眼花没看清楚,便宜的无缓存M.2

网友D:
引用 楼主:
omv系统安装后分为主分区90%ext4格式,还有10%是swap格式为交换空间分区,每次重新安装都要合并为一个 ...

豪橫啊,这么大!

网友E:
一个T真宽裕,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不过保存的资料最好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豪橫啊,这么大!

跟风第一次买M.2固态,比起坛友10年前买120G固态我这还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T真宽裕,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不过保存的资料最好机械盘。

谢谢支持,我原来也是这样认知,被坛友批评落伍了,现在笔记本还有服务器硬盘都是固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我原来也是这样认知,被坛友批评落伍了,现在笔记本还有服务器硬盘都是固态的。

什么叫落伍,固态丢上一回资料就知道了,欲哭无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落伍,固态丢上一回资料就知道了,欲哭无泪。

我基本是1T移动硬盘备份一份,台式机使用一份,增加NAS的RAID5在备份一份都是机械硬盘。TB查近4千笔记本电脑硬盘就是1T的M.2固态硬盘,没有机械硬盘了。也算接受这个观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基本是1T移动硬盘备份一份,台式机使用一份,增加NAS的RAID5在备份一份都是机械硬盘。TB查近4千笔记本 ...

移动硬盘备份ok

楼主:
把1TM.2固态重新分区格式化,拷贝第一个文件夹近50G拷贝速度还行,局域网带宽1000,速度50M左右高的100多一点,再考呗第二个文件夹近70G,速度慢下来了有百K,停一会再开速度还是下来百k速度,卡温度高了速度慢。刚刚用命令行复制本机机械盘读M.2盘写真快,10分钟不到,

网友A:
零碎文件就是慢,压缩成一个大文件再传就快了。
1G的网实际就100M多点,因为1G说的是比特,要除以8才是字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分区用在C盘装系统才有速度快的优势

不少人把系统装到固态里了,但是又信了百度来的,说软件装到C盘不好,就装到D盘了,但是呢,可能那个D盘是机械的,不是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碎文件就是慢,压缩成一个大文件再传就快了。
1G的网实际就100M多点,因为1G说的是比特,要除以8才是字 ...

谢谢支持,不是M.2固态硬盘发热了,应该还是局域网W系统和linux系统共享文件传输绕的路多卡,发帖后在linux系统命令行拷贝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少人把系统装到固态里了,但是又信了百度来的,说软件装到C盘不好,就装到D盘了,但是呢,可能那个D盘 ...

我也是习惯系统装C固态盘,应用软件装D盘,不小心还是会丢数据,养成定期备份习惯。

网友:
SSD盘也分档次,不见得就比机械一定快多少,QLC的SSD绝大多数出缓后都比机械盘慢...
例如西数SN350和英睿达P3,出缓就80MB/s水平,再者就是冷数据,例如西数SSD,掉到个位数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习惯系统装C固态盘,应用软件装D盘,不小心还是会丢数据,养成定期备份习惯。

软件装机械盘,那么打开软件基本还是机械盘的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少人把系统装到固态里了,但是又信了百度来的,说软件装到C盘不好,就装到D盘了,但是呢,可能那个D盘 ...

系统和软件装C盘,数据放D盘就永远不会掉数据,C盘重做了数据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