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 MC-1010

楼主(2023-12-23):
全新的BETA  MC-1010漏液了,很可惜。

楼主:
有修复的价值吗,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很难修复了,有一个芯片已脱落,引脚已断了一个。

楼主:
芯片已脱落一个。

楼主:
液晶显示模块是完好的,不知道能用于其它仪表或显示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晶显示模块是完好的,不知道能用于其它仪表或显示用。

这种128X64的无背光液晶屏,很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28X64的无背光液晶屏,很常用的。

你好,能提供那18针脚的接线定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已脱落一个。

引脚没有齐根断掉(其实齐根断掉也是可以修的),还是比较好修复的,至于电路板脱落,处理起来就更容易了

你这个漏液腐蚀成这个样子,需要彻底清洗修复的,有破损的线路需要修补,有些芯片也需要吹下来重新焊(避免腐蚀导致的虚焊)

网友:
抄个电路板,把零件搬过去
IC断掉的那个脚,接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提供那18针脚的接线定义吗。

可能是这种,自己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种,自己核对一下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