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TL431)反馈控制模式怎么样做到多路参与?

楼主(2023-12-23):
我们常见的开关电源绝大多数都是采用(PC817+TL431)模式反馈电路可以控制调整输出电压,经常看到的采样是取自一路电压,虽然做到精准调整输出,但如果有多路输出,其他的输出电压却不能参与调整,带负载导致电压起伏较大;
那么如何让多路输出都参与进来控制和调整?让几路输出电压都不至于变化过大;
如果这个问题完美解决了,个人认为开关电源技术将不亚于一场阶梯式的提高;
今天看到有个帖子说的应该是这个话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吗,如果6V输出因负载过重需要增加占空比,15V输出因为负载轻需要减小占空比,怎么办?
而且上分压 ...

使用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各路输出的负载功率大致稳定,您说的时常一路空载、一路满载,用这种设计大概率会掉坑里。

网友:
可以看一下ATX电源的电路,提供了12V,5V,-12V,(3.3V是磁放大器独立稳压),
1 红色加权电阻,5V和12V是公用反馈,通过加权方式,但加权方式没法只适于各路电压负载互相变化不大情况下。
2.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公共电感(蓝色),每路输出都有一个绕组绕在这个磁芯上
    多路输出的滤波电感共用一个磁环,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压器,对输出能量进行第2次调节。(第1次是输出变压器。)其原理如下:
    共用变压器的多路输出电路中,不共同输出滤波磁环,其中的一路输出突然负载变重、电流增加时,导致主磁场的瞬间变化率增大,其他输出的瞬间电压会升高。有共同输出滤波磁环后,其他输出瞬间增加的能量就能通过这个磁环(变压器)再次补充给负载变重的这一路,既保证了其他输出的稳定,也保证了负载变重的这一路的稳定。

网友:
1mA 电流,平均分配5路。。。。。。。。。1/5=0.2

网友B:
这可能吗,如果6V输出因负载过重需要增加占空比,15V输出因为负载轻需要减小占空比,怎么办?
而且上分压电阻R11-R15取值决定传函,事关环路稳定,都参与反馈电源能稳定吗?

网友:
一路采样只对一路负责 多路采样 多路都不稳定 执行点无所适从。
比如一路空载 一路满载 最后控制成怎么样?因为所有绕组都同时获得能量。

多路都要精确稳定的  只能另外稳压。

网友:
正经电路不是这样设计的,取其中一路作为主,431+光耦反馈稳压。其余几路使用磁放大进行稳压,参考ATX电源的3.3V。

网友:
实验才是重要,书上谈兵是没用的

网友:
0.2是每路反馈的“发言权”,5路反馈,每路有20%的“发言权”。

这样设置是默认每路输出功率大致相当,实际上更好的方式是按输出功率分配“反馈比例”。
在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这种反馈按比例分配的方式,且输出路数少时还可以,再多了就不稳定了。
要求高的场合会在无反馈的那路输出再设一级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各路输出的负载功率大致稳定,您说的时常一路空载、一路满载,用这种设计大概率会 ...

猫咪版说的对

网友:
同一个磁芯,同一个初级,让磁通有选择的只在一个次级线圈上改变,其他线圈不变,似乎难度挺大,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本吧。

网友:
想什么好主意呢?五个人吃饭,只要控制一个人再监视几个人据可依大家都吃饱??什么逻辑!非打起来不可,常州馄饨店主的逻辑。想问题先看看自己的模型靠谱不靠谱为好。话不好听道理简单。

网友:
这样的思路行否,主逆变是一个无反馈不稳压的推免输出(例如电子变压器),输出不整流,就是交流的方波。
然后每一路都单独用磁放大器来稳压。看ATX电源3.3V的磁放大器,很小巧就可以带动5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