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能多个频点收到信号发生器的困惑

楼主(2023-12-23):
我在调节修理收音机时,使用的一台二手的自制小信号发生器,能输出465 至常用中波段信号,小巧好用的,但发现信号在多个频点上能被收到。

比如我把一台正常收音机度盘放在530k位置,那么信号发生器465时,收音机会收到中频信号,信号调到530时也会收到信号,信号发生器到14xx时,收音机也会收到信号,这可能就是差频镜像,当然这个地方的信号明显是弱很多,因此并不会影响对收音机的修理诊断。

但把正常收音机度盘放在高端1600k位置,那么能收到的点就多了,信号源在16xx  15xx 8xx 5xx时都能在收音机的1600k接到信号,而且邻近的几个信号强度还差不多,这就有点让人头痛,对确定收音机高端复盖就难以确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1600位置。

我怀疑是我的信号发生器太简陋,就花钱淘了一台巨大的数字显示的带立体声fm的高端大家伙,测试下来依然是如此,这是否是正常现像?

后面是一个具体实例,最近在装置一台阿福老师电路的电容双调谐机器,历经波折终于把工作点和中频调差不多了(中频调不到双峰,不过调出了比较宽的平峰应该也还行吧),但到了拉复盖时碰上了问题

收音机底噪偏大,旋转可变有明显变化但基本收不到台,夜晚仔细搜索,居然收到一个微弱的朝鲜台,我猜测根本不是中波。

我开始调节覆盖,不管我把收音机放在高端,还是低端,再调信号发器从高往低,都能收到多个镜像,这显然就不对了,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也谈不上调节复盖了。

我的耦合电容用的是8p,可变本振联用的270可变,串接了一个300p的电容,本振在示波器上看得出起振了,不管是调节垫整电容,还是本振线圈,都有明显作用,但就是无法正常收台。

照片中,我用的是20cm磁棒,因为纱包线多股比较粗,我就分了三段绕制,实测近500电感,就拆去了几圈,毛病依然没解决。

所以特来请教,这种可变不动,却能收到多个频点信号的故障,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A:
镜像频率干扰只是一方面,最有可能的是,自制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z波形失真,产生很多谐波。但依然是465KHz主频率信号最强,拉开收音机和信号发生器的距离,谐波干扰就消失了。

网友B:
您有试过收音机离信号发生器远一些吗?

网友C:
如果信号发生器发出被调制的465Khz的信号,超外差收音机中波几乎全频段都可以收到这个信号。这是因为收音机的中频被调在465Khz或附近,收到的是中频谐振波。

网友D:
超外差收音机实际测试多电台频率均能收听?何故?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8707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可比性,我记得两台收录机,某一台调到例如100MHZ。另外一台可能在89.3MHZ就静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信号发生器发出被调制的465Khz的信号,超外差收音机中波几乎全频段都可以收到这个信号。这是因为收音机 ...

是的,465全段能收到这个我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有试过收音机离信号发生器远一些吗?

因为我一直是用靠近就能直接收到信号的办法,或者接环形天线,关键是这几个频点信号强度都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谐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外差收音机实际测试多电台频率均能收听?何故?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您的这个链接很有用,学习了

对收音机来说,频率刻度指数高的的一个接收频率为真频,低的一个接收频率为象频,对信号发生器来说,调节信号发生器的刻度频率,指数高的频率为象频,低930khz的的频率为真频。

我在正常收音机频率放在530时,在加465x2也就是990的位置上会有像频,是1465信号也能收到了,信号发生器以低的为准,收音机刻度以高的为准

但是我这台明显比正常收音机收到更多像频的,可能是天线失谐了,那么如何确定天线现在的谐振状态是否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可比性,我记得两台收录机,某一台调到例如100MHZ。另外一台可能在89.3MHZ就静噪了。

这种是本振泄露影响,FM高本振,A机置89.3【本振89.3+10.7=100】,B机置100收到A机本振,单频无调制,结果就是安静,但不等于功能上的静噪。

网友F:
“……但把正常收音机度盘放在高端1600k位置,那么能收到的点就多了,信号源在16xx  15xx 8xx 5xx时都能在收音机的1600k接到信号,而且邻近的几个信号强度还差不多,这就有点让人头痛,对确定收音机高端复盖就难以确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1600位置。”

你把信号源调到1600,再把高端频率调到1500位置(或以下任何一个可以收到信号源的位置),再调本振半可变,调到听不到信号源的位置就可以了。
另外,你前面说的,收音机调在530频率位置时,也能收到465信号源的信号。这不对。正常情况下是收不到465中频信号源的,只有信号源也调在530附近才行。否则,你调频率覆盖,低端频率530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把正常收音机度盘放在高端1600k位置,那么能收到的点就多了,信号源在16xx  15xx 8xx 5xx时都能在 ...

后一个中频的问题,我估计是信号强了之后直接串入的后部没有经过天线回路的,所以全段都能收到,这个应该也属正常。

但您前面的办法也很难办,因为收音机可变频率高处,5xx的频率也能收到 8xx的信号也能收到,就很麻烦

网友:
自制信号发生器信号太强、谐波太多、测试时无法衰减隔离造成的。买的高大上的仪器只要是专业产品,信号输出设置适当,一些现象是可以避免的。买的高大上的什么仪器?

仪器有良好的屏蔽和衰减,幅度可控、幅度适当,与收音机连接恰当。

网友:
可能是信号发生器谐波较多,收音机距离信号发生器远一点就收不到了

网友:
三极管混频,肯定会有m*F本振,n*F信号,以及m*F本振±n*F信号的一堆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频率干扰只是一方面,最有可能的是,自制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z波形失真,产生很多谐波。但依然是465KHz ...

好的晚上我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频率干扰只是一方面,最有可能的是,自制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z波形失真,产生很多谐波。但依然是465KHz ...

好的老师,我图片后半部份还有一个问题,收音机的像频明显异常的多,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