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应用频率

楼主(2023-12-23):
       电子管与晶体管相比,前者的应用频率的限制比较宽松,它不像晶体管那样有严格的高频管、低频管之分。普通收音放大电子管在10MHz频率范围内使用效果几乎无明显的差别,所以电子管手册中就无高频管、低频管的标注。实际应用中只要频率不超过30MHz,小功率放大管也几乎是通用的。例如:常用的输出管2A3,设计用于低频功率放大,似乎是典型的低频管,但将其用于C类功率放大、射频振荡,即使频率在10MHz左右也可有17W以上的输出功率。典型的低频功放管6L6,除在音响放大器中广泛应用以外,也经常用于小型无线发射机中作30MHz以下的振荡器、倍频、C类射频功放,当频率在30MHz以下时可输出20W以上的射频功率。虽然在30MHz射频范围内可以通用,但随频率的升高电子管放大效率还是有所降低,只不过不像晶体管那么明显而已。
      一、电子管高频性能降低的原因
1.
管内引线电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电子管电极的引线都具有一定的电感量,所有电源(包括电极引线)之间和对地也有一定的寄生电容,虽然引线的电感、电容值较小,但当频率升高时却不容忽视。三极管的栅极和板极间电容,等效于并联在电子管输入和输出端之间,当频率升高时此电容容抗减少,形成信号的直通,电子管不能正常工作于放大状态,形成信号直通和高频自激等现象。无论三极管还是多极管,控制栅极分布电容称为输入电容,板极分布电容构成输出电容,两者均等效并联在输入和输出端。此类分布电容和引线电感将形成电子管的临界频率,即使将电子管板极和栅极在引脚输出端短路,电子管分布电容和电感仍能形成最高谐振频率。显然,有外加LC振荡电路的电子管,不可能工作于高于谐振频率的状态。普通GT式电子管,国产P型电子管,其分布电感和电容都较大,所以频率上限一般以30MHz为限。小型花生管(指形管)电极尺寸小,且无管蒂,分布参数较小,相对谐振频率较高。即便在低于谐振频率条件下工作,电子管分布电容将使射频放大器输入输出谐振阻抗降低,从而增益降低,电子管阴极的引线电感会在阴极形成高频负反馈,使放大状态发生改变。
2.
电子渡越时间的影响由电子管阴极放射的电子到达板极的时间约为10-5~10-7s(随电子管结构而不同),虽说时间极短,但当频率升高到超高频时,其值已接近信号周期,此种电流的延迟会使输出电流产生相移,结果是输出波形失真,电子管产生橱流使输入阻抗大幅降低。因此在频率300MHz以上工作的电子管,则采用特殊结构的灯塔管、橡实管以降低电子渡越时间,减小分布参数的影响。
上述影响是电子管工作于超高频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目前电子管常用于音频放大器,其工作频率最高也在1O0kHz以下,所以上述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应该说目前已有的各型电子管无需考虑频率特性,完全可以通用。但是当电子管使用中电路结构、元器件数值选择不当时,也会使放大器频率特性有一定的影响。
二、对高音频响提升的注意问题
仅对音响放大器而言,针对高音频响的提升需注意以下问题:
1.
板极负载的重要性板极负载电阻的取值首先影响放大器的电压增益,由于电子管输入、输出电容、电路寄生电容的存在,板极负载电阻对放大器高端截止频率也至关重要。电子管的输出端负载电阻和输出端
分布电容,构成RC高频衰减电路,该衰减电路的转折频率fH由下式:H=l/2πRC决定,其中R为输出电路电阻总值,实际上对高音频而言包括前级放大电子管的负载电阻和下一级电子管栅极电阻的并联值。C为负载电路分布电容的总值,包括前级电子管的板极对地电容以及下一级电子管的栅极对地(对阴极)电容和电路布线、元件对地的分布电容。对一般电压放大管输入、输出电容之和约在10~25pF之间,功率放大管也不超出35F(高跨导功率管输入电容较大),所以式中电容C的值与选择电子管关系不大,而不理想的布线、元件排列导致的对地电容则可能远大于一般电子管的极间电容。所以音频放大器中高频响应与所用电子管关系不大,而与电路元件选择大有关系。C虽然总值不大,但欲再使其更小也十分有限,因此,提高H值的唯一可能,是控制放大器负载电阻总值R,合理选择前级负载电阻R,和下级栅极电阻Rg至关重要。一般音响放大器中为了得到较高电压增益,电压放大级的Ra常为20k~270kQ(低μ三极管常用20k~47k2,高μ三极管或五极管100k~270k2),而Rg则常在100k2~1M2间选择,从而使负载电阻总值在
200k2左右,由此组成的多级放大器使高端频响有明显的下跌,上限频率达到20kHz以上也有困难。为了在C值已定的情况下使单级放大器fH达到50kHz以上,建议Ra以100kQ为限,Rg以330kQ为限(个别功率管Rg有最大限定时应按规定使用)。
2.
宽频响高增益电子管Ra和Rg的阻值减少,结果是使整机增益降低,例如μ值为100的高μ双三极管12AX7,当Ra=270k2、Rg为470kQ时,每只三极管电压增益可达66倍,而Ra=100k2、Rg=270k2时,增益下降为54倍。在设计电路简洁的放大器时,力图以最少极数得到高增益,有时将Ra取470kQ、Rg取1M2,则可得到71倍的单级增益。但是提高Ra、Rg得到高增益的同时,放大器的fH也将随之降低。为了同时实现高增益宽频响,则选用高跨导放大管为上策。电子管放大器增益随R减小而降低是电子管内阻的分压所致,电子管内阻Ri和Ra等效串联在Ra两端得到输出电压,Ra比Ri越大,分压值越高增益提高,所以三极管电压放大器Ra常为Ri的3~5倍;五极管内阻高达500k2~1M2则只能取内阻的1/5,以避免直流压降过大。如果欲以不大的R取得高增益,必须在电子管μ不变的前提下减少内阻Ri。根据电子管三项基本参数即放大系数μ、跨导S和内阻Ri的关系式μ=S·Ri可见,为使μ保持不变,只要增大S,则Ri同时减小。由此原则设计的高跨导管则可有良好的增益频率特性,使R不大的条件下得到接近μ值的电压增益。
以三极电压放大管为例,当Ra=5Ri时电压增益可达μ值的70%,再增大Ra则增益提高不明显,所以Ra=5Ri时,电压增益称为最高增益。对低跨导管12AX7而言,相当于Ra=470k2≈5xRi(100k2)。双三极6N3S-7.8mA/V,μ=35,欲使单级电压增益达到μ的70约25倍,则同样选择Ra=5Ri。由上述参数可知6N3的Riu/S-35/7.8=4.5kQ,则Ra=5Ri≈225kQ,则可达到最大增益25倍。很明显,即使两种条件下分布电容都相同,Ra由470k2降低为22.5kQ,fH也随之升高20倍以上。
近年音响界对6N3推崇倍至,称其为高频管,频响特性好,其实6N3虽用于VHF栅地变频、高放,但并非高频管,其极间电容、电感与6N1等普通三极管属同一档次,可用于VHF放大,只是其高跨导、低内阻特性,同时必须采用共栅极电路才能克服过渡电容的不利影响。真正超高频专用管,为了用于最高限定400MHz的频率范围内的三极管,除采用特殊电极结构减小极间电容和电感等分布参数外,也无一例外的采用高S、超高S管,如米克洛维期特管(超小型双三极管7DJ8)和超小型维纽斯特单三极管6D54等(金属陶瓷管)。

网友:
几乎常见所有的功率管诞生都是给通信用的还神马音频专用都是扯淡!

网友:
很多功率管设计之初就是给射频功率放大的!比如6V6,KT66,807等,音频功率放大只是副业!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哪些电池管是可以用到FM的呢?

国产的1K2 与1B2 一个遥截止 一个是锐截止 因为小信号又是FM 都可以
其他还有2V 4V 的都可以 铅笔管
管子的频率问题 在于各电极之间的电容
电子管是一个问题 整个机器的大小与结构都有影像 而且是主要影响
有一个不成文的看法 当机器的尺寸大于十分之一 就是分布参数设计了 电场理论 场论 反之集中参数 电路 路论 当然路场一致性
可以参考一下 交流电子管的机器 把电子管换成直流管 根据直流管的参数 改变一下电压 电阻 电容 等参数即可
电子管的尺寸越小 频率可以更高

网友(2023-12-25):
音频用要求又不高,要什么专用不专用。

网友B:
6n1 竟然可以制作fm收音机

网友:
我一听到所谓的“音频专用”就想笑,音频用的不都是别的场合剩下的淘汰品吗,大名鼎鼎的300B最初也主要是作为稳压电源的调整管儿,至于音频,早年的标准不过是“随便用个管子能响就行”,后来生活好了,开始有追求了,于是各种其他场合的管子纷纷被用于音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n1 竟然可以制作fm收音机

当然可以,所有花生管(除了电池管),都可以用于FM高频头,包括6N2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所有花生管(除了电池管),都可以用于FM高频头,包括6N2都是可以的。

几乎所有的花生管,都不能用在200兆赫以上。
当年的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只有1--5频道,工作频率也只有百兆而已。

网友:
6P1做过FM发射器,没做匹配,一根线出去,距离大概是1.5K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乎所有的花生管,都不能用在200兆赫以上。
当年的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只有1--5频道,工作频率也只有 ...

不冲突啊,FM高频头才100M出头

网友B:
2A3 300b kt88 这些毒声音频专用 只为音频而生的电子管。可以用于高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3 300b kt88 这些毒声音频专用 只为音频而生的电子管。可以用于高频吗

丙类放大与振荡都可以的,下面是2A3工作在7MHz。

网友E:
微波炉的磁控管算不算电子管??
它的频率够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的磁控管算不算电子管??
它的频率够高啦。

超高频电子管
    普通电子管是不能使用于超高频范围的。
为了减低极间电容和导线电感和电子由阴极到屏极的过渡时间,就要使各极的面积减小,引出线短,并使屏、栅、阴各极间的距离缩小。从而出现了橡实管、灯塔管、陶瓷管等一些超高频电子管。但是这些电子管都仍然是脱离不开静电控制的原理,管内有着一个阴极、栅极和屏极,只不过在电极结构方面加以改良罢了。它们的工作频率也只能达到1000~5000兆赫。要继续提高频率就,只好设法采用工作原理不同于静电控制电子管的超高频电子管如速调管、行波管、磁控管

网友F:
国产6C12和6C15算是超高频电子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6C12和6C15算是超高频电子管吗?

6C12是超高频电子管,6C15是高频电子管。

网友:
电子管最初研究就是为了通讯用   后来通讯不用了 就全部改为音响了  据说本人当地广播站  邮局 那会扔了几车电子管  我还捡了几个  当摔炮玩了

网友G(2024-12-22):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所有花生管(除了电池管),都可以用于FM高频头,包括6N2都是可以的。

电池管为什么不可以 你计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的磁控管算不算电子管??
它的频率够高啦。

磁控管也是一种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6C12和6C15算是超高频电子管吗?

国产6C12属于超高频电子管,6C15查不到参数。

网友H:
6n15也算是高频吧?不知道多少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池管为什么不可以 你计算过

哪些电池管是可以用到FM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6n15也算是高频吧?不知道多少兆

6iN15是为VHF设计的,最高频率可以达到600MHz。

网友:
手册上看,6J1、6J3可至400MHz;6N15可至6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6C12属于超高频电子管,6C15查不到参数。

6C15是6AM4的仿制品,其结构比较特殊,管芯是横向的,可以工作于UHF波段。

网友A:
很早以前有坛友进行了试验,效果并不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1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有坛友进行了试验,效果并不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177-1-1.html

从照片看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RF 与微波 给你电路图都不一定做得从来 你找一找 有电子管的高频头 参考做一下 我也会做一下的 主要是我老店新开 什么东西都没有 现在淘宝与闲鱼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些电池管是可以用到FM的呢?

国外的不清楚,国产的1A2可用于超再生FM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有坛友进行了试验,效果并不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177-1-1.html

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5%E7%D7%D3%B9%DCFM
看看论坛里 电子管FM收音机与电视机的高频头 看照片一样画瓢
我们一起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