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小环天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3-12-23):
第一个问题是小环天线的特性阻抗按书上说是300Ω,大环和小环直径比5:1,这里是怎么实现阻抗匹配的原理是类似变压器阻抗变换吗
第二个问题我看见论坛也有好几个朋友实验过这个环,但底下评论并不看好这种环的效率,但是我在天线手册上看到这种环其实增益效率不错了,是制作的材料问题导致论坛很多前辈没出好效果吗

网友A:
没有看清楚这张图表达的结构。
“直接2cm铜管”是不是直径2cm的铜管?这么粗的铜管可不容易弯啊,往往一弯就扁了。
小铜环也有这个问题。
再就是连线,同轴线是怎么连到铜管的,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B:
這種環天綫我也不看好,問題不光是效率,根本的是相關理論基礎不具備,也不能説明是如何做阻抗匹配的,憑空出現的300歐姆沒有出處,與大環相對的小環其耦合效率也有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清楚这张图表达的结构。
“直接2cm铜管”是不是直径2cm的铜管?这么粗的铜管可不容易弯啊,往往一弯 ...

大环用的是软铜管中空的,也可以用同轴电缆代替,馈线是接小环,小环按天线手册上是RG-8的同轴电缆大环除了一个谐振的可变电容什么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環天綫我也不看好,問題不光是效率,根本的是相關理論基礎不具備,也不能説明是如何做阻抗匹配的,憑空 ...

其实理论还是有点的,就是小环的信号耦合到大环上,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信号耦合一样,至于这耦合的效率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然后就相当于用外面这个大环来辐射信号,大环按理论是周长要在1/4到1/8波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環天綫我也不看好,問題不光是效率,根本的是相關理論基礎不具備,也不能説明是如何做阻抗匹配的,憑空 ...

刚才说错了这个阻抗匹配,匹配的是哪个电阻我还真的有些不知道,是环天线的辐射电阻还是输入电阻呢,我看的天线理论书籍计算的都是辐射电阻,只有全尺寸的环天线辐射电阻才能有50欧姆以上,小环即环周长小于三分之一波长的,辐射电阻基本只有3Ω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