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高频扼流圈的参数?

楼主(2023-12-23):
其它元件有参数,这个扼流圈没有参数,

网友:
典型值应该2.5mh

网友:
一般都是2.5mh的

网友A:
3mH~5mH左右的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H~5mH左右的都能用

R1大约取多少阻值呢?

网友:
R1是调整三极管电流的,可用数百K的电位器调到最大再串几十K的电阻来调整,最后用同阻值固定电阻代替。

网友B:
你要是800Ω的高阻耳机没有扼流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800Ω的高阻耳机没有扼流圈都行。

这种老式耳机是多少Ω的?以前家里的黑白电视机上就是这种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式耳机是多少Ω的?以前家里的黑白电视机上就是这种耳机

黑白电视机配用的是低阻耳机;早期国产单管晶体管收音机多用800欧高阻耳机,可以省略高频阻流圈(但实际标准电路中还是保留了高频阻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式耳机是多少Ω的?以前家里的黑白电视机上就是这种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青年牌耳机吧?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这种耳机有青年牌和万里牌外形都一样一个模子下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耳机有青年牌和万里牌外形都一样一个模子下来的。

青年和万里好像是一个厂的东西,早年叫万里,后来叫青年。或者反过来,我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青年和万里好像是一个厂的东西,早年叫万里,后来叫青年。或者反过来,我记不清了

还叫636呢。636、青年、万里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叫636呢。636、青年、万里就是一个东西。

试一试能发图片不能。

网友F:
2.5mH阻挡什么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试一试能发图片不能。

照这图作完声不会太大,后级是阴级输出。

网友G:
    扼流圈不但要关注他的电感的大小,还有关注他的谐振频率,扼流圈的电感和他的分布电容构成谐振,使用在中波的中心谐振频率最好在1000KHz左右,下图片是我测量的很古老的中波单管机扼流圈,直流电阻50欧姆,电感2.256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图作完声不会太大,后级是阴级输出。

是说,它是负极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扼流圈不但要关注他的电感的大小,还有关注他的谐振频率,扼流圈的电感和他的分布电容构成谐振,使用在 ...

专业呀,设备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它是负极输出吗?

是阴级跟随器,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只是把输出阻抗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叫636呢。636、青年、万里就是一个东西。

636不是型号吗

网友:
这个高频扼流圈不用考虑那么复杂,找0.1mm左右的漆包线缠在一只高阻值的电阻上就可以了,只要绕得下匝数多点自然好。几十年前做再生机时就是这样做的,你试试。

网友B:
不明白、按理636应该是单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按理636应该是单管机。

哦,对,636耳机,可能就是专门给636单管机用的

楼主(2024-06-19):
再请教一下,这个270P的电容不容易买到了,可以用两个100P加68P的瓷片电容并联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270P的电容不容易买到了,可以用两个100P加68P的瓷片电容并联代替吗?

这个电容其实用100P-1000P都可以。最好是200-500P

网友:
用高阻耳机的话,不用这高频厄流圈也能响,声音会小一点。至于谐振,没感觉过。

网友:
晶体管工作电流调整到11-1.5毫安

网友:
51K欧电阻不必要。0.01电容小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mH阻挡什么频率的?

用来阻挡,检波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