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acert问题

楼主(2023-12-23):
同一台电脑,同一个联通宽带,分别在有线和无线连网下,执行tracert命令,测试网络,返回结果截然不同,请懂的坛友讲解一下,宽带100M,路由器是5400M,如何设置,才能提高网络的质量呢?我指不要经常断一下网,谢谢

网友A:
貌似一个IPv4,一个IPv6,可能一个网卡支持IPv6,另一个只支持IPv4,试试IPv4那个网卡能不能安装IPv6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个IPv4,一个IPv6,可能一个网卡支持IPv6,另一个只支持IPv4,试试IPv4那个网卡能不能安装IPv6协议

不知道怎么安装呀,另一个电脑好像的是支持IPv6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并且执行tracert,返回来也是IPv4的地址。有线就是IPv6的地址

网友B:
如果网卡勾选了ipv6,并且接的网段中有IPV6的DHCP服务器,就会获得ipv6的网址,

这个trcert只是查看进过了多少个路由,不一定体现速度快慢。
你试一下ping 加 -l 16384参数,用大数据包测一下多少ms。

但如果都勾选了ipv4和6,究竟首选是走4还是6就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网卡勾选了ipv6,并且接的网段中有IPV6的DHCP服务器,就会获得ipv6的网址,

取消ipv4,连接不上wifi了,DNS地址为ipv6。勾上ipv4,能够连接上wifi了,DNS地址为ipv4

网友:
IPv6的IP地址好像是不能手动设的(因为字节太长难阅读难输入难记忆),需要DHCP服务自动分配,无线路由器都有DHCP服务。

补充内容 (2023-12-24 19:01):
难规划难记忆

楼主:
结论: 昨天升级了一下普联的5400的软件后, wifi也是Ipv6了。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