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耳机2000欧 修复求解

楼主(2023-12-23):
一台老设备科了 2004年购入快20年了。最近发现耳机不通了。应该是线圈包故障了。请问如何测量该线圈的线另外没有绕线机是否无法完成修复?

网友A:
加小心一个事,老耳机有时候仅测量耳机线可能显示不通,但打开测量耳机线包是通的,毛病就出在耳机线包焊片与耳机引出线焊片之间的接触不良,我曾遇到过几例这种情况,将两颗螺钉紧一紧就解决问题了。或者还有一种老军机耳机线,在线的三角分叉处里面的线有断路。

网友:
有绕线机,这个骨架也不好安装,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刚才楼上的手电钻法也不错。

网友:
年轻时试过,用手工绕出原来阻抗的完全不可能,根本放不下

网友:
不可能两个线圈都断路吧!把坏的一个重绕能绕多少绕多少不就恢復了吗。即使差点出入不大。

网友:
没有绕线机用手电钻(可调速),用相同线径的线绕满就行,注意绕的方向。

网友:
先找出不通的线包,打开线包外边纸片查看线包连接线是否能找到断点,一般来说,引出线都有富余的长度,从根部断的情况很少,接上即可。因线径太细,电钻的转速太快,很容易断线,最好用手摇钻或用粗铁丝,铁片做一简易绕线机,手绕不会成功。

楼主:
2500匝 0.06mm

网友:
2500匝倒是不多,就是线径太细了,做个工装用普通的手摇绕线机绕,也要费1个半小时

楼主:
居然被我找到断线了。接通!修复了!

网友B:
没有绕线机手工绕2500圈,这么细的线,简直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小心一个事,老耳机有时候仅测量耳机线可能显示不通,但打开测量耳机线包是通的,毛病就出在耳机线包焊片 ...

我买的军用老式耳机,就是连接线内阻太大了,2.几K了。需要整体更换。就是在分叉处连接的更不好。连线内部 可能是 铜箔螺旋缠绕的。没有剪开看。

楼主:
断了三节,另外一个匝包容量大。1046欧。刚好补另外一个986欧的匝包

楼主:
更正一下4500匝 我靠!保佑千万别再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绕线机手工绕2500圈,这么细的线,简直要命

更正是4500匝

网友:
用蚊帐小吊扇里的线圈线,再用手电钻(调最慢速)夹木片或铁片固定线圈骨架,想计数就搞一个计数计。

网友(2024-02-0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爱好者没有一个绕线机很多事情办不了。哪怕是自制一个简易的也行。本来绕一个小包是件很容易的事,因没工具却犯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