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磁头不到位如何弄?

楼主(2023-12-23):
一台闲置多年的先锋卡座,机芯经过打理后,已经能正常快进快退,正面播放也正常。但是两个卡仓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反面播放的时候磁头都有旋转不到位的现象,用手推一下能到位,观察旋转过程有阻尼迟滞,偶尔能旋转和回正,但是需要三四秒,转转停停。看了一下网上的介绍,有的说是磁头的旋转轴有阻尼,喷一下WD40润滑剂。我没看见什么轴,也不懂喷哪里,担心乱喷一通会废了磁头,有知道的大侠麻烦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等高人指点。

网友:
可能是加载不到位,这个要拆开来观看,

单纯的磁头阻滞比较少见,除非气温太冷或误加了别的油所导致....

有动手能力的还是拆开+维护.....

楼主:
观察了一下,放入磁带的话,因磁头旋转不到位,磁头上升的时候被磁带的边顶住了,造成磁头滑板加载不到位。如果不放入磁带,磁头滑板能顺利加载到位。

楼主:
对比了一下放音卡和录音卡,发现放音卡阻滞没有录音卡那么严重,于是用手推转放音头,经过几分钟后,发现放音头阻滞大为减少,赶紧加电测试,放音头已能旋转到位,停止卸载后也能顺利回正,尽管还感觉有点阻滞,但起码能正常使用了。如法炮制,赶紧去弄录音卡,果然有所改善,加载的时候磁头已能到位,试了十几次,似乎艰难,但每次都到位了。只是卸载的时候,磁头不能顺利回正,每次回正的角度都不同,用手拨一下才能回正,感觉阻力比放音卡大很多。折腾了一会,没有太大起色,看来不能靠推拨来解决阻滞问题。受此启发,感觉磁头原来应该抹有润滑油的,只是闲置太久了,润滑油干渴并形成油垢,造成运转阻力过大。清除污垢并重新润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准备下单神油WD40,认真爬网,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视频等。

网友:
这种应该是APLS机芯,旋转磁头不到位,原来发现很多都是磁头上面的一个塑料齿轮断裂导致的。

网友:
就是润滑的问题,拆开清洗,上油,润滑开就好了,我的旋转磁头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机械问题,拆开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上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