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表耗电过大

楼主(2023-12-23):
早期煤气表4节5号电池能用好几年,去年煤气公司给各家各户统一换了新表,新表是联网表,连不上网就停气。

联网送气的表耗电有点大。一次装4节5号电池,4节5号碱性电池大约能用3个月吧,从今年3月到现在用了12节碱性电池,和4节碳性电池(2周就没电扔了)。

测电池电压发现松下新电池1.627V,用到煤气表停止供气时拆下1.283V,今天刚换上新电池。

煤气对我的作用是炒菜,平时不用。感觉电池换的有点频繁。现在的想法如下几种。
1.改市电降压6V直流供电。开关电源6V或铁芯电源整流7806稳压。
2.改1号大电池4节装电池盒里,鳄鱼夹夹上供电。
3.继续4节5号碱性电池供电,没电了换新顶上。
4.不用煤气,用电锅炖菜或电磁炉炒菜。
5.其他方案,还没想出来…

很想听听各位前辈的高见,谢谢。

网友A:
燃气表联网的话肯定费电。我家的插卡燃气表,电池用了6年了,才发现漏液接触不良而断气。用4个镍氢电池一样使用。准备外接5V电源,晚上断电就自动断气,省得关总阀门了。方便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实的话,干脆向市长投诉。

如果这样能解决早就解决了,周围比我悠闲还拮据的人有的是…

网友B:
如实的话,干脆向市长投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能解决早就解决了,周围比我悠闲还拮据的人有的是…

不试怎么知道,哪个城市,拍表照片铭牌型号上来。

楼主:
天黑拍照效果不太好,但型号应该能看清吧

网友C:
完全可以用普通的表,我们之前是普通表,后换用电池表,用的是南孚电池,当时是充卡用气,我们充了一千多元,可以用三年多,一年多后奇怪这电池怎么这么耐用?打上手电仔细看电池弹簧早烂断了,打电话报煤气公司,又换回普通表,现在是每两个月微信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表联网的话肯定费电。我家的插卡燃气表,电池用了6年了,才发现漏液接触不良而断气。用4个镍氢电池一样 ...

5V不一定行,电压太低了。我刚拆下的电池每节1.283V,四节超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用普通的表,我们之前是普通表,后换用电池表,用的是南孚电池,当时是充卡用气,我们充了一千多元 ...

我们这之前是普通表,后来华润来了把原来煤气公司赶走了,不仅表换了,灶台也换了,原来灶台打不着火,听人议论说煤气换成天然气了

网友D:
如果用外接电源,用手机的充电器的5v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外接电源,用手机的充电器的5v是否可以。

5V大概率不行,我刚拆下的电池用表测量每节1.283V,四节超5V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之前是普通表,后来华润来了把原来煤气公司赶走了,不仅表换了,灶台也换了,原来灶台打不着火,听 ...

继续补充。

换灶台拿着发票找华润给补贴200煤气费,但是必须是华润指定的几款灶台,都是些从来没听过的杂牌子。我感觉太亏,就没买新灶台,给灶台厂家售后打电话,他们找当地代理来人给换了灶台芯,收了我150大洋…

换下的灶台芯黄铜的,估计现在很少见到用料这么好的了

网友E:
1号方案最优。话说你家的这表看上去就不咋地。俺家刚换的表看起来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号方案最优。话说你家的这表看上去就不咋地。俺家刚换的表看起来顺眼。

你这表外接电源是自己改造的吗?

网友:
我这里是这种表,4节5号比苛碱性电池从2020年11月11日用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之前是普通表,后来华润来了把原来煤气公司赶走了,不仅表换了,灶台也换了,原来灶台打不着火,听 ...

我们之前用电池的表是插卡表,就是充值后把卡往表上插一下,把充值金额充入表里,之所以电池弹簧烂断后还能用,是恰好表里的气阀也坏了,处于开启状态,还是现在这样用普通表好,收费员微信上喊一声,用户就把读数拍照发给收费员。

至于6V电源,以前的许多老分立元件手机充电器改电压很简单,我改过几个,就是看有没有一个4.3V的稳压管,有的话换成5.1V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续补充。

换灶台拿着发票找华润给补贴200煤气费,但是必须是华润指定的几款灶台,都是些从来没听过 ...

你这也算好芯?那是你没见过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用电池的表是插卡表,就是充值后把卡往表上插一下,把充值金额充入表里,之所以电池弹簧烂断后还 ...

我这原来也是这样的,很多年如此,煤气费2.9元每立方米。后来华润来了赶走了那家,换表费点电也就罢了,价格还涨到3.35元每立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用电池的表是插卡表,就是充值后把卡往表上插一下,把充值金额充入表里,之所以电池弹簧烂断后还 ...

手机5V改造难度很大,都贴片,那么小,上不了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也算好芯?那是你没见过好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煤气公司指定的那几家山寨强,但肯定比不上市场高档货

网友:
应该是表本身出问题了吧,或者低功耗做的差劲。

我这5月份换的表,4节碳性电池,到今天显示电池电压还是满的。

市电稳压给燃气表供电,总觉得不踏实。不能换表的话,买两节5-10AH的磷酸铁锂大单体电池给其供电可不可以?电压6.4V,正好和4节干电池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表外接电源是自己改造的吗?

用的18650锂电池,2串再降压到6V,用的LN6206降压芯片。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要自己搞,电池再费能值几个铜板?万人炸了人就over了

网友:
打电话报修换新表,这个耗电肯定不正常,我家换了这种联网的煤气表起码有3年了,从来没有换过电池。

网友:
我用的是2节5号磷酸铁锂充电电池加2个占位桶。大约可以用一年多。

网友:
我这里水煤气表都是公司给换的,几年了,水表刚换过,捡了节电池,是锂亚电池,一号电池那么大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前辈的回复。报修了,打算修后再看看耗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