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的眼图这样可以吗

楼主(2023-12-23):
一台索尼CDP-M72的CD机,读碟不太好,差一点的碟子跳碟,激光头清洗过一遍,用示波器测了一下CD机的眼图,是下面这种效果,感觉不太清晰,请问下这样正常吗

网友:
关键是波形幅值,波形不清晰也许是驱动光头镜片的伺服电路不良造成聚焦差。

网友:
N年前测过眼图,现在都记不得了

网友:
跟着学学,没有捣鼓过呢。

网友:
正常使用正版“银碟”光盘应该是1.2VPP左右,“金碟”应该是1.5VPP左右,你这个眼图很清晰,幅度感觉有点小,造成的原因可能刻录碟,或是光路污染,或激光管老化。先彻底清洁下光路看看,不行就调大功率,将就着坏了换光头。

楼主:
我拆下激光头清洗下看看

网友:
清洗未必能解决问题,最好是更换激光头,这种事我干过多次,最后都是更换激光头才彻底恢复。

网友:
没有用如此长时间来看眼图的

缩短时间至五个正弦波左右,观察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否相同斜率,才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