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连扔9圈,命中4圈,其中恰好有3中连在一起的不同种数为多少种?

楼主(2023-12-23):
不知有没有高手能做出来。
套圈。
某人连扔9圈,命中4圈,其中恰好有3中连在一起的不同种数为多少种?
(各个圈完全相同)

例如,第1、2、3、4圈都没中,5、6、7圈连中,8圈没中、9圈中。算一种。
第1、2、3圈都没中,4、5、6圈连中,7、8圈没中、9圈中。算另一种。
......

网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学过,已全数还给老师。

网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排列与组合问题,都忘了。

网友:
又玩九年制义务教育。

网友:
七种组合,对吧?

网友:
没玩过套圈,也没耐心去看,感觉无聊,不懂规则。仅从楼主的描述去理解,貌似有24种情况。

网友:
当三联中环占头123或尾789位置时,第四环只能在56789,或12345位置中选一个,有10种可能。当三连中环不在两头时,紧靠三连中环的一头一尾位置不能让第四环占,第四环只能占9个位置中剩下的4个位置。三连环不在头,同时又不在尾的情况有5种,每种情况第四环有4种占位可能,共有4X5=20种可能。所以共有30种可能。画图排一下可知。

网友:
三圈连中第四圈不与之前三圈重合情况有,7*1*1*6=42种,四圈连中有6*1*1*1=6种,相减得36种三圈连中,四圈不连中

网友:
9次套圈,将三圈连中设为一个整体A,第四圈设为B,就可将题目转化为:AB两人去坐7张板凳,求A与B不相邻时共有几种坐法。A有7个位置可选,剩下6个位置留给B选,共有7X6=42种排列。其中有A与B分开的排列,也有A与B相邻的排列。在A与B相邻的排列中,有AB相连六种,有BA相连六种。AB和BA是题目不需要的相邻坐法,需从总数中扣除。所以A与B不相邻的坐法为42-6-6=30种。原题解法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