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一个坏的有漏电的空开

楼主(2023-12-23):
一个空开坏了,换上好的。没事吧坏的拆了,
里面还真复杂,也弄懂原理
就看几个电容还像不错,还有那四个接线卡子可能有点用。

补充内容 (2023-12-24 09:44):
是没弄懂原理

网友A:
这个不是空开,是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空开,是漏保

请问:这个有没有过载保护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没有过载保护作用呢?

你提供的图片中没有看到电流线圈,所以不确定,若是有过载保护,必定有电流线圈,直径1平方左右的铜线绕制10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图片中没有看到电流线圈,所以不确定,若是有过载保护,必定有电流线圈,直径1平方左右的铜线绕 ...

有这个线圈,拆的时候不是空心的,里面东西

网友B:
肯定有过载保护,过载保护是靠双金属片实现的,短路是靠线圈来动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个线圈,拆的时候不是空心的,里面东西

如果里面有磁铁的话,就是带过载短路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过载保护,过载保护是靠双金属片实现的,断路是靠线圈来动作的。

有一个像双金属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里面有磁铁的话,就是带过载短路保护的

有塑料桶,里面有金属棒,谢谢朋友

网友C:
第四图是漏电检测及脱扣部分
第五天图是短路磁动作和过载热动作部分
第六图是灭弧(分散电弧)部分

网友D:
共同讨论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四图是漏电检测及脱扣部分
第五天图是短路磁动作和过载热动作部分
第六图是灭弧(分散电弧)部分

大师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同讨论学习啦

我是纯属没事闲的,想看看里面什么样儿,最近您又去哪里玩了?

网友E:
这种开关只能暴力拆解,即使能无损拆解,一般人也复原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开关只能暴力拆解,即使能无损拆解,一般人也复原不了。

哈哈 ,就是勉强组装了,估计也不敢用,安全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