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XA1622功放芯片输出端串联一个电容是何用意?

楼主(2023-12-24):
SONY CXA1622功放芯片的输出端第7脚和第10脚分别串联一个220UF的电容(图中的C11和C12),然后才接喇叭或耳机,不知C11和C12起什么作用,能否省略掉?即:把负载(喇叭或耳机)直接接在第7脚(或第10脚)与GND之间,不串联220UF的电容,是否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C42的隔直作用岂不白费了吗?
可见C42在这里肯定不是起隔直作用的。

1,正常应该在out1,OUT2各接一个电容220UF。在不严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便携机减少元件使用量考虑,改成共有一个了。C42电容的作用还是隔离直流,通交流。没有问题的。所以,顶楼的问题:立体声模式不加大电容不可以,最多省一个。
2,流过R22电阻的直流电流(6mA)对耳机影响还是有的。那为什么要加呢?我认为,是提供220UF电容的直流放电回路。如果没有这个电阻,耳机时正常工作,电容有直流电压1.5V,拔掉耳机,这个电压通过10K电阻和三极管放电,要很长时间,这时 喇叭声音很轻很轻(还在立体声模式),可能会造成用户的误会(机器坏了)。加入这个电阻,电阻值是综合考虑的。减少直流电流对耳机的影响(电阻值要大),又要快速放电(电阻值要小)。因此,这个电阻是因为,要自动切换立体声和BTL模式而不得已加的。如果不需要自动切换,就不用加这个放电电阻。

网友:
不串联220UF的电容,不可以!隔直流用的。
把负载(喇叭或耳机)直接接在第7脚与第10脚之间 可以,是 BTL 接法,可以大幅增大输出功率(前提是集成电路有这个功能,允许这样接)。

网友:
你看下CXA1622功放芯片内部电路就知道为啥要加2个输出电容了。

楼主:
德生9700收音机电路图中,CXA1622的第7脚(或第10脚)似乎没有接电容,直接接在耳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插上耳机的话,是不是有个串联到地的电解电容?用喇叭时是BTL接法,

你是不是指C42 220UF的电容?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  220欧姆和地相连,这样一来,C42的隔直作用岂不是白费了吗?第7脚或第10脚还是通过电阻R22和地连在了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指C42 220UF的电容?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  220欧姆和地相连,这样一来,C42的隔直作用岂不 ...

你讲的都对,可以不要电容,直接接喇叭,但是烧了东西不要怪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指C42 220UF的电容?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  220欧姆和地相连,这样一来,C42的隔直作用岂不 ...

1,直接接入耳机,直流电流流过耳机,对耳机有严重影响的。3V,32Ω双耳机,直流电流达到93mA.即使不烧耳机也把耳机音圈弄得动不了。
2,没有电容,直接接入耳机,一般耳机32Ω,out直流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算一下电流是多少?接入220Ω电阻(还要加上耳机的电阻),再算一下电流是多少?电流差了10多倍了。对功放电路的影响,减少了10多倍,
3,   BTL 模式,OUT1,out2,直流电压相等,不需要接大电容隔离直流。

单电源的OTL功放,输出端接电容隔离直流。
双电源的OCL功放,输出端没有直流电压,不需要隔离,就没有大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流电流流过220电阻,没有流过耳机。对耳机没有影响,直接接入耳机,直流电流流过耳机,对耳机有严 ...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5楼的电路图中,C42(220UF)并不起隔直流的作用,电阻R22(220欧姆)串在耳机和第7脚(或第10脚)的回路里,起到了减小流过耳机的直流电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5楼的电路图中,C42(220UF)并不起隔直流的作用,电阻R22(220欧姆)串在耳机和第7 ...

3v供电,32Ω双耳机,电流从93mA减少到6mA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5楼的电路图中,C42(220UF)并不起隔直流的作用,电阻R22(220欧姆)串在耳机和第7 ...

四楼说的对,喇叭是BTL输出方式,不用隔直电容;耳机是OTL输出,共用一个C42电容输出;OTL和BTL转换有一个开关控制2脚,2脚接地的时候为OTL输出,反之则为BTL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楼说的对,喇叭是BTL输出方式,不用隔直电容;耳机是OTL输出,共用一个C42电容输出;OTL和BTL转换有一 ...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C42的隔直作用岂不白费了吗?
可见C42在这里肯定不是起隔直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C42的隔直作用岂不白费了吗?
可见C42在这里肯定不是起隔直作用的。

14楼解释到位了,电阻的直流分流并不大,转换电路不得已而为之;交流信号还是通过C42电容。

网友D:
不插耳机时是BTL接法,不需要隔直电容,插入耳机后音频信号优先走C42,R22,R27,VT1组成一个电子开关去控制IC2的2脚高低电平,插进耳机就变成OTL接法

网友E:
1622有些产品在立体声插座有一开关,插上耳机时使2脚接地,不插耳机就是BTL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应该在out1,OUT2各接一个电容220UF。在不严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便携机减少元件使用量考虑,改 ...

非常精彩的解答!
如果在5楼电路图中CXA1622的第7脚(或第10脚)和耳机之间加入220UF的电容,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插耳机时是BTL接法,不需要隔直电容,插入耳机后音频信号优先走C42,R22,R27,VT1组成一个电子开关去控 ...

非常精彩的解答!
如果在5楼电路图中CXA1622的第7脚(或第10脚)和耳机之间加入220UF的电容,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22有些产品在立体声插座有一开关,插上耳机时使2脚接地,不插耳机就是BTL输出。

德劲的DE1103和DE1107就是这样的,其立体声耳机插座有大又笨重,内部结构复杂,有时会接触不良,但CXA1622第2脚的控制电路会相应简单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精彩的解答!
如果在5楼电路图中CXA1622的第7脚(或第10脚)和耳机之间加入220UF的电容,是否可以呢 ...

加电容是典型应用,肯定可以,5楼电路是便携机的妥协设计。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修机器?(这样没有必要改动电路)。还是重新制作电路?(要不要自动切换2种放大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C42旁边还有个电阻R22,C42的隔直作用岂不白费了吗?
可见C42在这里肯定不是起隔直作用的。

准确一点儿讲,C42叫耦合电容,是耦合输出给耳机的交流音频信号的。

如果没有C42,输出给耳机的音频信号电流与直流一样被R22分压了,只有正常时的1/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是典型应用,肯定可以,5楼电路是便携机的妥协设计。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修机器?(这样没有必 ...

5搂电路图中,如果在CXA1622的第7脚以及第10脚和耳机之间加入220UF电容,那么直流通路就会被隔断,VT1(9014)始终处于截止状态,CXA1622第2脚始终处于高电平,处于单声道状态,耳机里不会有立体声。
因此,不能在第7脚和第10脚与耳机之间加入电容。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搂电路图中,如果在CXA1622的第7脚以及第10脚和耳机之间加入220UF电容,那么直流通路就会被隔断,VT1 ...

基本上是对的。

1,电容是一定要加的,标准是7和10各加一个大电容,或者便携机的省料做法,在耳机接地端串入一个大电容。不能不加。
2,至于如何切换立体声和BTL模式是另一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法。5楼电路电子开关只是一种解决方案,也不是最佳方案(优点电路简单可靠,缺点有直流过耳机)。也有用耳机插口加微动开关的方案(这个方案就和电容没有任何关联了,20楼的方案就是这样的)。还可以用其他方案,只要能自动切换就可以。

补充内容 (2023-12-27 16:21):
24楼,我描述用的“加”字,引起楼主误解,改成“有”字可能更合适。

补充内容 (2023-12-27 16:22):
电容是一定要有的,标准是7和10各有一个大电容,或者便携机的省料做法,在耳机接地端串入一个大电容。不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对的。

1,电容是一定要加的,标准是7和10各加一个大电容,或者便携机的省料做法,在耳机接 ...

看不懂你的回答。
我23楼说不能加电容,你24楼说我是对的,然后你又说电容是一定要加的。
感觉逻辑上有点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的回答。
我23楼说不能加电容,你24楼说我是对的,然后你又说电容是一定要加的。
感觉逻辑上有 ...

逻辑没有问题呀!本来就是2个功能电路,一个是OTL功放,一个是自动切换的电子开关。

你要用5楼的电子开关,就不能直接在7和10串接电容。输出电容是因为功放电路结构是OTL,中点直流电压是1/2电源电压,不管是1个还是2个电容,必须有的。

要在7和10直接串入大电容,就要改动5楼电路的电子开关,否则电子开关因为没有直流电压的变化而失效。但可以改其他来切换立体声和BTL模式。

我不知道提问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修改电路?学习电路?还是设计新电路板?。。。。。。

5楼的电路是成品机的电路,有缺点,但用的好好的,如果改5楼机器,好像有点困难,便携机结果紧凑,可能放不下2个大电容。

为什么在那里钻圈圈呢?

网友:
这个电路很巧妙的进行OTL,BTL电路转换,耳机时OTL输出,喇叭使用时BTL电路输出,功率输出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