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55交流声大

楼主(2023-12-24):
如题,换了所有与电源相关的滤波电容,变压器次级一个绕组开路,也换掉了,交流声还是不小,拔掉6N2还有,应该是末级和电源的问题了,一筹莫展,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换末级管子试验一下,如果不是管子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

网友:
是不是输出变压器接线有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五灯机多有轻微的嗡嗡声,但不影响收听,你的交流声不知有多大.

网友:
220电源线直接变压器,不要经过底座、电位器,远离音量、音调元件试试。

网友:
换的是同规格变压器吗?是新的还是老的,电压多少?屏蔽层接地了吗?

网友:
另外,455的音调取自输出牛的绕组,如果输出牛与电牛摆放不合理,也容易产生交流声。

网友:
商品机可以排除布局与布线的不合理,拔掉6N2还有,有可能是末级功放管阴极与灯丝漏电产生的交流声。

网友:
如果有拾音,把功能开关打到拾音功能,如交流声不变,应该是整流电路或者是音量电位器接地不好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电磁环境差的场合,收到的电台声音也是很嘈杂,调制交流声听着很不爽。

网友:
音频耦合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末级功放管管座,曾经遇到过末级管座因老鼠尿引起很大交流声,换管座后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这种机子的整流供电跟普通机子不一样(它的次级抽头经过100欧电阻才接地),不知道当年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这先不管它。交流声的原因应该不难找的,除了前面几位的建议外,再补充一些:
1.把功放管拔掉,如果还有交流声,那可能是什么地方绝缘不好,漏电了,也可能是电源变压器漏磁感应过来了。
2插回功放管,用电容0.1微法把功放管的栅极对地短路,如果仍有交流声,说明是电子管或者管座有问题,试试换个管子、清洗管座。
总之,事出有因,总可以一步一步查出来的。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地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固定偏压,此时滤波电容输入级应当接电阻上端,6P1栅极电阻也应当接电阻上端。楼主说拔掉6N2还有交流声,因此我怀疑楼主在更换电解电容时,输入端负极直接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地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固定偏压,此时滤波电容输入级应当接电阻上端 ...

极大的可能是这个,我在德机的打理中也碰到过电解电容想当然的把负极直接接底板了,还把原来悬空电解外壳的酵母垫给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