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求教,新组装的双调谐753,信号像频异常的多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24):
连续发帖不好意思,上一个帖子,其实后半部的才是主要困难,但是几天折腾还是解决不了,只能重新发帖求助了

是这样的,我组装了阿福前辈的这个双调谐753,在3ag22的管脚上踩坑了,解决后还算顺利,各级偏流都调到正常了。

然后用扫频仪校曲线,开始一高一低,把低的那个中周拆开发现很脏,用酒精擦洗后,明显变高,现在调不出双峰,但调成了一个平台形

现在低频和中频应该是正常了,仔细调台勉强能收到一两个弱台。开始拉覆盖,我发现转动可变时,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能反复收到,半圈行程中,竟能反复收到七八次。

我用信号发生器调试过多台机器,有像频一两个是比较正常的,特别是高频一端会出现像频,这并不妨碍正常调试。但是这次的情况不同,基全上全段隔一小度就能收到一次,几乎无法正常调试复盖范围了。

我拆除重绕了天线线圈,分三段,实测电感310多,依然如此。可变270串300p到本振,用示波器也能明显看到起振了,调节本振线圈,垫整电容也有明显变化,说明这几个元件也没有短路。

这就实在头痛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有看到你前面的帖子,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A:
把你的信号发生器亮出来看一看、怎么设置信号发生器的,仪器与收音机怎么连接的、用多少频率的信号......

假设,仪器的问题、无非是信号太强、谐波太多....。收音机方面,工作点如何、中频是否调准、中频会不会自激、检波滤波是否正常.....。

从你拍摄的工作面看,你的收音机电路很开放、外来的信号很容易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机器、元件之间的不应有的耦合或感应....

网友B: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频谱纯不纯?振荡幅度是不是正常的?输入信号谐波跟振荡谐波在变频级可以差拍出中频,为了避免接收到过多的假信号,收音机的振荡幅度不能过大,天线回路和振荡回路也需要有足够的有载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信号发生器亮出来看一看、怎么设置信号发生器的,仪器与收音机怎么连接的、用多少频率的信号......
...

信号发生器是正常的,用一个小环天线辐射,这个信号发生器我调试过很多台收音机,都是正常的,比如我在低端接收低端信号,高频偶有一个像频,这就很正常

但 是现在是有很多个像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频谱纯不纯?振荡幅度是不是正常的?输入信号谐波跟振荡谐波在变频级可以差拍出中频, ...

感谢回复,振荡的幅度该如何测试?或如何检验回收的Q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是正常的,用一个小环天线辐射,这个信号发生器我调试过很多台收音机,都是正常的,比如我在低 ...

你确定收到的都是像频?

可以认为,收到的信号会与信号源有关、会与收音机的本振有关、会与收音机的中频有关、也许周围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干扰信号.....,产生多个假象信号的诱因无非是接收机内部电路的非线性,再就是信号源谐波或杂波的激励,信号源强信号的激励.......。

你对自己的信号源输出幅值、信号的频谱纯度、收音机本振信号的质量、中频信号的泄露或者辐射.......,还有收音机的电路状况........, 你心中有数吗?这个有数不是主观认为,最好是借助一些合适的手段测试出数据来说话。

网友C:
然后用扫频仪校曲线,开始一高一低,把低的那个中周拆开发现很脏,用酒精擦洗后,明显变高,现在调不出双峰,但调成了一个平台形
这个肯定有问题,要么信号输入过强,要么中周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收到的都是像频?

可以认为,收到的信号会与信号源有关、会与收音机的本振有关、会与收音机的 ...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太菜了

我现在能肯定的只有一个,就是信号发生器没有问题,理由是——信号发生器我调整过很多台其它收音机的覆盖都很好用,在其它收音机上只偶尔有一个像频

但在这个机器上,信号发生器调节的大半个行程中,反复出现频点有信号。

其次是,我的收音机目前几乎不能正常收台(仔细调节有一两个台)

有底噪,低放无问题,中放输入465khz也无问题,用扫频仪校过曲线。

我尝试换过天线线圈和双连,依然一样的故障。

所以我真的想不到啥好办法了,完全没有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用扫频仪校曲线,开始一高一低,把低的那个中周拆开发现很脏,用酒精擦洗后,明显变高,现在调不出双峰 ...

乙猪老师,请况如何判断过强和饱和呢,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电路如下,因为电压用一节锂电而稍有改变电阻,同时双连是270*2,所以串连了一个300p到本振,其它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老师,请况如何判断过强和饱和呢,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电路如下,因为电压用一节锂电而稍有改变 ...

上一张扫频图让大家帮忙瞧瞧。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不急不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太菜了

我现在能肯定的只有一个,就是信号发生器没有问题,理由是——信号发生器 ...

既然你的收音机收台效果不太好,所以可考虑从收音机的调试下手,其中关键的是中频调整和跟踪统调。

中频幅频曲线的调整,扫频仪肯定是好的东西,既要调整好他的中心频率、又要调整好他的通带、还有一点就是中放的增益、自动增益控制的范围,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给收音机的中频放大器注入信号,幅度要适当、是多少要有数,调试好的电路要知道增益有所少,是否达到电路的要求,这点应该去做到。

本振,振荡频率和覆盖是否正确,这个可以测试出来的,示波器、频率计、还有其他的仪器都是可以的,只是要注意仪器的负载效应影响频率的准确性。这个频率准确了,后续的跟踪统调就简单的多。本振信号是否频谱纯净,即信号的波形良好,示波器测试是可以的,当然还有更好的仪器,比方说频谱仪。确认本振信号频谱纯净,混频之后的附加产物就会明显减少。同时,本振三极管一般兼做混频,工作点也是不能忽视的,既要有一定的增益、又要有必要的非线性、利于产生较大幅值中频信号。

确认中频、本振已经调到位,联机之后就是统调了。因为已经确认了本振的覆盖正确,收音机接收范围那就确定了,剩下的就是天线回路同步上去,这个装机前就用测试仪器测试好电感、调谐电容,确保误差不大,跟踪统调时动一下也许就会到位。

顺便强调一句,所以的元件装机前都要认真测试好,特别是参与谐振的电感和电容元件、中周,做到了这点,元件装上去后,主要是分布电容产生影响,如果器件事先认真测试,上机之后麻烦就会少的多。当然不要忘了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事先调整好,注入信号时看看有没有截止或饱和。

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必须要明确是多少幅值,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如果仪器较好,设置好输出衰减就行,如果是简易的仪器,由于这种仪器是开放性的,泄露的信号也许比预定途径的信号更强,可以改变距离观察、或者用仪器测试。射频电路,测试时需要注意屏蔽、隔离。辐射无处不在,频率越高影响越大、频率范围越宽、事情越麻烦......。

中频检波滤波器也会产生影响的,滤波不良中频信号就会辐射、还有可能通过控制环路形成不需要的反馈,如果反馈是加强,就会产生问题。

上述只是一些建议,实验者不可能具备许多仪器、除了创造一些条件避免盲目性,再就是根据原理不断的去实践,最终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
    既然低放和中放没有问题,那就是本振问题和调谐回路的同步跟踪问题,既然能收到一两个强台,那就在收到频率低端的电台时,大范围的移动磁棒线圈,看看由于没有电台最响的同步跟踪点。若线圈一向磁棒两头,电台声音变大,并且离开磁棒,声音也没有变强后再变小,说明线圈匝数太多,需减少。线圈向磁棒中间移动,声音变大,并且一到中间也没减小,说明匝数不够,需增减匝数。若移动磁棒线圈,声音没有变化,可以通过好收音机判断一下,此时收到的电台是否是中波电台,若本振震荡在短波的接收频率范围内,调整磁棒线圈,对收到的电台强度变化并不明显。看你的说法,本振还真有可能震荡在短波的频率上。

网友:
阿福老师753电路原设计是223P双联与本振  改用270P双联+300P是否匹配?270P双联匹配天线线圈电感量在334WH左右并与本振匹配才能在覆盖范围内   如果本振是223P的换用等容双联  可以用垫整电容用150P的双联可变电容容量是140Px2,型号为443。126p*2也可以用150p  但都要与天线线圈匹配 另外天线线圈先用最基本的单组线圈  调试成功后再换分段线圈 由简入繁 循序渐进

网友:
  断开你的本振,将一台好收音机的本振引入,好收音机收到电台后,将音量关死,调整你的磁棒线圈,看看有没有同步跟踪点,就可以判断出本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