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什么资料专门汇集整理C语言或C++编程代码中的各种奇技淫巧?

楼主(2023-12-24):
举个不贴切的例子,网上流传这么一个神话段子,不知真假:
国内某自然语言识别团队搞了一套语音识别,准确率还可以,就是这个性能实在是差,识别普通长度的话要10秒,这边的团队死活优化不了了。然后送给了毛子的科学家去优化,优化了2个月性能提高到了1.2秒。然后我校师生们就好奇TMD毛子怎么干的啊,就开始撸毛子改过的C语音代码,然后就发在代码里现了一堆类似这样的东西:* * * * *struct —— 5层指针,懂C语言的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代码的原作者们一脸懵逼——因为完全看不出来这特么是我写的代码。

我在这里句这个例子不是让大家吐槽较真其中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而是表达我们现实中,编程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长年累月有不少的出色的工程师沉淀总结了很多奇思怪想,多是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能通过精妙的设计和匪夷所思的想法,优化甚至突破一些难关,提高编程效率。
那么有没有什么资料专门整理汇集了这些奇奇妙妙的编程诀窍和窍门呢?

网友A:
把大学里计算机课全学完,且每门课都考满分,这在学生一族里是名副其实的牛B人物,或者说学霸。可惜学霸君的真实水平却弱爆了,连个像样的画图板或者写字板或者五子棋之类的程序都写不了…

当程序需要用万行甚至百万行来算的时候,任何奇淫技巧分文不值,编码规范压倒一切。针对需求的良好设计就是最大的技巧,去看细节实现则是算法+数据结构。

如果愿意自娱自乐,不懂编程还想走捷径,可以看看“21天精通C++”或者“21天精通Java”这类卖给异想天开人士的书。如果喜欢玩数字游戏,可以看看Hacker's delight,中文名字似乎是“高效程序的秘密”…

以上是一本正经的回答,不为活跃论坛气氛!

网友:
懂得人会去网上编段子吗?编段子的都是学中文和新闻历史之类找不到正经工作的…

这类人连点常识都没有,还5重指针,哪个编码规范会允许使用3重以上的指针?

如果你信这种东西,都不如买本“7天掌握C++”,“7天掌握Java”这种销量很大的书看看…

程序说到底就是算法+数据结构,架构就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很多容易实现的小问题,而几乎不丢失效率且容易理解和维护。

提升执行效率需要改进设计,在现有的设计下改进效率只能改进算法。什么技巧之类,分文不值…

网友:
程序是给人看的,任何人看不懂的程序,都是垃圾,另外用指针并不能提高性能,只能提高灵活性

网友B:
我先来一段,计算 y=1/sqrt(x) :

float Q_rsqrt( float number )
{
    long i;
    float x2, y;
    const float threehalfs = 1.5F;

    x2 = number * 0.5F;
    y = number;
    i = * ( long * ) &y;            // evil floating point bit level hacking
    i = 0x5f3759df - ( i >> 1 );    // what the fuck?
    y = * ( float * ) &i;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1st iteration
    //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2nd iteration, this can be removed

    return y;
}

网友:
有些奇淫技巧是利用了某些特定编译器或者特定MCU的特性,但这样做未必有通用性或者持续性
例如union这种结构。
例如union
{int AX;
byte AH,AL;
}
将int16和byte直接定义在相同内存上,使用起来因为不用其他存取、转换操作,速度会快很多,但它是基于编译器没有内存对齐,另外还要假设编译器是高字节在高位,假如换其他mcu,换其他编译器就会出问题。

网友:
走捷径学c是不可能的,东抄一招右学一招,知识都是碎片化连不起来, 还是老老实实学基础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学里计算机课全学完,且每门课都考满分,这在学生一族里是名副其实的牛B人物,或者说学霸。可惜学霸君 ...

谢谢你的建设性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大学里计算机课全学完,且每门课都考满分,这在学生一族里是名副其实的牛B人物,或者说学霸。可惜学霸君 ...

真牛的人, 学习满分,业余生活也满分(有的大二的学生就开始用自己的专业在社会/网上赚钱了)

真牛的人, 不止于课堂, 不止于书本, 不止于学校.

当然不同目标, 方向不同,准备还向上学的,就关注考研/保研, 准备工作的,就同时关注赚钱.

编程, 高阶的,其实就是算法. 数学要学的非常好.

大学校间应该有比赛:数学模型竞赛. 一个实际问题,分析后:建立模型,用数学的语言表达(这就是算法),用程序的方式实现.

网友:
道(良好的设计、编程规范、战略)>术(技术、战术)>奇技淫巧
好的设计和规范可以让一群每个个体都不完美的码农造出接近完美的软件系统
百步穿杨和卖油翁滴油过铜钱是奇技淫巧吗?我觉得属于良好的技术
创新、灵感也是来自大量的日常实践,所以基本功很重要,奥数属于加分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牛的人, 学习满分,业余生活也满分(有的大二的学生就开始用自己的专业在社会/网上赚钱了)

真牛的人,  ...

数学和算法其实不是一回事。数学是有帮助,但不是直接关系。成熟的商业应用,领先大学很多年是个不争的事实。学校里教的都是几十年前的理论,有些还在用,有些过时了,有些已废弃。

再难的题目都是已知的,如果还停留在做题的层面,只能说还没入门。建模比赛这种级别的东西还差得太远。起码在我这种低水平人士的眼里属于浪费时间。ACM题没少做,现在回头想想那时真是无知,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只能说收效不大。

如果非要说哪门课最有帮助,首先是英语,其次是算法。英语好,可以跟国际上开源届大师一起做项目,强化上两年,写程序水平就能把国内那些名校计算机博士生几乎个个干的四脚朝天…

程序这种东西,是写出来的,当然,方法很重要,先天素质很重要。先写上10万行代码,再说别的。就像兵法一样,兵书是一回事,真到大军打仗,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我觉得下面这本书可能符合奇技淫巧这类型的,只是我不懂英文看不懂。。

https://www.jjj.de/fxt/

网友D:
毛子在软件上面谈不上落后,落后不落后不知道,但至少默默无名。没听说过什么优秀的软件是毛子编的。烂大街的杀毒软件、黑客例外。
论编程,还是盎格鲁人厉害,阿三第二。
看盎格鲁人写的编程书即可。

据说国内最最权威的c语言教材是谭浩强编写的。

老衲的所有编程教材(matlab没学,c语言就是知道半点皮毛的皮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先来一段,计算 y=1/sqrt(x) :

大名鼎鼎的快速平方根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名鼎鼎的快速平方根算法

所以说是奇技淫巧,看似 what the fuck,实则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来一段,计算 y=1/sqrt(x) :

大开眼界了。看了好半天才勉强看懂三四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来一段,计算 y=1/sqrt(x) :

0x5f375a86
0x5f3759df
0x5f37642f
魔法数字

网友:
我只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开眼界了。看了好半天才勉强看懂三四成。

what the fuck 那一行是精髓。

相当于大师一弹指,对面千军万马全灭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the fuck 那一行是精髓。

相当于大师一弹指,对面千军万马全灭那种

妹子能否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就行。免得我做一辈子的井底之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妹子能否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就行。免得我做一辈子的井底之蛙。

那我举个 C++ 的吧,默认 LZ 知道类、运算符重载、模板类这些概念。
这段代码摘自 Arduino 官方 EEPROM 库:

对于 AVR 单片机,片上集成有 EEPROM 供用户存储数据。
默认在 C 代码下,需要使用 eeprom_read_byte( )、eeprom_write_byte( ) 这两个接口进行数据读写。

然 Arduino 进行了类封装的骚操作,仅靠一个头文件就重载了一堆运算符,并实现全局的 EEPROM 实例。
于是在用户代码中,甚至可以出现诸如:

   if( EEPROM[0] != EEPROM[1] )                // 判断0字节是否与1字节不同

   EEPROM[2]++;                // 第2字节数值加一

这种的高可读性代码,和 C 里边那些 eeprom_read 啥的不在一个层次。后者需要类似

   byte e0= eeprom_read_byte(0);
   byte e1= eeprom_read_byte(1);
   if( e0 != 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举个 C++ 的吧,默认 LZ 知道类、运算符重载、模板类这些概念。
这段代码摘自 Arduino 官方 EEPRO ...

妹子真是见多识广、博闻强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妹子真是见多识广、博闻强识啊。

代码多写,少抄少粘贴,就能提升很快。

刚学编程的时候,老师给的练习目标是手写(不含大段复制粘贴) 1MB 源码,大约 4万行。
后来发现差不多就是这个坎,过了以后 C/C++ 会像母语一样顺畅。

网友:
尽可能不要用什么技巧,代码越简单明了越好。

特殊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用到一些技巧的话,一定要做好注释,否则日后别说其他人,就算是自己写的都不容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毛子在软件上面谈不上落后,落后不落后不知道,但至少默默无名。没听说过什么优秀的软件是毛子编的。烂大街 ...

写程序这种事美帝最牛,其余国度加起来也干不过老美。其实写程序最考验的是恒心,随便叫个软件代码量都得用万行来算。英语不能差,否则水平很难提上去。

俄罗斯人写的常规软件我只知道ABBYY Finereader,6个俄罗斯人合作了30年,主要做OCR的,全球大约7K个企业在用。再者开源的7z,一个人写的,也有20-30年历史了。游戏应该不少,但国内少见。

小强的书多年前我看过,考试用还行,真论编程只能算屎的水平,树上的例子几乎全是反面教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我举个 C++ 的吧,默认 LZ 知道类、运算符重载、模板类这些概念。
这段代码摘自 Arduino 官方 EEPRO ...

具体要看编译后的代码是否高效,C语言写法高效,不等于二进制代码高效,有可能一条语句,编译出一堆代码

网友:
一直不喜欢c语言,需要很大的学习成本,而这种学习成本是不应该需要的。据说很多学生学完c语言,仍是一知半解,特别是指针。
(basic就不需要学习成本)

原因也可以理解,那个年代,一个字节内存1美元,c语言为了节省内存、硬盘,用了很多很不直观的简写啥的,还有什么尽是缺点、毫无必要的指针。

c#取消指针,是个巨大优点。但是,语法也不得不相似c语言,c语言习惯已经形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具体要看编译后的代码是否高效,C语言写法高效,不等于二进制代码高效,有可能一条语句,编译出一堆代码

都在单片机上用 C++ 了,还会在乎那么点代码效率么。
底层函数指针一级一级的,访问个 IO 绕多少圈才能回来。

但开发这边的确省事了,至少迭代速度感人。
一个例子就是 8266/esp32,那堆 lwip 的玩意如果纯用 C,能把新手干蒙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都在单片机上用 C++ 了,还会在乎那么点代码效率么。
底层函数指针一级一级的,访问个 IO 绕多少圈才能 ...

单片机实时控制的还是几乎是C,C++满足不了代码和效率

esp32使用的处理器Xtensa® 32-bit LX6, 官方文档称它为DPU,更擅长高层的数据处理,和我们平时接触的底层IO控制的MCU不是一个类型

开发的方式也不同,前者基本是以模块形式发售,厂家提供开发包,完成某个复杂功能,虽然有少许IO功能但数量也少,几乎没有单买cpu自己开发,而后者可以用cpu完全自由设计硬件和软件,有丰富的IO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实时控制的还是几乎是C,C++满足不了代码和效率

esp32使用的处理器Xtensa® 32-bit LX6,  ...

比起这些资料,这位朋友用过 Arduino 下的 C++ 吗?
照这么说下去,Arduino 平台都算不上是单片机了吧?

我在 Arduino-AVR 配置下跑 C++ 就做过不少带解码+控制+显示的玩意,
需要兼顾效率的地方,打开口用 C 加速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比起这些资料,这位朋友用过 Arduino 下的 C++ 吗?
照这么说下去,Arduino 平台都算不上是单片机了吧 ...

支持Arduino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片机,这一点都不奇怪,我是没玩过,但从隔壁论坛网友反映,基于Arduino的lcd彩屏刷图像很慢,我自己完全写过lcd彩屏的驱动,刷新帧率几乎和理论计算值一样,这点Arduino能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实时控制的还是几乎是C,C++满足不了代码和效率

esp32使用的处理器Xtensa® 32-bit LX6,  ...

只能说明一点,你的C水平太好了,同时C++水平太弱了。C++对程序员自身要求要高太多,C就温和多了。

战斗机从F16-F35都C++写的控制系统,控制导弹,雷达,发动机等等,那效率要求比民用单片机要求不知道高多少倍…你觉得C++效率会比C低?

从语言本身来看,除了虚函数,C和C++内存布局一样的,没有效率差异。虚函数多一个虚指针而已,为了调用有关函数方便。这个时候C除了加个判断去调对应函数实现某个功能,没有更好的方法。判断的效率怎么可能干得过虚指针做Offset!

C++最糟糕的地方是太复杂,对程序员自身要求太高,C++程序员水平差距大到能用“天上地下”的区别。同样一段程序,用C写就是需求和算法外加规范就差不多了,如果用C++写起码,还得加两项,懂系统和编译器…

如果用C的思维去写C++代码,虽然也能运行,但会像垃圾,如果项目很大,道上混的称之为"屎山一样的代码"…

固然,过客里如果有人觉得C都很难,还是考虑下用Java, C#, 脚本之类的,或者干脆换个行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支持Arduino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片机,这一点都不奇怪,我是没玩过,但从隔壁论坛网友反映,基于Ard ...

先说结论:当然可以做到。

说刷屏慢的,基本都是用了通用驱动,然后被 HAL 层拖慢。
你在 C 里边自然不会涉及 HAL,相当于直接针对 MPU 硬件优化了;

如果在 C 里边要求你的代码保持移植性,换个 MPU、换几个脚,要求代码接近 100% 移植,
到头来这种要求就会促生 HAL,到最后就和 Arduino-HAL 一样的结果。

正确的做法,是用 Arduino 通用库调通后,针对效率在特定的点进行 C++ 重载,
然后编写你自己的加速代码,兼顾效率和灵活性。可惜大多数人连 C++ 继承都不太会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说结论:当然可以做到。

说刷屏慢的,基本都是用了通用驱动,然后被 HAL 层拖慢。

你这样折腾,我还不如直接C来的简洁高效,又何必简单问题复杂化,

但凡遇到一个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或者负荷比较重的应用,就能体会能少一行是一行的感慨,怎么高效怎么来而非怎么方便怎么来,当然点灯键盘扫描外加点刷新慢的简单玩意是可以层层封装也能跑起来

我之前做过一块板,利用stm32f072(主频48M, SPI实际12MHz)通过SPI驱动TF卡,读取FAT32音频文件,再播放, SD帧协议的形成和解码都是软件完成,最后能实现44.1KHz/16bit的流畅播放,DMA和中断全用上,如果再个封装什么的,根本就无法完成

PS:  st的cube mx使用的hal库也是C,而非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折腾,我还不如直接C来的简洁高效,又何必简单问题复杂化,

但凡遇到一个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

创造性不一样: C++ 适合探索未知需求,C 适合既定目标优化。

另外我并没说 HAL 要和 C++ 绑定,我只说在 C 开发液晶过程中,不涉及针对液晶的 HAL。
stm32 那个 HAL 估计你也会吐槽吧,还不如 LL 来的实在。

网友:
《C++高性能编程》、《Effective C++ 55个改善编程与设计的有效方法》等书籍都是楼主所要的 C,C++很灵活,如果楼主是编程3年以内的新手,应首先注重程序的规范和正确性,现在的CPU性能很高,掩盖了低效的程序,首先学习 Google C/C++ 编程规范, 我使用C C++已经十多年了,感觉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学习不要一开始就扎进C++ 11标准及后续,首先掌握C++98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主要用C,用惯了C,感觉其他语言不趁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先来一段,计算 y=1/sqrt(x) :

你这个,如果浮点数的表示方式变了,就玩完了,而且还很难发现问题

网友:
非专业,大概看完C语言,不知道可以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如果浮点数的表示方式变了,就玩完了,而且还很难发现问题

你觉着哪里会用到这段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举个 C++ 的吧,默认 LZ 知道类、运算符重载、模板类这些概念。
这段代码摘自 Arduino 官方 EEPRO ...

c++看着代码简单但是背后执行的代码一点不省。如字符串c=a+b实际执行的代码和C的分配内存然后复制是一样的。然后升级下d=a+b+c那么C++是怎么执行的?根据封装执行就得先分配能容纳a+b内存空间然后复制再分配a+b+c的空间再复制,内存和复制开销变大了。用C你会直接分配a+b+c空间然后复制。效率比c++高得多了。字符串c=a+b那么好用你会放弃不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觉着哪里会用到这段程序?

现在,哪里也用不到这个程序了,这个是当年CPU功能弱小的时候的技巧,现在单片机都有数学辅助处理单元了,正确的做法是把浮点计算交给数学处理器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如果浮点数的表示方式变了,就玩完了,而且还很难发现问题

可能是个近似运算,不过我没仔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哪里也用不到这个程序了,这个是当年CPU功能弱小的时候的技巧,现在单片机都有数学辅助处理单元了,正 ...

是的, 带硬件浮点的U, 比如arm, 本身就有开方根的指令,比软件块多了,做个开根号的运算,只需14个系统时钟周期,72MHz主频, 0.2us就完成,再做个除法也很快.  1/sqrt(x)=sqrt(x)/x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快速开方算法是3D游戏Doom里面的代码,是用来算3D模型在图像里面的坐标用的。

对应的编译器是djgpp, ...

现在,486都没人用了,所以说,这个代码现在哪里也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486都没人用了,所以说,这个代码现在哪里也用不上了

单片机一样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