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电热毯低档不制热

楼主(2023-12-24):
一条用了十多年的彩虹牌单控电热毯,高档正常,拨到低档无指示灯不加热。拆开控制器后检查各元件,发现电阻R4开路,这个电阻应该是和R5分压后给可控硅施加导通电压的(大约在0.8伏),手头没有一样的电阻,用了一个200k的代换(GK极电压上升至1.1伏左右)后低档也可以正常加热了。
对电子电路略懂皮毛,画了张电路图,对其中一些地方尚有疑问,希望大家指点。

1.两线插头进控制器后,输出端至电热毯有1,2,3三个接点,本以为1,2点之间是个热敏电阻什么的,测阻值测不到,后查阅网络应该是缠绕在电热丝外层的一圈保护丝,悬空的。如果电热丝外层绝缘破坏导致电热丝与保护丝接触,那么电流就会通过R2,R3电阻而发热,使夹在两电阻中间的FT温度保险丝熔断起保护作用。
2.开关拨到高档时,可控硅部分被短路,电热丝全波做功(100w),低档由D1半波整流降低功率,串入可控硅的目的是什么?
3.D3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串入可控硅的目的是 整流,因为是单向可控硅。实际这种做法我认为画蛇添足!通用的做法就用一个整流二极管代替可控硅,电路简单还可靠!
低档由D1半波整流降低功率,串入可控硅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方便控制 ------ 实际上电路复杂了,可靠性降低了。

网友:
电热毯的开关的高低档,低档如同楼上说的,串接一个二极管即可;
如果有调温,使用双向可控硅倒是合理。

网友B:
今天刚到货了一条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入可控硅的目的是 整流,因为是单向可控硅。实际这种做法我认为画蛇添足!通用的做法就用一个整流二极管 ...

看着确实有点多余,高档直通,低档又何必多此一举加个可控硅电路。要说可控硅用来恒温或是调温,这个电路也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到货了一条这个牌子的

这个也算老牌子货,公司也上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算老牌子货,公司也上市了。

对,现在的产品功能挺多的,定时,睡眠,保温,升温,如果是双人的这些功能除定时外都是独立控制的

网友:
低档直接串一个二极管,简单又好用

网友:
低档串二极管,发热减一半,如果想再低一些,通过R4,R5,3.3uf电容可把发热量降到比二分之一发热量以下的合理范围,D3可能是用来保护发光二极管,防止反向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