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磁炉的维修问题

楼主(2023-12-24):
有一台TCL   TC18F电磁炉加热功能正常,故障现象是温度设定140度及以上就会有连续报警声,但是加热正常。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报警一般就会中断加热, 既报警又继续加热,还挺奇怪的。
估计是风扇转速慢了啥的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一般就会中断加热, 既报警又继续加热,还挺奇怪的。
估计是风扇转速慢了啥的报警。

风扇工作正常,加热功能正常,锅底温度传感器正常。

网友:
既然不影响使用,把蜂鸣器拆了

网友:
这就奇怪了,程序问题就修不好了

网友:
连续报警声,怎么个连续法?^_^

网友:
故障现象是温度设定140度及以上就会有连续报警声,感觉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因该机比较老了,没有故障代码显示,所以不好判断故障的大概范围。虽然有报警声,但所以功能均正常,不影响使用。我想会不会是处于某种故障的临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