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00A示波器维修指导

楼主(2023-12-24):
各位大师:
     抱着捡漏的想法,买了一台54600A示波器,打算元旦假期用来消磨时间,机子还没收到,卖家说上电不开机。请了解该机的大师提供检查思路,或有图纸的请分享一下,提前做个准备。我的理论基础一般般,边学边玩。后面打开后必发坛内请教、学习,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给你提供图纸和中文使用说明书, 短消息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提供图纸和中文使用说明书, 短消息联系

本坛需要更多像您这样乐于助人的大师。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热情回复

楼主:
示波器回来了,确实不开机。风扇能转,开机听见吱吱响,以为电源问题。拆下电源量各输出电压,电压正常。闻到一股烧糊味,发现一个电容冒烟了。在楼上大师提供的图中找到了一个东西。请大师指导这是电容么。

楼主:
电容多大,能用普通电容代替不。谢谢!

楼主:
没装U841微法电容,发现U810.01微发;U831微法电容全部烧糊,请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装U841微法电容,发现U810.01微发;U831微法电容全部烧糊,请大师指导

完全没有看懂你写的啥意思

‘没装U841微法电容,发现U810.01微发;U831微法电容全部烧糊”

u84是芯片。烧毁的元件是钽电容,标号是C229。

楼主:
把烧糊的电容全换了,能开机了。屏幕拉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提供图纸和中文使用说明书, 短消息联系

您好,HP54600的图纸方便给一份吗?我有一台54610,里面电源和CRT部分大概一样,电源部分故障,带负载能力差,想修起来用。网上无法找到图纸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