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喇叭

楼主(2023-12-24):
真美25W高音头16欧姆,104db, 圆号的喇叭筒,榆木的底座,在矿机试听,灵敏度很好,

楼主:
https://m.v.qq.com/x/m/play?vid=u3534d60idd&cid=&url_from=share&second_share=0&share_from=copy

矿石收音机喇叭视频

网友:
非常好,可惜录制音频音量电平太低了。用剪映软件将音量提升一下,再上传优酷

网友:
一直想找民间白铁师傅仿制古典喇叭

网友A:
飞乐高音头不错,灵敏度118DB,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B:
喇叭漂亮!
强台电流有多少微安?

网友:
牛逼喇叭哦,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乐高音头不错,灵敏度118DB,就是价格贵了点

某鱼有三十多一个的,和您发的一样的,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漂亮!
强台电流有多少微安?

现在强台电流有20微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强台电流有20微安。

20uA能够推动外放喇叭(当然必须是高灵敏度的),那是很不错了。

网友:
厉害了老哥,可以吹着喇叭闯天下,动脑又动手真心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uA能够推动外放喇叭(当然必须是高灵敏度的),那是很不错了。

确实,喇叭必须要灵敏度高的,

网友:
效果非常不错!点赞

网友:
爱鼓捣老师的实验场地,仪器仪表非常厉害,我等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C:
我用的高靈敏度號角揚聲器驅動器是Atlas Sound PD-60 Compression Driver, 60 Watts 16 Ohms。配 30 英寸直徑號筒和 KPB-02 音頻阻抗變壓器,在距離號筒口  1 英尺測量,礦石機接收強台(檢波器輸出電流5 毫安)時的聲壓達到 85 dB。打開車庫門,在馬路對面(距離約 100 英尺)可以完全聽清楚播音員講話的內容。根據廠方資料,Atlas Sound 牌 PD-60 驅動器的平均靈敏度是 112.7 dB。

如果飞乐高音头的灵敏度是 118 dB,不知道是在什麼條件下測量的。

以下是翻譯於網站 http://www.crystal-radio.eu/endriver.htm 的資料:

號角揚聲器的效率比其他揚聲器高得多。

我這裡擁有的最好的驅動單元(品牌:Adastra,型號:952.207)安裝在喇叭上時的效率為 112.5 dB/瓦/米。

單位分貝/瓦特/米的定義是: 您向揚聲器輸入 1 瓦功率,並在 1 公尺距離處測量聲壓(以 dB 為單位)。

普通家用揚聲器的效率為 80 至 95 分貝/瓦/米。
較大的揚聲器可達到 100 至 105 dB/瓦/米。

10 dB 的差異等於功率的 10 倍。20 dB 是功率的 100 倍,30 dB 是功率的 1000 倍。
因此,為了產生相同的聲壓,效率為 82.5 dB/瓦/米的揚聲器需要比 112.5 dB/瓦/米的驅動單元多 1000 倍的輸入功率。

為了獲得最大靈敏度,請將驅動器單元從喇叭上取下,並將單元放在耳邊。驅動單元的音質非常好。

安裝在號筒上音質會下降,號筒沒有太多低音響應。為了獲得良好的低音響應,號筒必須具有巨大的直徑和長度。

將驅動單元安裝在號筒上之後,可以使用礦石收音機獲得良好的揚聲器接收效果。

补充内容 (2023-12-26 14:20):
上傳 PD-30的圖片錯了,但因為剛剛超過了容許編輯的時間,不能再修改。現將 PD-30 的圖片傳到 #18。

Atlars PD-60

Atlars PD-60

Atlars Hone

Atlars Hone

Adastra 952.207

Adastra 952.207

Adastra Hone

Adastra Hone

PD-60 Spec

PD-60 Spec

PD-30 Spec

PD-30 Sp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高靈敏度號角揚聲器驅動器是Atlas Sound PD-60 Compression Driver, 60 Watts 16 Ohms。配 30 英寸 ...

感谢前辈提供的资料,

我用的是真美25W的高音头,飞乐的我也淘来2个,结构用料和真美一样,对比还是真美的好一点,和甲板耳机比,灵敏度没有舌簧耳机高,但用作喇叭比耳机声音大,

您介绍的高音喇叭头,国内好像淘不到,不知价格多少,能否淘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提供的资料,

我用的是真美25W的高音头,飞乐的我也淘来2个,结构用料和真美一样,对比还是真 ...

我是十多年前在跳蚤市場買的,連 30 英寸直徑號筒 80 美元。當時還有兩個 PD-60 驅動器,每個 20 美元。我那時不知道是好東西,沒有一起買。走寶了!

PD-60 驅動器的靈敏度和 RCA “大罐頭” 相當,接礦石機靠近耳朵覺得震耳,在整個房間都能聽清楚播音員的講話。技術資料顯示,它的音圈直徑是 2 英寸【VOICE COIL 2" (5 CM)】。

現在 eBay 有不少,但是全新的 PD-60 或 PD-60A 要 224 美元,品相好的舊貨也要 70 美元以上。太貴了!

PD-30 和 PD-5VH 便宜一點,但是音圈和接口直徑小,不能配大直徑的號筒。

PD-30 Spec

PD-30 Spec

网友:
跟随楼上老师,也转发一篇测试资料,提示号筒式扬声器的高音头用于矿石收音机具有相对高的灵敏度。出处在这里,已借助机器翻译做了简单处理:
http://www.pa2mrx.nl/UK/PA2MRX-UK.htm?projecten28_UK.htm

扬声器灵敏度测试

我有些来自声力甲板对讲器和声力电话听筒的耳机和麦克风部件。几年来,我在矿石收音机上一直用的是Dynalec H-200/U胸置甲板对讲器,把两个耳机并联,麦克风部分不用。
我测量了扬声器的灵敏度,这样就能找出在我的矿石收音机中哪个扬声器是最好的。我用两个BNC母座做了一个小工具,中间有个分压器,这个1:100000的分压器是用100K跟1欧姆的电阻器来构建的,足够高的分压比可让我通过函数发生器获得低电压。对于1:10000的分压器,产生的最低电压仍然有点高。
另一位业余爱好者使用了1:10K分频器,进一步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进行测量。请看这里(和上面老师分享资料来源于同一网站,测试结果也是Adastra 952-207高音头灵敏度最高)
注意,如果你的听力比我好,测量的电压可能会更低……或者更高,如果你听到的比我更糟。
此外,你还得在灵敏度测试中具备识别语音或乐音的能力,只进行单音测试。

使用的工具:函数发生器,代替DVM的示波器,LCR测量仪。
我使用了发生器的扫频功能,500-1000Hz,持续时间1秒,最好能听到声音的变化。
按照上面示意图中的方式,在正确的设置下连接所有部件。把听筒放在耳罩里,戴在头上。将函数发生器的电压调整到您能听到耳机声音的最低电压。在示波器上查看峰值电压并记下来。
断开耳机,在头上测量1Khz的阻抗(注意,声音可能很大。用手/手指交替阻挡。)
记下数值。
-现在,您可以通过将测量电压除以2.828来计算来自函数发生器的有效电压。
-计算扬声器上的电压Uspeaker = Ugenerator / 100000
-计算扬声器的功率P=(Usp X Usp)/Z
-Z是您测量的扬声器在1Khz下的阻抗。
我做了一张excel表格来进行计算,只需填写你测量的值。
以下PP电压是从函数发生器测量的,必须进行分压才能计算扬声器上的电压。
测量的阻抗可能与工厂规格不同。
例如:Monacor驱动器单元在1000Hz时的额定值为16Ω,测量值相同。但当你抓住耳朵或用手挡住输出时,阻抗会上升到大约30Ω。
这些是我计算时使用的阻抗。
在易趣上,一位卖家正在出售这些电话听筒,如图所示。这些是成对出售的。根据电话听筒上的文字,这些来自法国。有了两部电话听筒和几英里长的电线,只有你才能相互通信。

灵敏度结果:
扬声器片:0.015pW,Z=290Ω
Mikrophone片:0.027pW,Z=270Ω

Monacor KU-516驱动单元,适用于100V系统。
灵敏度:0.003pW,Z=30Ω
这种类型的扬声器是你可以与矿石收音机一起使用的最灵敏的扬声器,但用它制作一个耳机会让你的头上额外增加5公斤的重量,每个重2.5公斤。

仅限Dynalec H-200/U耳机。两个并联。
灵敏度:0.0156pW,Z=293Ω
我大约从2007/2008年开始使用这个
麦克风部件不见了。

Stromberg Carlson H-200/U耳机。只测量了一侧。
灵敏度:0.0155pW,Z=750Ω)
麦克风片,按原样,未拆卸。PTT已激活。
灵敏度:1645pW,Z=0.73Ω)
应该是个比麦克风部件更靠内的东西。阻抗非常低,无需按压PTT同样的电阻?

Clansman屏蔽耳机转换器,783-5393
灵敏度:0.08pW,Z=130Ω
这台几年前被Reinhöfer Elektronic作为矿石收音机部件出售。

我想是大约1925年的Dictograph R1耳机。
2x 1500欧姆。测量Z=7KΩ。
灵敏度:138pW(pp电压8.8伏@Z=7KΩ
这是2005年我在矿石收音机上使用的第一款耳机。
但当时大多数电台都是婴儿潮一代。

Kapsch号筒扬声器,制造于约1920年代
灵敏度:1.7瓦(pp电压7.71mV@4.2KΩ。
(由于灵敏度非常低,直接来自函数发生器的电压)
灵敏度/体积可通过改变隔膜与磁铁的距离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高靈敏度號角揚聲器驅動器是Atlas Sound PD-60 Compression Driver, 60 Watts 16 Ohms。配 30 英寸 ...

老师你好!
商家打的产品说明书,飞乐高音头的灵敏度是 118 dB,应该是完整的高音喇叭参数,并非高音头,厂家是不会拿部件去检测的。

网友C:
關於號筒揚聲器的原理,我始終不很明白。

記得很久以前看過一些解釋,說號筒有“放大”聲音的作用。我就懷疑這種說法,沒有增加能量怎麼會放大呢?

看到一個網頁的說明是:“广播用号筒式扬声器的频带宽度在200Hz~4000Hz之间,声效率相对于直接辐射式锥盆扬声器的1%~2%高得多,可达5%~20%”

按照百度說的工作原理:“ 号筒式扬声器的原理是振膜推动位於号筒底部的空气而工作,因为声阻很大所以效率非常高 ... 这种扬声器和其他扬声器的区别主要在于它的声辐射方式,纸盆扬声器和球顶扬声器等是由振膜直接鼓动周围的空气将声音辐射出去的,是直接辐射,而号筒扬声器是把振膜产生的声音通过号筒辐射到空间的,是间接辐射。号筒扬声器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谐波失真较小,但其频带较窄,低频响应差。所以多作为扬声器系统中的中、高音单元使用。”

號筒的作用是使聲音集中到特定的方向,這容易理解。但是為什麼 “声阻很大所以效率非常高”,為什麼號筒長些(為了不占空間,設計成 “折叠式号筒” 使聲音反射兩次)讓其直徑逐漸放大效率更高呢?

折叠式号筒

折叠式号筒

网友:
这种注音筒结构特殊,所以灵敏度很高,效果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關於號筒揚聲器的原理,我始終不很明白。

記得很久以前看過一些解釋,說號筒有“放大”聲音的作用。我 ...

“声阻很大所以效率非常高”,

我的理解,我们用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接自来水涮车,由于管子粗水的压力小,水柱压力小距离也不远,当你把水管头挤压扁减小出水口时,压力变大,水流速度变快,,水柱的距离也变远了,和高音头,一个道理。不知我理解的对否。

网友:
我理解的是:
有号筒时声波的能量被号筒集中,无号筒时声波的能量是发散的。所以,到达听者耳朵的声波能量是不同的,到达的声波能量多,人的感觉就是音量大。从能量利用率的角度看,有号筒的能量利用率高。也可以说是效率高吧。

网友:
效率高的吓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阻很大所以效率非常高”,

我的理解,我们用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接自来水涮车,由于管子粗水的压力 ...

朋友理解的思路不错,但是结论不对。
你说的是【射流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利用高压原理,以细小的出口用水来切割钢板。
而这种助音喇叭则刚好相反,利用喇叭细小、弯曲的颈部,尽可能的压缩声音,然后突然从扩大的口部喷发出来,使小声音得以放大,这叫【爆破原理】,就像炸药爆炸以后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巨大的挤压力突破空间以后,喷发出来并发出巨大的响声。这种喇叭的结构就是要产生这种【爆破】效果,使声音得以放大。

网友:
分享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资料,想上传一些文件因为太大遂作罢:
号筒扬声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
GB/T 14475-1993 号筒扬声器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乐高音头不错,灵敏度118DB,就是价格贵了点

高音头的第一品牌是天津电声器材厂的“真美”牌的。我在广播站工作过。曾经安装过移动宣传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關於號筒揚聲器的原理,我始終不很明白。

記得很久以前看過一些解釋,說號筒有“放大”聲音的作用。我 ...

网友:
另一种电动扬声器是反射式的号筒扬声器。它是由一个“发音头”和号筒组成的,号筒的作用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喊话筒的作用相类似,可以使声音较为集中地向外发射到比较远的距离。这种扬声器的外形和结构如图所示。发音头的工作原理和纸盆式电动扬声器差不多,但是音圈所连接的不是纸盆而是一个振动膜,振动膜是用浸渍过塑料的圆形织物制成的,永久磁铁可用柱形的也可用环形的。当音圈通过音频电流时,音圈带动振动膜振动而发声。发音头的出口不大,使振动膜外面的一些空间成为一个半封闭状态的“空气室”,而号筒壁是按着一定规律(指数曲线)慢慢向外扩展的,面积小时扩展很慢,面积愈大时,扩展也愈快,在出口处扩到很大。声音从号筒向外发射时,由于发音头气室内被密闭的空气受到振动膜的振动,将声波功率作用于号筒内的空气柱而传到出口处,号筒截面各扩展得愈慢,它的截止频率愈低,那么号筒就要做得很细很长,为了缩减号筒所占空间,以满足节省地位和便于使用等要求,号筒是做成反射式的,把整个号筒折成几段套在一起,使声音经过一次或两次反射后再辐射出去。号筒式扬声器的特点是效率高,输出音量大,辐射方向性强,适宜放送高音,因此常称为“高音喇叭”。开大会和广场中使用较多。它的缺点是频率特性差。常用的号筒式扬声器的截止频率约在120~180赫之间,低于这个频率的声音就放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有特色,有留声机的感觉

网友:
漂亮的大喇叭,若是铜的更复古。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出自哪本书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出自哪本书上的?

《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喇叭》

感谢告知!已经找到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