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3-12-25):
这是一台用了四年多的浴霸暖风铝线轴承电机,线圈和引出线连接部分氧化断裂,用什么办法重新连接合适?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
一般铜包铝线不好上锡,可将铝线与引出线线头用上了锡的细铜线缠在一起,再上锡,后用小号线鼻孑压接

网友:
如楼上所说 做好绝缘以后 将接头引线 胶铸固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建议,打算用裸铜细线缠绕后焊接,然后套热缩管后再捆扎固定。

网友:
了解一下焊铝助焊剂

网友A:
冷压,就是用类似柳钉的铜管把两种线套在里面,再用钳子捏扁

网友:
可以刮干净氧化部分,用铜线缠绕。绝缘包好处理。

网友:
铝线很容易断,不好接,绝缘不好做

网友:
漆包线接头用烙铁烫去漆皮,然后用优质铜漆包线镀锡后把接头卷绕捆扎好,套上热缩套管了事。

网友:
直接换无刷电机

网友:
去咸鱼找个铜线电机,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压,就是用类似柳钉的铜管把两种线套在里面,再用钳子捏扁

如果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最好有压线钳,其实换一个这种电机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
薄铜片缠绕压实上锡

网友:
铝线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