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有两个网关,NAT在那个网关执行的?

楼主(2023-12-25):
光猫工作在路由模式,执行ipconfig,和tracert,后好像是有两个网关,会不会影响网速?NAT是在哪个网关上执行的?怎么去掉一个网关呢?

网友A:
路由就是NAT设备
光猫做路由,下面再有一个路由
就是两个内网NAT

不建议光猫做路由,带机量顶多8,超过就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就是NAT设备
光猫做路由,下面再有一个路由
就是两个内网NAT

我觉得两个内网NAT,是否会降低速度?我能去掉一个吗?光猫工作在路由模式是运营商不肯给更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两个内网NAT,是否会降低速度?我能去掉一个吗?光猫工作在路由模式是运营商不肯给更改的。

不会降速,网络服务本身就是大量NAT来完成的
企业应用的话还特意划分很多VLAN来做策略

网友B:
那两个跃点响应时间都是1毫秒,本机数据包到百度的服务器要经过很多(电信)路由器和交换机转发,这1毫秒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跃点响应时间都是1毫秒,本机数据包到百度的服务器要经过很多(电信)路由器和交换机转发,这1毫秒算 ...

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