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打印的月亮

楼主(2023-12-25):
如图。原来用 c 编的,改写为 python的。

网友:
脚本语言速度没有快的,但写起来简单啊。如果脚本都能那么快,傻子才用命令式语言啊…

脚本里JavaScript算是比较快的,尤其用谷歌V8执行引擎时,只比命令式语言慢一个数量级左右。Ruby最慢,如果C++用1秒的话,Ruby得用1-2个小时。Python不算最慢,但也很慢了。

渲染一幅画,看看相对速度就明白了。处理器i7-920,12G内存。

楼主:
运行于iPad mini 2。

网友A:
Python比C容易学,但执行效率感觉比C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比C容易学,但执行效率感觉比C差太多了。

C运行速度快,python 代码效率高。

楼主:
再发一个,看看哪个好看。

楼主:
改写为FORTRAN的

楼主:
Python 运行速度比fortran慢,但是编程,修改,开发软件,方便多了。

楼主:
所谓运行慢,个人觉得是启动慢,起码在我这里是这样。可能是因为编译机制的问题。

网友:
上面再画一个嫦娥,一只兔子 那才牛

楼主:
找到一只兔子

网友:
感觉象一个没有弦的弓。

楼主:
感觉速度有差别,但没那么大。

楼主:
我的测试数据

楼主:
发不上去

楼主:
初七初八的时候才有弦

网友B:
可以用py语言高一个虚拟太阳系,然后把 时节 与地球、太阳的3维轨道的位置关系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y语言高一个虚拟太阳系,然后把 时节 与地球、太阳的3维轨道的位置关系显示出来。

估计速度会卡成狗。

之前有人用OpenGL画过一个,数据来自NASA,明显感觉到延迟。

楼主:
大家看的动画电影就是阿!

网友:
尘封的记忆又被你挖了出来,当年还是玩中华学习机basic时干过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