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摔烂了,想重新买一个,MF47里面的哪一种好?

楼主(2023-12-25):
今天出门万用表放在电瓶车车篮里,坑里一颠簸,万用表飞出去了。又被后面的车压过,彻底玩完了。刚准备在网上买一个,但看了一下眼花缭乱,同样是mf47的,都是南京产的。有金川,天宇,川宇,还有正泰的。不知道买哪种好?我只要买最基本型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任何花里胡哨的功能。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买最基本型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任何花里胡哨的功能------MF47 或 MF47A

网友:
金川的吧

网友:
我有一只别人拿来的金川表,怎么说,外包装标识外磁,外观看着不错,手感沉甸甸的……

可惜的是:内磁表头,加了很多配重而已
这里没有排斥内磁表头的意思,只是不要挂羊头卖狗肉,还要在内部做文章……

===========================================================
对于使用来说,一只顺手的万用表就好,就灵敏度MF47这些都还不错了。

网友:
谁有MF47万用表的电路图啊?我拆表时不小心把表头2根线扯断了,不知道怎么接回去

网友:
想耐用些,可以在闲鱼上找到2手的南京电表厂的老MF47表,价格也还好,打NANKING的贵些,90年代早期产的打NANJING标的便宜一点,选那种带15V高压电池的版本。

网友:
我那U-1表摔成3截了,还能用!!

网友A:
    我有一块MF47,Ω调零是罕见的线绕电位器,有意者可以转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MF47,Ω调零是罕见的线绕电位器,有意者可以转让!

矿坛传统:脱了上果照

网友:
来一块数字表吧,830之类的就行。
我用的是UT33。

网友:
MF47 ,现在就不要追求性能。
只要调零电阻是线绕,基本没问题。
但是,这样的表零售基本40以上。
所以,炮灰表,什么也不说了。

网友:
现在的47水太深 不如选择 胜利VC3021

网友B:
还是来个福禄克吧,数字表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来个福禄克吧,数字表才好用

英雄所见略同!使用习惯了,肯定是数字表好。

网友:
  指针表我喜欢电阻档是3V+9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