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老游戏需要运行在16位色下,win7系统有没有什么自动的工具或者API函数设置这个

楼主(2023-12-25):
有的老游戏需要运行在16位色下,win7系统有没有什么自动的工具或者API函数设置这个,用批处理等游戏结束再设置回来

网友:
用虚拟机玩呀

楼主:
开虚拟机比手动设置一下还慢

网友A:
选中.exe那个文件,鼠标右键,看看有没有兼容模式可选。
Win10里有,Win7忘记了。再不行只能虚拟机…

网友B:
为嘛要在真实的系统里面折腾呢?
现在的电脑配置普遍都比较高,在虚拟机里面跑老系统还是很顺的,再说了老游戏配老系统才最合适。

网友C:
我有一款二战战地游戏,,只能在XP上面运行,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用一台XP的电脑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exe那个文件,鼠标右键,看看有没有兼容模式可选。
Win10里有,Win7忘记了。再不行只能虚拟机…

win7的兼容模式里没有16位色,只有256色,16位色要在显示器属性那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嘛要在真实的系统里面折腾呢?
现在的电脑配置普遍都比较高,在虚拟机里面跑老系统还是很顺的,再说了老 ...

就是老电脑装的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款二战战地游戏,,只能在XP上面运行,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用一台XP的电脑玩,

右键菜单兼容模式看看

楼主:
有人推荐了DxWnd,还不错

网友D:
win7  640*480-256色,不过游戏未必可以,可能还缺少低版本dx组件

网友E:
老游戏最好用CRT显示玩,否则画质没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游戏最好用CRT显示玩,否则画质没法看

现在的液晶分辨率太高了,玩老游戏可以试试等比例+整数倍放大

网友A:
大部分游戏在兼容模式下可以运行,个别的真不行,有的dll文件找不到。虚拟机上也不行,因为窗口不能最大化,主要是显卡模拟不好,还是没法玩。

老硬件坏了,新硬件装不上老系统(因为BIOS里做了手脚),新系统下兼容模式又不行,彻底没希望了。垃圾MS真是业界毒瘤。

我有一款老游戏,太空战机 就是这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  640*480-256色,不过游戏未必可以,可能还缺少低版本dx组件

我的win11有的老游戏玩不起来,兼容设置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游戏最好用CRT显示玩,否则画质没法看

确实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游戏在兼容模式下可以运行,个别的真不行,有的dll文件找不到。虚拟机上也不行,因为窗口不能最大化 ...

留一台旧电脑,三代以下的还可以装XP,六代以下的还可以装Win7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win11有的老游戏玩不起来,兼容设置也不行

是的,在vmware上跑就行,速度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vmware上跑就行,速度凑合

还是老系统

网友D:
有的游戏,别说win7兼容模式了,xp物理机都不行,非要win9x或者D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游戏,别说win7兼容模式了,xp物理机都不行,非要win9x或者DOS

我有个游戏需要win98 3d显卡,虚拟机win98不支持3d,所以玩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游戏需要win98 3d显卡,虚拟机win98不支持3d,所以玩不了

找一块98下可用的3D显卡,然后试试走PCI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块98下可用的3D显卡,然后试试走PCI直通

那么老的显卡估计不支持直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老的显卡估计不支持直通吧?

要不坛里淘淘看,谁有能装98的整机,带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坛里淘淘看,谁有能装98的整机,带独显

不想整了,就一个游戏

网友:
整个X220装个win95

楼主:
这种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em就是老游戏专用虚拟机。

3D不好弄,试过win98有个游戏不正常

网友G:
我给对讲机写频的时候遇见过同样的麻烦,最后收了一台老升腾廋客户机器解决了,装的第二版WIN98系统和XP系统。不过这玩意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给对讲机写频的时候遇见过同样的麻烦,最后收了一台老升腾廋客户机器解决了,装的第二版WIN98系统和XP系 ...

哪一款升腾可以装98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还有VirtualBox、VMWare和Windows自带的HyperV三种虚拟机。

可以装win98,但是不支持3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对讲机写频的时候遇见过同样的麻烦,最后收了一台老升腾廋客户机器解决了,装的第二版WIN98系统和XP系 ...

不玩游戏显卡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倒是,我最常用的虚拟机VirtualBox在非NT系列Windows上面不能装显卡驱动,只能用默认VGA模式,太丑陋了 ...

虚拟机装xp已经比较完善了

网友I:
win7下会自动修改颜色模式到16位,win8以上才需要用第三方补丁来达到较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n7下会自动修改颜色模式到16位,win8以上才需要用第三方补丁来达到较好的效果

有的游戏没有那么智能,提示一个出错窗口说需要运行在16位色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一款升腾可以装98来着,

升腾D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