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器升级

楼主(2023-12-25):
得力吸锡器新的时候不错,吸力可以,玻纤头永不融化
但渐渐的吸力减退,涂凡士林能增强,但后期越来越不行
反复测量之后,更换氟胶圈,耐高温耐油耐磨损
原来的是丁腈的,不知什么原因缩小了一圈,不耐油?还是不耐高温
更换后吸力强劲,看手指吸住的效果
硅胶头比玻纤头更软,能够贴合烙铁头和板子的夹角(可塑性),效果更好
然后吸锡了过后,锡渣残留在硅胶管里,捏下硅胶管就能掉出来
除锡不需要拆吸锡器

网友:
这要是被厂家看到,………………

网友:
手动吸锡的我只爱白光20G  18G,看着舒服,用着爽。

网友:
密封圈需要涂凡士林增强说明有点磨损,通过凡士林增加密封性。至于增加硅胶头,现在很多吸锡器都这样做

网友A:
曾经买过几个都不怎么好用,还有电热的,后来就不买了。后来看别人用大号的,好用,就买了个,图中蓝色的。但是,没人家的好用,人家的是灰色的15元,我的10元。前些天被儿子玩坏了,就又买了个,据说是日本的防静电,这个好用,差别一个是劲大,弹簧按起来费劲,另一个是密封圈那里多了个乳白色的胶圈,应该是提高密封性,其它方面就是个那,看不出来有啥差别。13.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买过几个都不怎么好用,还有电热的,后来就不买了。后来看别人用大号的,好用,就买了个,图中蓝色的。 ...

想买这个大的,但塑料材质,吸进去在里面肯定附着桶里
还是整整铝合金的吧,换个密封圈竟然复活了,氟胶圈竟然比丁腈爽的多

网友B:
我都是拿热塑管套在吸嘴上用,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拿热塑管套在吸嘴上用,非常好用

这不行吧,硅胶管270度不融化,塑料(PVC?不耐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行吧,硅胶管270度不融化,塑料(PVC?不耐高温

热塑管是耐高温的,完成收缩后耐受电烙铁300多度的高温完全没问题,当然长时间使用后会变得不那么好用,但热塑管便宜,换一节就好了

网友C:
现在的焊盘越来越小,吸锡器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焊盘越来越小,吸锡器不好用了。

吸力够强就行
4.0电容脚应该是最小的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拿热塑管套在吸嘴上用,非常好用

看错了,看成“套在嘴上吸”,正想烫到嘴怎么办?再仔细看,原来是套在“吸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看成“套在嘴上吸”,正想烫到嘴怎么办?再仔细看,原来是套在“吸嘴”上。

网友:
这可不是啥新鲜事儿,俺十来年前买的日本 Engineer 牌子的吸锡器就是硅胶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