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23-12-25):
有谁知道这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已经烧穿看不清楚型号,好像有38**M或是3B,星号的看不到,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管理芯片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常见的是3842,烧IC不是换上就好的,要查一下为啥烧。

网友:
建议查一下外部原件,单纯的替换坏件 还是会烧的

网友A:
38系列还是不少,有差异,找不到一样的板子,只好先把周边电路测绘出来再判断;
3842,3843,3844,3845,3869A等八脚的芯片。

网友:
直接买一个

网友:
AP3842/43/44/45 CM

网友:
那窟窿眼抠的真是地方,常见的42和43的多,功率大些的44

楼主:
只有画出电路图先

楼主:
粗粗的画了一个不像样的电路图,基本和实物表示的一样,请各位帮忙看看这烧毁的8脚IC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粗的画了一个不像样的电路图,基本和实物表示的一样,请各位帮忙看看这烧毁的8脚IC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系列还是不少,有差异,找不到一样的板子,只好先把周边电路测绘出来再判断;
3842,3843,3844,3845, ...

3869A

这个是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粗的画了一个不像样的电路图,基本和实物表示的一样,请各位帮忙看看这烧毁的8脚IC是什么型号?谢谢

图纸里的场效应管、电解电容极性,感觉怪怪的!
我曾上传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图数百种,请搜索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