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座清洗

楼主(2023-12-25):
FU7的管座,存放有20年以上了,氧化比较严重,不知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清洗方法,或者买新的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表面镀银氧化了,可以用棉签反复擦拭即可。即使不擦也不影响使用。

对的,氧化银是导电的。

网友:
不必清洗,管子插拔几次就会把氧化层磨掉的。

网友:
喷一点油性电子清洁剂 然后找根竹签(烧烤那种) 夹在电钻上插进去转几圈就干净了
如果觉得用不住换新即可

网友A:
这是表面镀银氧化了,可以用棉签反复擦拭即可。即使不擦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丢洁厕灵里泡一下

网友:
D40 或者比高牌类似多功能去锈润滑剂一喷光亮

网友:
WD40喷喷,然后牙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表面镀银氧化了,可以用棉签反复擦拭即可。即使不擦也不影响使用。

如果这样最好了,到时测一下接触电阻看看。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网友B:
氧化银导电的不用担心,用酒精擦拭一下即可也可用白蜡泡12小时。

补充内容 (2023-12-28 19:47):
抱歉,应该是白醋不是白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银导电的不用担心,用酒精擦拭一下即可也可用白蜡泡12小时。

补充内容 (2023-12-28 19:47):

我看到的就是“白醋”,没想到那是个蜡字,

网友C:
可以试试把管座和铝箔一起放到浓热盐水里浸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银导电的不用担心,用酒精擦拭一下即可也可用白蜡泡12小时。

补充内容 (2023-12-28 19:47):

还真找到了一并白醋,本想找几个锈了的8脚座试试,但瓶子上面注明总酸5%,里面还有糖....啥的,没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把管座和铝箔一起放到浓热盐水里浸泡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理?

形成了原电池,盐水不一定要浓,但铝和银应该接触。原理上可行,也看到有不少人用此法清洁银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