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关于全双工无线对讲的消本地麦克风(消侧音)电路的一种实现方法

楼主(2023-12-26):
(便利贴上广告忽略)
如图,想要做一个全双工中短距离异频无线对讲电路。需要消音电路,现在接收机的喇叭驱动是D类放大电路,差分输出的。如果如图这样接的做成产生一个相位差180度的电路(理论上),然后再通过低筒RC滤波(截止频率不低于3kHZ),不必加其他三极管或者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然后滤波后的信号再接入发射机电路的麦克风输入端(中间的衰减电位器没有再画出),这样实际上可行吗?

网友A:
不可行。没法控制相移,尤其高频区。说不定在某个频点形成正反馈整机就啸叫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没法控制相移,尤其高频区。说不定在某个频点形成正反馈整机就啸叫起来

如果调整R1,RP,C1,C2这些元器件数值,保证自激频率避开3k或以下的频率(因为对讲芯片方案里面截止频率为3k),那不是不可以吗?

网友:
即使用了低通,整机的通频带仍是个很大的数字(至少300~3K才能保证预言可懂度)。经整机电路处理后,其相-频特性是很复杂的,没法用这种简单电路实现宽带反相。即使用调试的方式获得某个频段反相,最终也会以效果不好或没啥效果而告终。

这个类似早期的双声道“消歌声”卡拉OK电路,调试理想时会有些效果,但远远达不到预期。

网友:
别突发奇想了,因为你能想到的,早就被人想完了,没人这么搞,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是不靠谱,要么是不方便

网友:
带耳麦不行吗?网吧常用的。

网友:
记得有一个自制双工对讲电话,原理是:一个无稳态电路分别控制发信和收信电路的通、断,A时段关断发信,收信支路正常;B时段关断收信,发信支路正常,从而使收、发支路互不影响,不会产生振鸣和啸叫。为保持话音的清晰度,采样率(无稳态电路的振荡频率)应在20KHz以上。

网友:
主动降噪耳机的原理是否可行?带通滤波器能改善语音清晰度(曾经在电子报上看到一个说是美国阿波罗飞船地月通讯的线路,现在看来就是窄带滤波器,好像还分男声女声),消除同频语音应该做不到。大型扩声设备为了防止反馈啸叫一般采用的是移频,而不是移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整R1,RP,C1,C2这些元器件数值,保证自激频率避开3k或以下的频率(因为对讲芯片方案里面截止频率为3 ...

有线双工对讲机电路图,音频电路 - 达普IC芯片交易网
http://www.ic72.com/news/2009-07-17/141481.html

楼主:
麦克风和扬声器解法和其他人的相反(因为不是传统有线电话),那我改用这个方案可行吗?使用三极管放大产生的反相信号(参考了有些有线电话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