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二极管 怎么买呀?

楼主(2023-12-26):
液晶显示屏 17寸的
通电源  开关键 灯闪  不显示
拆机发现这个二极管短路  DZ901
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  ?

网友:
如果没有电路图,那就看此稳压管负极(白色宽的那头)电路上的电解电容的耐压来猜,数字电路无非一些常用数值如24、15、12、9、5、3.3.  实际上你焊下稳压管了以后,可以短时间通电量一下对地电压。关键是不是仅仅就是这颗齐纳管坏了。

网友:
9.1V稳压管!

网友:
我也认为是9.1V的。

网友(2024-01-30):
是ZD901吧,百度下是18V的稳压管

网友A:
DZ901应该是元件在电路图中的编号,不是元件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Z901应该是元件在电路图中的编号,不是元件型号

管子上印着9.1

网友:
哦,我看成了是S.i B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