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分压节点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23-12-26):
大家好,这种涉及2个电源的电阻分压计算我始终搞不明白如何计算,比如V1.V3电压确定了,求V2的电压,知道的朋友能告诉一下吗,如何计算的,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就用你一楼这张图:

1、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对于一个节点,流进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

对于V2这个节点,流进的电流有经R1流进的电流I1、以及经R3流进的电流I3,流出的电流是经R2到地线的电流I2.

因此,有I1+I3=I2

2,根据欧姆定律有:

   I1=(V1-V2)/R1

   I3=(V3-V2)/R3

   I2=V2/R2

3、将第2步的式子代入到第一步式子,得  (V1-V2)/R1+(V3-V2)/R3=V2/R2

   化简后,可得到V2的求取关系式:

    V2=V1/(R1*K)+V3/(R3*K),其中K=1/R1+1/R2+1/R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那个程序在哪里下载的?挺有趣啊。可以发上来吗?

随便一个电路仿真软件就能干这事啊,我还不明白楼主那个软件意义何在呢

网友D:
  根据欧姆定律,V2=470×0.006452=3.03244.也可以这样验证:V2=5-1000×0.001968=5-1.968=3.032V
另一路V2=12-2000×0.004484=3.0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你一楼这张图:

1、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对于一个节点,流进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
...

此乃正解!经典。

网友E:
V2/470=(5-V2)/1000+(12-V2)/2000
算出V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你一楼这张图:

1、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对于一个节点,流进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
...

谢谢小鬼头老师解答,经过验算,确实如此,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欧姆定律,V2=470×0.006452=3.03244.也可以这样验证:V2=5-1000×0.001968=5-1.968=3.032V
另一路V ...

是的,但是您的方法如果没有标明结果,0.006452和0.001968从何而来,主要是没有推导过程。小鬼头老师的简单明了,让我也看明白了。

网友C:
楼主用的那个程序在哪里下载的?挺有趣啊。可以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V2/470=(5-V2)/1000+(12-V2)/2000
算出V2即可

您的方法是对的,咋一看比小鬼头老师的还简洁,一个公式就搞定,但是计算时却又难到我了,我刚刚计算了,费了好一会功夫才算出来,不得不承认,还是多读书好啊,学历低了,整电子确实费劲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是对的,咋一看比小鬼头老师的还简洁,一个公式就搞定,但是计算时却又难到我了,我刚刚计算了, ...

但这个“公式”只适用于这个电路,换个电路咋办 看看 KCL/KVL 章节的习题

老师总不能每个电路教一个“公式”吧?所以需要一个真正“万用”的、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真正“公”的公式,就是 KCL、KVL 定律,这个是《电路》这门课入门定律,不学这个后面没法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那个程序在哪里下载的?挺有趣啊。可以发上来吗?

软件左上角有软件名称,我都忘记哪里下载的了,软件大了,我没有发上来,不知道怎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这个“公式”只适用于这个电路,换个电路咋办  看看 KCL/KVL 章节的习题

确实是这样 ,简单的分压计算我应该能算,就是这个电路出现2个电源的情况下我确实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我也买了不少书籍和仪器仪表,基尔霍夫定律有本书里也有介绍,当时看了,但是忘记了,那本书放老家了。我学历不高,现在工作也是电子方面的。电子方面的很多东西基本都是自学的,我的知识储备基本就是欧姆定律 和简单的加减乘除,所以搞这行在很多方面特费劲,但是在这个论坛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矿坛这个好平台,谢谢washu。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 ,简单的分压计算我应该能算,就是这个电路出现2个电源的情况下我确实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 ...

其实就是节点电流定律,流入、流出节点的电流相等。
根据这个列等式,等式中V1、V3、R1、R2、R3均已知,只有一个V2是未知量,容易算出来。

像washu说的,您这个电路简单容易算,复杂点是懒得手算了,用仿真软件搭出电路,让软件自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电路仿真软件就能干这事啊,我还不明白楼主那个软件意义何在呢

那个软件还可以算其它东西的,我是好奇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左上角有软件名称,我都忘记哪里下载的了,软件大了,我没有发上来,不知道怎么发。

已经在百度上找到并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 ,简单的分压计算我应该能算,就是这个电路出现2个电源的情况下我确实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 ...

作为过来人,提个建议给你参考:
复数的计算,包括三角函数等是必须掌握的,否则你没有办法理解交流电和电路的。
有条件,学点微积分,因为它是“初级”和“中级”的分界点。

网友:
弥尔曼定理直接出结果。

V2=[5/1000+12/2000]/[1/1000+1/2000+1/470]=3.0322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这个“公式”只适用于这个电路,换个电路咋办  看看 KCL/KVL 章节的习题

哎,忘了三十年了

网友F:
电工基础好好温习一下,你就会自己找到好几种计算方法能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工基础好好温习一下,你就会自己找到好几种计算方法能算出来。

是的,看了大家的解答,至少都有3种方法了

网友F:
哪止3种!随便举个:将电压源与电阻串联用电流源与电阻并联等效替代——5V与1k串联用5mA电流源与1k并联替代,12V与2k串联用6mA与2k并联替代。就等效为两个电流源与3个电阻并联了。3个电阻并联后的阻值是275.66欧姆,两个电流源合并后就是11mA的电流源。那么V2的电压就是3.0323V。当然还有其他多种办法,就不多说了。

网友:
I1=V1/R1=5mA,I3=V3/R3=6mA,I=I1+I3=11mA。R1//R2//R3=275.66欧姆。V2=I*275.66=3.0323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止3种!随便举个:将电压源与电阻串联用电流源与电阻并联等效替代——5V与1k串联用5mA电流源与1k并联替代 ...

确实,几种方法我都记下来了,专门搞了一个文件夹,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G:
计算出来的东西(结果)只是在其范围内,相差不多而已。
楼主所问电路,如果5v和12v同时存在的时候,5v支路可以看作断路,它不能提供电流,相反还吸收12V电路的电流。
只有12v电路无电压时,5v电路才有电流输出~

网友:
很多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
好事者问之,为师者答之,问题就变得复杂了^_^

网友:
这个多电源电路中只含有线性元件,是一个线性电路。在线性电路中,多个电源的作用结果,等于各单独电源的作用结果之和。这叫线性电路的可加性。先令V3为零,R3等效接地与R2并联。对只含V1的简单电路,用欧姆定律算出V2点分到的电压1.378伏。再令V1为零,此时R1与R2等效并联。对只含V3的简单电路,用欧姆定律算出V2点分到的电压1.634伏。当V1,V3共同作用时,V2点电压为1.378+1.634=3.032伏。  从小鬼头老师推导出的公式V2=V1/(R1*K)+V3/(R3*K),其中K=1/R1+1/R2+1/R3  中也可看到,V2是V1与V3分别作用之和。对不太复杂的电路还可用等效电源法(戴维南定律或称代文宁定律)来计算。欧姆定律已能解决大部分工作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计算出来的东西(结果)只是在其范围内,相差不多而已。
楼主所问电路,如果5v和12v同时存在的时候,5v支 ...

猜测,这大概是ATX电源的反馈分压网络(5V\12V输出,当然也可能是带有单片机的、数字模拟混合的某类控制板的板载电源),牵扯到后面的反馈电路设计和计算,V2节点电压必须准确,马马虎虎可不行。
如果猜的没错,V3、V1预设负载的消耗电流大概是2.5:1,也就是12V所带的负载电流大概是5V的2.5倍,这也大概符合ATX电源的特性。

另外,V2节点电压小于V1节点电压,12V不会向5V倒灌电流。
5V也绝不能看作是开路,反之它对V2节点电压影响还不小。如果这是电源的反馈反压网络,断开R1(就是你说的V1开路),会导致5V带载能力大幅下降,即挂上预期的负载后,5V输出跌落到使负载不能正常工作后,这个电源就废了。

这问题确实不复杂,模电基础入门知识,最朴素的解法是按节点电流定律列等式,解个一元一次方程的事。
但对于没系统学过模电的朋友,高中物理教的电学知识容易忘记,记不起来还真不容易算出来。

网友:
知识在于理解与掌握而不是死记硬背。只有真正掌握了才能随时灵活运用。比如学习了叠加定理后,如果是真正掌握了,也同样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你不妨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上面的计算是基于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

网友H:
用线性叠加原理最简单。
先假设V1是0V,那么R1R2并联。根据V3算出个V2。
再假设V3是0V,如上法炮制,再算出个V2。
最后将两次求得的V2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线性叠加原理最简单。
先假设V1是0V,那么R1R2并联。根据V3算出个V2。
再假设V3是0V,如上法炮制,再算 ...

是的,刚刚试了,这个方法确实容易,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