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胶木电器 】

楼主(2023-12-26):
胶木电器是电工电料的一个部分,一般指酚醛塑料作为绝缘材料的产品。
苯酚+甲醛=酚醛树脂,加木粉和炭黑就是胶木粉,这种胶木粉是一种热固性材料。
胶木电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连接,连接用电器,连接电源。
连接用电器就是灯头,灯座,
连接电源就是各种开关。
灯头一般分两类,螺口和 插口,常见的螺口灯头有E10, E12, E14, E27, E40(E40一般是瓷螺口灯头) 。 插口灯头有1C15,  2C15,   2C22.
还有一些 灯头,比如说日光灯灯座,也有两种6W, 8W的台灯灯座,15W, 20W, 30W, 40W的普通日光灯灯座,100w的专用日光灯灯座。
开关一般有,拉线开关,平开关,墙壁开关,电钤平按钮和吊按钮。闸刀开关(HK).  各种插座也是连接电源的一种装置。

网友:
道版上课,欢迎大家搬小板凳来聆听!

网友:
过去的药瓶盖都是这材料制作的。

网友A:
2007年用胶木做了一副自行车脚蹬子,到现在还没坏呢,那材料是做压力机导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年用胶木做了一副自行车脚蹬子,到现在还没坏呢,那材料是做压力机导轨的

你用的胶木是含纤维的材料,比如说电工用的胶木板,胶木棒,机械强度特别好。

网友B:
道版說得是,胶木器件是给塑料器件挤出去的,胶木件制作就像煮飯一樣,温度低了,成夾生飯,高了就焦了,掌握温度是关鍵,道版我說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版說得是,胶木器件是给塑料器件挤出去的,胶木件制作就像煮飯一樣,温度低了,成夾生飯,高了就焦了,掌握温度 ...

说得对,每一次都要对材料进行称重,调整好模具的温度和时间。

网友C:
500万用表外壳是这种材料吗,如果是就要请教如何处理老壳子外表上的麻点和雀斑、恢复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万用表外壳是这种材料吗,如果是就要请教如何处理老壳子外表上的麻点和雀斑、恢复光洁度

老的500万用表都是酚醛塑料的外壳,可以抛光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道版說得是,胶木器件是给塑料器件挤出去的,胶木件制作就像煮飯一樣,温度低了,成夾生飯,高了就焦了,掌握温度 ...

确切的说,是被ABS给挤出去的,其他塑料材质很早就出现了,但要么成本比酚醛树脂高的多,要么性能差太多,在ABS这种东西出现之前,酚醛树脂可以说是综合性能最好的电工材料了(比它好的比它贵,比它便宜的没它好),吊打老式塑料,但ABS出现后,这东西就只能淘汰了,现在你能见到的电气外壳,几乎全部都是ABS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切的说,是被ABS给挤出去的,其他塑料材质很早就出现了,但要么成本比酚醛树脂高的多,要么性能差 ...

ABS的塑性比胶木好, 而且可以回收利用,但是ABS的耐温性能不如胶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ABS的塑性比胶木好, 而且可以回收利用,但是ABS的耐温性能不如胶木,

南京商业界大佬,混迹多年,知识,经验相当丰富;

感谢授课,传播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ABS的塑性比胶木好, 而且可以回收利用,但是ABS的耐温性能不如胶木,

是的没错,但这只是个小问题 ,毕竟95%的场合不需要耐高温,这足够ABS全面取代酚醛树脂,最重要的,便宜

而那5%需要耐高温的场合,可以用其他材料包括酚醛树脂,酚醛树脂并非消失了,现在依然在广泛使用 ,毕竟这玩意儿除了制造工艺麻烦些,综合性能真没的说,而且也不贵,就算是不那么优秀的韧性也可以通过添加纤维来大幅度改善,而且这玩意儿可以机加工,这意味着可以用在高精度场合,这是塑料没法比的。

网友:
牙医用的版本叫汞齐,除铁以外,几乎所有的金属都可与汞形成汞齐

网友:
四十年前电工 电料常用绝缘体,现在基本淘汰了。

网友:
有一种电子管收音机的外壳是酚酲塑料的,还有配电柜上的电压电流表外壳。

网友:
当年我们校办工厂的一个班就专门生产胶木配件  后期给袖珍黑白监视器生产显像管的保护壳

网友:
现在只有极少需要耐高温的情况下才用酚醛材料。

网友F:
酚醛材料道版主介绍的详尽,这种材料制作的电工产品50--70年代很多(好像熊猫601等机子的机壳也是),感觉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耐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G:
楼主老师所指的胶木,是不是也叫电木?中学时听物理老师说电木、电木,不知是否就是胶木

网友H:
即使是现在我还是更喜欢用电木的灯头,耐热性太好了,哪怕大功率灯泡温度很高也对它没奈何。

网友I:
       谢谢道版的详细介绍。
       玩电的人接触胶木电器肯定多一些,但能了解得这么有关胶木基本知识的人了不一定多。

网友:
        过去的老电灯灯头插座拉线开关仪表壳钢笔水瓶盖电工胶木板等等很多地方都用这种材质, 现在看到这种老的产品怀旧感十足,感谢道版科普胶木材质。

网友:
也有许多八角的电子管座是胶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南京商业界大佬,混迹多年,知识,经验相当丰富;

感谢授课,传播知识!

酚醛树脂是酚醛树脂清漆,酚醛树脂磁漆,酚醛树脂调合漆,酚醛树脂防锈漆的基本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道版的详细介绍。
       玩电的人接触胶木电器肯定多一些,但能了解得这么有关胶木 ...

电子管收音机的旋钮都是胶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即使是现在我还是更喜欢用电木的灯头,耐热性太好了,哪怕大功率灯泡温度很高也对它没奈何。

说的是,现在锅的把手都是胶木的,胶木的耐热性和导热性都能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老师所指的胶木,是不是也叫电木?中学时听物理老师说电木、电木,不知是否就是胶木

是的,大家不同的说法,是同一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酚醛材料道版主介绍的详尽,这种材料制作的电工产品50--70年代很多(好像熊猫601等机子的机壳也是),感觉 ...

说得对,全国只有南京的熊猫电子管收音机的外壳是胶木的,因为南京无线电厂【714厂】是军工企业,那个外壳的模具用的模具钢【T13】是进口的,当时一般企业也没有这么大的设备加工胶木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迟到了站后排听道版讲课

告诉你,酚醛树脂的状态就像 【松香】,松香是天然树脂,酚醛树脂是合成树脂。

网友C:
老的500万用表都是酚醛塑料的外壳,可以抛光处理,请教老道大师具体工艺应怎样做?让熊猫的外壳漂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的500万用表都是酚醛塑料的外壳,可以抛光处理,请教老道大师具体工艺应怎样做?让熊猫的外壳漂亮点

可以用【抛光膏】用绒布抛光处理。千万不要用砂纸抛光。

网友:
我们大队就是压日光灯座的,化学粉粉,臭得很

网友:
胶木没有淘汰,仍在普片大量使用,只是“胶木”这个名词被淘汰了,似乎用这个称呼就是土气、落后,现在有大量电子产品的电路板都是用的胶木板材,比如FR-1,这种板材是酚醛树脂与纸筋压合而成的,现在称:纸质板,或称:酚醛板,但一般都不会用这种“实质”性的称谓,我们都称呼型号:FR-1,各种类型的板材都是称型号:FR-2、CEM-1、CEM-3、FR-4……

网友:
现在的用胶木做电器都很少了。
现在手头还有一些用胶木在作的小玩意儿:几个灯头、拉线开关,一个开裂的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