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倒F板载天线设计

楼主(2023-12-26):
请教下大家谁有2.4G WIFI的天线设计图纸 参数,还有注意事项,我要在PCB上画天线。
非常感谢!

网友:
TI有个设计指导有倒F天线的设计,最好找你用的IC的供应商让他们提供天线的设计参数,一般他们的天线都在实际环境里调试过的

网友:
自己画性能不会很好,没设备调试

网友A:
俺以前画过蓝牙板子,用贴片天线或者直接照搬芯片厂商的设计。

网友B:
最近立创撸了几个pcb wifi pcb天线,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立创撸了几个pcb wifi pcb天线,这种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以前画过蓝牙板子,用贴片天线或者直接照搬芯片厂商的设计。

贴片天线效果好吗?我看到有些陶瓷贴片天线,但是没用过。

楼主:
网上别的地方扒拉了两个图纸,希望能给后面看到的人提供一点帮助吧。没有射频的设备,只能照猫画虎,大家研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片天线效果好吗?我看到有些陶瓷贴片天线,但是没用过。

俺没仔细测试过,感觉和倒F差不多,再室内几米的距离上没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没仔细测试过,感觉和倒F差不多,再室内几米的距离上没啥差别。

好的,谢谢老师!我也准备用贴片天线,小小的一个 用起来很方便,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