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47万用表头能改成UV表吗

楼主(2023-12-26):
请教MF47万用表头能改成UV表吗

网友:
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A:
没有啥不能的,需要设计个驱动表头的电路,47型表本身也有dB,但量程有点大。

楼主:
因为47型表头足够大,同样大的表头价格太高,才有了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不能的,需要设计个驱动表头的电路,47型表本身也有dB,但量程有点大。

能提供一个好用的表头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个好用的表头型号吗

TB/PDD搜85C17,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个好用的表头型号吗

在X宝搜索电平表,会找到合适的UV表。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不了吧

网友:
UV表对表头的阻尼是有要求的

网友:
不能!肯定的告诉你,这个表头不是一回事。想都别想。

网友B:
UV表的灵敏度一般来说大约是多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V表的灵敏度一般来说大约是多少的?

UV表?uV表?VU表?
你说的是测量音频电平的VU表(Volume Unit)吧?想起来有几只,翻了半天才找到
实测满度DC570uA、内阻650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V表?uV表?VU表?
你说的是测量音频电平的VU表(Volume Unit)吧?想起来有几只,翻了半天才找到 ...

这个是不是应该符合0dB=600Ω,,,1m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应该符合0dB=600Ω,,,1mW?

这种表一般都配整流板使用,将大信号衰减到指针的摆幅内,也就是说,基准电压可以自定义、也必须自定义 ,用作音响指示时没人关心具体数值,就图个好看 。标准VU表的0VU(100%),有资料说是以1.228V为基准的(按信号的准平均值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一般都配整流板使用,将大信号衰减到指针的摆幅内,也就是说,基准电压可以自定义、也必须自定义 ...

以前收录机都有说明,发光管以及指示表,在录音的时候最大电平不要哦超过0dB,否则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