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波段收音机中使用滚鼓高频头有何优越性?

楼主(2023-12-26):
           多波段收音机中滚鼓高频头的优越性
     红灯745高级收音机采用琴键开关切换波段,735采用滚鼓高频头,很多收讯机采用滚鼓高频头。波段开关采用琴键开关切换和滚鼓切换各有什么优缺点?
     本人制作了两个滚鼓高频头,第一个是仿红灯735电路,制作了滚鼓高频头。接收效果还是不错的。下段视频是仿红灯735接收中波,在没有天波反射的时间段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2NzcyNjU1Mg==.html

     对于滚鼓高频头的如下认识:
优点:
      1、使用滚鼓高频头使高频电路PCB的设计变得容易很多,波段越多,设计的优越性越明显。
    为了最求高灵敏度,需要较高的高放增益,高增益的高放增益很容易自激。若使用琴键开关,不断越多,需要开关就越多,导致一些布线就越长,导线越长,就越容易产生自激。
     2、滚鼓高频头容易将触点做多,将不使用的波段的LC回路彻底与工作的电路断开,且远离,免除相互干扰。
    3滚鼓高频头容易采用屏蔽隔离高放的单元电路。
缺点:
   1、体积庞大。
   2、专用性太强,不利于生产通用的商品滚鼓头。
   3、业余制作机械部分,难度很大。
    不知坛友对此有何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9收讯机的鼓波段切换“高频头”

这东西转换时得先吃饱饭才能进行!

网友:
快使用PIN管开关
¥0.1/个

网友:
还有一个优点是对于用久的转鼓开关,触点清洗起来要比琴键开关来得容易。

网友A:
339收讯机的鼓波段切换“高频头”

网友:
黑白电视机的机械高频头方式?

网友:
军机多使用转鼓的原因是维护更容易,可靠性是军机的第一关注点。军机转鼓上的每个小单元都可以独立拆卸的,如果用波段开关,复杂的接线会导致难以维护。

转鼓带来的布线变短其实在短波段虽然有优势,但不是非常明显,所以并非必须,比如745用琴键开关一样可以很好的实现,自激可以通过设计避免,分布参数也可以合并到元件参数内,这在段波段并不是问题。但745如果高频部分出了故障维修替换就会比转鼓麻烦很多倍。

网友:
现在元器件便宜,每个波段设计成单元电路,调试简单,性能指标容易满足,因该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