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当了

楼主(2023-12-26):
     以前上门  给一用户修洗衣机,      老式双缸的 , 检查发现减速总成坏了  ,还有就是甩干电机烧了
     先前来修过一些小问题的  ,知道减速总成不怎么好了, 冬天又彻底冻上, 活动不了, 电机是因为皮碗部分进水 ,烧坏
     报价200修好 ,顾客认为我是克人呢  ,  让便宜点 ,   路费不要 , 180  ,还是觉得贵,  他说150  ,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直接走
     后来 ,传说是找了个好人修好了 ,120修的  ,给我说的一无是处   ,在当地名声也不好了 ,之后只有几个关系不错的还找我去修 ,
     今天又找我,说洗涤不转了 ,我去看看  ,不知道怎么来的勇气, 还敢找我 , 去了发现 , 这120  ,确实能做 ,  换的是一个旧电机,   上下壳是新的 ,挡水的皮碗没换   ,减速总成确实是新的不假,  但也已经漏水了 ,洗涤烧毁是因为甩干的防水罩上水过去引起的 , 意识到这个坑太大, 不能干 , 顾客问多少钱能修 ,我说300  ,我合计的 是换个电机,  还有甩干皮碗 ,减速总成随时会坏, 毕竟冬天 ,   早上用肯定冻上不转了 , 顾客还是 说我克他,  果断走人,  这摊子实在没办法干  ,钱不到位 ,干的好不好的都容易砸招牌 ,名声好不好的不管了,随他怎么说  ,

网友A:
俺以前帮人修理彩电,当前故障修好后还把可能的隐患也一并排除,对有偏色的彩电顺带重新调好白平衡,又帮着除尘。后来有几次机主说经我修过的彩电颜色不对了,不是以前的颜色,只好又把白平衡调回原来偏的颜色才罢。几次以后,我除了修理当前故障,其它的问题一概不管,反而少了许多麻烦。

网友:
尺度是个大学问,有人想坏了啪一下就好,你竟然还收钱。学习医院经验,明晰细化化各项收费,并给出花钱和保守方案让客户选

网友B:
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 编凉席的睡光床。
我家里电器坏了都是直接扔了买新的。之前有一台美的的微波炉才用了一年多门就关不上了,后来给我修好了。没几天又通电不显示,检查是控制板坏了,淘宝上是50多,想了一下,万一换上去再不好就亏大了。后来直接扔垃圾桶旁边。换了一台格兰仕现在已经5年了。美的的电器一概拉黑不考虑了。

网友C:
新的也不贵了,真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有的时候人不能太实在,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干维修的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会修家电的人多了,想赚钱不一定要坑人,但要会转换思路。

网友:
我只修自己家里的电器,朋友家的坏了小毛病帮处理,大毛病直接告诉他不值得修,买新的。多次遇到楼下四处寻找修理铺的人,有心挣点零花钱但都被理智压制下去了。花了半天时间,用所学知识排查检测出是一个电阻坏了,客户只认可给你一个电阻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也不贵了,真没修的价值了

看情况的, 有的人不穷, 不过真的很节约,  修过不少使用了30年左右的洗衣机 , 我都觉得没价值 , 不过顾客是上帝 , 上帝说修 ,  我是无所谓   ,新的, 用了5年的  , 以前800买的,200修一次,  只要认可这个价格  ,我没意见 ,  很多是一听价格太贵了, 打听下  ,找个最便宜的,  零件上差别是不小 , 工夫没少出,   还用不了多长时间  ,对于这种, 我是不敢打交道的   ,麻烦 不说 ,  钱难要 ,主要不认可价格 ,  我说的再好他们也不想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 编凉席的睡光床。
我家里电器坏了都是直接扔了买新的。之前有一台美的的微 ...

不管什么品牌的 ,  有的是网络专用的 ,  很便宜 , 有专卖店的,有大街上随便一个商店的,都是真的,  渠道可多了, 质量另说 ,我也是某品牌的电磁炉不修, 修不起 ,  故障从E01开始 ,  修到E04结束, 关键还不一定能修好  ,

网友:
认识的修家电的,几乎都改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以前帮人修理彩电,当前故障修好后还把可能的隐患也一并排除,对有偏色的彩电顺带重新调好白平衡,又帮着 ...

这个例子是“好人难当”的不错的诠释。人们因习惯、见识等因素会形成一些特定的爱好、成见和“自然”的心理认同,外人外部要改变不容易哪怕真的是为他好或凭良心也枉然,所以有人强调“动机与效果”问题,甚至得出“讲道理是愚蠢的”感悟。...

网友D:
话说熟人钱不好赚!

网友:
好多人不知道你三下五除二背后付出的艰辛,淡定把同学

网友:
这就叫费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熟人钱不好赚!

人太精明  了 ,上网看看  ,  不到100的成本, 150你同意了, 最后最多给你100  ,遇见不少这种人, 有的地区我根本就不去, 也是这原因, 我也没有质量很次的零件 , 修下来 ,  大概2个小时 , 工时费用 ,来回车费  ,等费用 ,  他们是不考虑的,从说150的时候, 我就决定走了, 不值当浪费时间的,  人家毕竟根本不认可你的零件, 和时间,    技术等的价值,  要的就是便宜 ,  早走让别人赚钱是最好了 , 多吃几次亏, 够 再买个新的 , 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太精明  了 ,上网看看  ,  不到100的成本, 150你同意了, 最后最多给你100  ,遇见不少这种人, 有 ...

人和人不一样,阅历不同,三观不同,行事方式就不同,亮明自己观点,不行就撤,不纠缠,最多搭个油钱,电话联系是摸摸脉,认同的去,不认同的不伺候

网友E:
这年头做维修就这样,好心办不了事,反而套路得天下

网友:
中国人的聪明,很多时候都是用在【小心思】上了!

网友:
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当好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做维修就这样,好心办不了事,反而套路得天下

这头像,看着就觉得冰冰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 编凉席的睡光床。
我家里电器坏了都是直接扔了买新的。之前有一台美的的微 ...

美的的电器大多是贴牌的,质量很差,元器件性能差,不能碰!

网友:
回复 CXFLBH 发表于 昨天 17:01 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 编凉席的睡光床。这几句话是文革前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面的课文,后面还有几段,当奶妈的买儿郎,挖煤哥儿家里像冰窖,淘金老汉一辈子穷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头像,看着就觉得冰冰凉。

不应该是燥热嘛

网友:
那就做个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