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发射电路:发射后收音机在87~108MHz无论调到哪个频率都能收到

楼主(2023-12-26):
有没有这种发射电路:发射后收音机在87~108MHz无论调到哪个频率都能收到清晰的信号?
并不是想要电路图。只是想知道现实中有没有这种技术存在或应用

网友:
好家伙,不放个丰收锣鼓都对不起你这想法

网友A:
这个,应该有,只要你知道那台收音机的确切中频频率,然后,用一台功率足够强大的发射机发射这个频率,那台收音机,就会出现你要求的情况。

网友B:
楼主是想干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干坏事?

发这帖本意只是好奇,并不出于其他目的。
不过二十多年前我确实曾经用无线话筒干扰过别人的收音机。那时住在城中村出租屋,都是“握手楼”,就是两栋楼挨得很近,邻居可以相互握手。我住的那间房,窗户就对着另外一户的窗,两窗中间相隔不到一米。窗对面那户是三个女的,每天凌晨才下班,然后那三个女的一边轮流洗澡洗衣(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的音量超大,每天凌晨都把睡得正香的我和室友吵醒。后来受不了了,就想办法整她们。用电脑在网上找了一段小视频,把声卡的输出用3.5音频线接到无线话筒那里,然后调整无线话筒的发射频率,直到对面窗户里传来小视频里的&*%#@声。接着就听到有人跑到收音机边的换台了,又传出正常的电台声了。我这边听到后,室友赶紧又调整发射频率……发复几次后,对面终于把收音机关掉了。

网友C:
收音机不错了,电视才恶心,你想干扰也干扰不了

网友:
吧频谱画出来,做一次变换,使人想到瑞典使用的一种高清电视制式。所谓“使用了500台发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不错了,电视才恶心,你想干扰也干扰不了

以前的无线电视还是能干扰的,记得小时候装再生来复式单管机,用的3DG6,调整静态电流时,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干扰电视,被干扰后满屏雪花点,不过管子会发烫,只能间歇干扰,后来经常用这个办法对付我老爸,因为他要看球,我要看射雕,后来装有线电视这个办法就不灵了

网友:
办法是有的,不过不能告诉你。

网友:
玩收音机的都在想方设法防干扰,你这是反着来。接收的话可以每个频点一个接收机,然后把解调后的音频混合一起,哪个台都不会漏掉,反过来也一样,每个频点一调制,然后再混合起来,调到哪里都是你的声音,这想法太牛了

网友:
小视频声音销魂  这想法不是不能实现,是不允许,这么干就是一台干扰机了。

网友:
发射中频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把发射频率定在10.7MHz,收音机就应该在87~108MHz之间都能收到。

网友:
这还不容易,电火花就行,以前听收音机的时候只要有汽车经过喇叭里就会发出哗哗的声音

网友D:
玩过hackrf+portapack,里面有个jammer应用。 原理就是用超快速扫描频率在指定的频带上发射以达到全段干扰的目的,理论上只要速度足够快宽度可以很宽,不过我试了一下发现只能覆盖一个很小的范围

网友:
用来屏蔽所有通讯设备通讯的就是这种发射机,它能在一定范围让所有无线电接收机只能接收它发射杂音,却不能接受正常信号,例如安保方面,它使得遥控炸弹暂时失灵。

网友:
做个噪声源,把信号放大、放大、再放大,何止是覆盖88-108MHz

网友:
都是玩恶作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只要你知道那台收音机的确切中频频率,然后,用一台功率足够强大的发射机发射这个频率,那台 ...

版主,你的方法很难实现,

网友:
刘慈欣: 全频段阻塞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玩过hackrf+portapack,里面有个jammer应用。 原理就是用超快速扫描频率在指定的频带上发射以达到全段干扰 ...

电子战 无线电干扰压制雷电 通讯的基本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的方法很难实现,

实现 不难,只是实现的意义不大,不必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实现 不难,只是实现的意义不大,不必要。

以前曾经试过干扰二频道做实验,8频道就没有技术。工作后就没有时间玩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曾经试过干扰二频道做实验,8频道就没有技术。工作后就没有时间玩这些了

现在的非业余接收机,没有一个超脱超外差制式的。这种制式有一个大缺陷,就是中频一旦被干扰,那是整个度盘都是被干扰的,使正常接收不能进行。只要中频的功率够大,实现干扰确实没有问题。问题是,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要被请去喝茶。谁敢干这事?

网友:
广谱的干扰容易,正常发射困难

网友:
听楼主说的要求,就马上想到了考场用的信号屏蔽器。

网友:
锯齿波加在变容二极管上扫频就可以了。

网友:
中频发射。。。。

网友:
纯硬件类似于频谱的TG功能,SDR设备理论上比较简单,功率都做不大

网友:
肯定有,宽带阻塞干扰器

网友E:
真的长知识了,“电子战”,“考场屏蔽器”原来原来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电子战 无线电干扰压制雷电 通讯的基本原理。

我们的歼16 电子战机 美帝咆哮者 都有电子广谱干扰 压制对方雷达等无线电设备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歼16 电子战机 美帝咆哮者 都有电子广谱干扰 压制对方雷达等无线电设备的能力。

可能预警机就是这原理

网友:
技术上完全可行的。调频的范围108-88=20M,假设200KHZ一个电台。那么20M,就有100个电台。用OFDM技术,把100个子载波加在一起,发射出去,88-108就全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真的长知识了,“电子战”,“考场屏蔽器”原来原来是这样做的,

考场屏蔽器有2种方式。一种是锯齿波调制干扰。一种是OFDM宽带信号干扰。当然也需要好几个波段才能完成一些重点频率的压制。当然破解办法也不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考场屏蔽器有2种方式。一种是锯齿波调制干扰。一种是OFDM宽带信号干扰。当然也需要好几个波段才能完成一 ...

虽然不会做,但是以上所有回答都有意义。我的一些疑问消除了,

网友(2024-03-01):
您这是要搞电子战啊

网友:
當然有啊,15樓說的就行,還便宜。

网友:
早年鄰居炫耀家裏的大喇叭,吵到大家不行,於是來個吵對吵,用個思噠特(日光燈啓輝器)往電源插座上一接,那大喇叭受不了就関了。

网友:
做个特斯拉线圈儿,功率搞大点儿,然后用音频调制一下,这样不但全频带干扰,还能出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