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数量不限,可以0台。共有多少种分法?

楼主(2023-12-26):
10台要分完。
老衲想了半天,居然想不出来,惭愧的,请教高手。

网友A:
我偷懒,去问GPT了。

网友:
设五个人分到的台数分别为x1、x2、x3、x4、x5,则分法数量为x1+x2+x3+x4+x5=10的自然数解集数量,也就是x1+x2+x3+x4+x5=15的正整数解集数量,等于C(14,4),即1001。

网友A:
注意了,有新情况啊
这是GPT的答案:

1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数量不限,可以0台。共有多少种分法?能不能写出用Matlab解题的程序呢?
总共有1024种分法,可以通过Matlab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一个用Matlab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程序:

matlab
Copy code
function count = divideRadios()

count = 0;
% 循环遍历所有可能的分法
for person1 = 0:10
    for person2 = 0:10
        for person3 = 0:10
            for person4 = 0:10
                for person5 = 0:10
                    % 检查总数是否等于10
                    if person1 + person2 + person3 + person4 + person5 == 10
                        count = count + 1;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disp(['总共有', num2str(count), '种分法']);
运行这个程序,会得到总共有1024种分法的结果。

网友:
承认我很懒,但是计算机这么强的算力不就是用来偷懒的么。

直接上递归求解: 1001 (种)

运行截屏:

附上 QueryCnt 源码,欢迎查错:

int QueryCnt(int M, int N)
{
        // 将 M 个相同礼品,分配给 N 个不同人 (M>=0,N>0,每人0-M个礼品)
        // 要求全部分完,计数所有可能的分法

        // 基于递归求解:
        // a. 当 M=0 时,分法仅 1 种:全员皆无
        // b. 当 M=1 时,分法有 N 种:某个人获得,其余均无
        // c. 当 N=1 时,分法仅 1 种:该人获得全部

        // 递归出口
        if(M==0)
                return 1;
        if(M==1)
                return N;
        if(N==1)
                return 1;

        // 递归逻辑: 第1个人获得M-0个礼品,其余再行分配
        int cnt= 0;
        for(int i=0; i<=M; i++)
        {
                cnt+= QueryCnt(i, N-1);
        }
        return cnt;
}

网友B:
我也想不出来,干脆陪你喝两杯吧!

网友:
我没细想,提供一个思路:还是枚举吧,按顺序来。
首先,4人分0台,计算有多少情况,一共5种;
其次,3人分0台,再计算,这要多些;
依此类推,不搞乱就行。
最后求和。

网友:
10×5÷2,,

网友:
几十年前的课程了,不是高等数学就是概率论里有的,可惜基本都就饭吃了

网友:
5的11次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不出来,干脆陪你喝两杯吧!

陪十杯也行啊,不服老不行了

网友:
参考二进制,每位可以表达0、1两个值,n位二进制数即可表达2^n个值。

对于5人中某个特定的人,可以分0至10台,共11种可能。
5个人总共有 11^5 种不同的分法,11^5=161051。

所以,总共161051种不同的分法。

网友C:
哈哈,差点就对了,是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差点就对了,是11^5

把人数和台数都减到3,手动可列出有10种分法,而不是4^3,算式还得再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差点就对了,是11^5

比如00000,00001,-00009,这些分法是不允许的,0000(10)则被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00000,00001,-00009,这些分法是不允许的,0000(10)则被允许。

有道理,看来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
5个人相当于4个隔板,问题转化为10个球与4个隔板排列,也就是从14个位置里面选4个位置作为隔板,也就是组合C(14,4)=14!/1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偷懒,去问GPT了。

文心一言的回答:

我们有10台相同的收音机,需要分给5个人。每个人可以分到0台或者多台,没有数量限制。
我们要找出有多少种不同的分法。
假设第一个人分到 a1 台,第二个人分到 a2 台,以此类推,第五个人分到 a5 台。

因为收音机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收音机的顺序。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问题,也就是将10个相同的物品分成5组的问题。
用数学公式表示,这就是一个组合公式:C(n+k-1, k-1),其中 n 是物品数量,k 是组数。

在这个问题中,n=10, k=5。
所以我们需要计算 C(10+5-1, 5-1) = C(14, 4)。
计算结果为:C(14, 4) = 1001
所以,将10台相同的收音机分给5个人,共有 1001 种不同的分法。

楼主:
AI这么厉害了?
题目稍改一下,看看AI能否得出正确答案: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多少种分法?

网友E:
假如我们人类自始至终也没能发现  数学里的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等规律
但是却有了现代化计算机
请用 枚举穷尽  的办法程序计算出答案     该怎么写代码 ?

网友A:
ChatGPT: gpt-3.5-turbo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多少种分法?
这是一个组合问题,可以使用组合公式来求解。

假设5个人分别为A、B、C、D、E。我们可以先将20台收音机分成5组,然后再考虾将这5组分给5个人的情况。

首先,将20台收音机分成5组,可以看作是将20个球(收音机)放入5个盒子(每个人的收音机数量),则有:
C(20+5-1, 5-1) = C(24, 4) = 10,626 种分法。

然后考虑将5组收音机分给5个人的情况。每组至少2台,即假设每组为a、b、c、d、e台收音机,则有:
C(20-2*5+5-1, 5-1) = C(10, 4) = 210 种分法。

所以,总共有10,626 * 210 = 2,231,260 种分法。

Regenerate

模型:
gpt-3.5-turbo

网友F:
引用 楼主:
AI这么厉害了?
题目稍改一下,看看AI能否得出正确答案: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 ...

它能给出答案。不知道我们咋去验证答案的正确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假如我们人类自始至终也没能发现  数学里的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等规律
但是却有了现代化计算机
请用  ...

假设是5个人分10台(n=10)收音机,每人可以是0-10台,可以用5个循环嵌套:

5个循环遍历所有人手持收音机0-10台的所有组合,排除收音机总数不足10台的组合,剩余的组合数自加,返回符合要求的组合数。
int radio(int n)
{
    int sum = 0;
    int value = 0;

    for (int i = 0; i < n; i++)
     {
        for (int j = 0; j < n; j++)
          {
            for (int k = 0; k < n; k++)
              {
                for (int l = 0; l < n; l++)
                 {
                    for (int m = 0; m < n; m++)
                    {
                       value = i + j + k + l + m;
                       if value == 10
                           (sum ++; ) // 在最内层累加
                    }
                }
            }
        }
    }
    return sum;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假设是5个人分10台(n=10)收音机,每人可以是0-10台,可以用5个循环嵌套:

5个循环遍历所有人手持 ...

我没有实际验证 或者 分析 你的代码对不对

但是,仅凭直觉  第六感    一眼望去      第一印象是: 你的代码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呢,我认为若是不用排列 组合    仅凭原始的罗列穷尽       代码不会这么简单
=======================================================
当然我的直觉和第六感   也有时候会犯错误,一般它不诓骗我自己。

且待我认真阅读你的代码,证实  或者  证伪结论  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实际验证 或者 分析 你的代码对不对

但是,仅凭直觉  第六感    一眼望去      第一印象是: 你 ...

也不一定对,逻辑是遍历所有人手持收音机0-10台的所有可能性,挑出所有人手中的收音机总数量为10的组合,再累加次数。

大概流程是:
第一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0、0,不符合要求,摒弃。
第二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0、1,不符合要求,摒弃。
.....
第十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0、10,符合要求,+1。

第10*1+1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1、0,不符合要求,摒弃。
第10*1+2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1、1,不符合要求,摒弃。
......
第10*1+9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1、9,符合要求,+1。
第10*1+10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1、10,不符合要求,摒弃。

第10*2+1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2、0,不符合要求,摒弃。
第10*2+2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2、1,不符合要求,摒弃。
......
第10*2+8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2、8,符合要求,+1。
第10*2+9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2、9,不符合要求,摒弃。
第10*2+10次循环,手持收音机数为0、0、0、2、10,不符合要求,摒弃。

5个循环嵌套执行完毕,就挑出了所有组合中手持收音机数为10的组合并累加出现的次数,返回累加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对,逻辑是遍历所有人手持收音机0-10台的所有可能性,挑出所有人手中的收音机总数量为10的组合 ...

这回看懂了    原来您的思路竟然是这样的高效率    佩服   佩服。

对啊,这样的思路编写:    代码结构清晰   简单
把累加统计的麻烦事都交给机器管理了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AI这么厉害了?
题目稍改一下,看看AI能否得出正确答案: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 ...

干不过AI的,早有人试过了。高考数理化AI全能考满分。AI考语文最差,但也能超过平均考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假设是5个人分10台(n=10)收音机,每人可以是0-10台,可以用5个循环嵌套:

5个循环遍历所有人手持 ...

C语言不够方便,可以用Matlab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回看懂了    原来您的思路竟然是这样的高效率    佩服   佩服。

对啊,这样的思路编写:    代码结 ...

哪啊,遍历所有可能的组合并逐个判断是最笨的办法,也没仔细考虑到底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不够方便,可以用Matlab写吗?

楼下已经给出代码了,思路与上面用C写的一致,也是5个0-10的循环嵌套,最内层做判断,符合要求的就自加累计,循环结束后给出结果。

试着运行了一下,结果是1001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注意了,有新情况啊
这是GPT的答案:

程序没毛病,但我在 MATLAB 上运行结果是 1001,

看来 AI 还是不牢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tGPT: gpt-3.5-turbo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多少种分法?
这是一个组合问题, ...

逻辑上不自洽:每人至少2台的分法,会比每人至少0台的还多?

不怀疑 AI 的创造力,但给 AI 查错挺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它能给出答案。不知道我们咋去验证答案的正确性

至少目前看来,#21 楼的结论无法自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程序没毛病,但我在 MATLAB 上运行结果是 1001,

看来 AI 还是不牢靠啊

是啊,我运行Matlab也是1001,可是GPT却说1024 。
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的GPT问题,如果有人能访问一下外面的GPT来比较就好了。

网友:
15楼可以接受,那些循环嵌套的还是算了,看的眼花

网友:
下面这个问题的结果就复杂了: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多少种分法?”
前面21楼的GPT答案是2,231,260 种分法。
再用Matlab算,是 1.5194e+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运行Matlab也是1001,可是GPT却说1024 。
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的GPT问题,如果有人能访问一下外 ...

相当于一个算力很棒的计算器,但是算对的概率只有 99%.

这就是个短板,短时期内还需好监督。

网友A:
GPT给出的程序是:
function numOfWays = calculateWays(numRadios, numPeople)
    % 计算分发收音机的方法数量
    % 输入参数:
    %   numRadios - 收音机总数
    %   numPeople - 人数
    % 输出参数:
    %   numOfWays - 可能的分法数量

    if numRadios < numPeople * 2
        numOfWays = 0;
        return;
    end

    numOfWays = 1;  % 初始化为1,因为每个人至少有2台收音机

    for i = 1:numPeople-1
        numOfWays = numOfWays * (numRadios - i*2 - 1) / i;
    end
end

---------------------------------------
numRadios = 20;
numPeople = 5;
numOfWays = calculateWays(numRadios, numPeople);
disp(numOfWays);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T给出的程序是:
function numOfWays = calculateWays(numRadios, numPeople)
    % 计算分发收音机的 ...

这就是给出 1.5194e+03 结果的那段程序? 最后 0.4 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AI这么厉害了?
题目稍改一下,看看AI能否得出正确答案: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 ...

大师怎么凑得这么准,还是 1001 种分法:

long QueryCnt2(void)
{
        // 20台相同收音机全部分给5人,每人至少2台。共有多少种分法?
        long cnt= 0;
        for(int a=2; a<=20; a++)
        for(int b=2; b<=20; b++)
        for(int c=2; c<=20; c++)
        for(int d=2; d<=20; d++)
        for(int e=2; e<=20; e++)
        {
                if(a+b+c+d+e == 20)
                        cnt++;
        }
        return cnt;
}

网友:
俺用穷举的办法:
20台相同收音机每人至少2台,也是1001
每人最少1台的是 3876
每人最少0台的话多达 10626

网友:
这题很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