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稳压电源的电路

楼主(2023-12-26):
偶得一个24V/100VA的变压器,想做个维修用的可调稳压电源,求坛内老师分享一个可调稳压电源的电路,还有个问题就是变压器是正泰的控制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做稳压电源用呢

网友A:
这个变压器可以输出3A,如果绕组不分段,在低电压大电流输出时,功放管的功耗太大,还是把低压绕组分段,再用继电器切换比较好,直接用需要大面积散热器或加风扇降温。

网友B:
LM317就可以

网友C:
我制作的,供参考:完全DIY——巴掌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网友D:
PDD上面有现成的带电压显示屏的调压电路板,变压器接上整流滤波电路,再连接电路板输入就行了。

网友E:
我建议你购买一个hrd12008模块,自己动手改成可调恒流恒压,最大输出电流可达8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可以输出3A,如果绕组不分段,在低电压大电流输出时,功放管的功耗太大,还是把低压绕组分段,再 ...

我就是平时维修或测试收音机等小功率设备,负载电流不大应该发热也不会太大吧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我这个变压器是单24V输出,好像不适合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制作的,供参考:完全DIY——巴掌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77 ...

谢谢,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上面有现成的带电压显示屏的调压电路板,变压器接上整流滤波电路,再连接电路板输入就行了。

谢谢,我去逛一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购买一个hrd12008模块,自己动手改成可调恒流恒压,最大输出电流可达8安

好的,谢谢,先自己DIY练练手

网友:
这种固定电压的不适合用LM317这种稳压芯片。用LM2596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先自己DIY练练手

单 24V,可只用 317 部分、不用 337(负压)部分;hrd12008、2596 啥的都是开关电源,可能对你的应用(收音机)有干扰,你可自行抉择。

使用 317 时应注意散热,按你的变压器 100VA,24V 计,变压器至少可负载 3A 电流,317 最大 1.5A,若足够可只用 317,若不够可考虑扩流或者使用 LM350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我这个变压器是单24V输出,好像不适合这个电路

怎么会不适合317呢。317最大输入电压35伏吧。而且可以找一个地方弄个抽头。加一个开关。电路简单。一个小时完工。

网友F:
线性稳压电源功耗大,建议用开关可调电源模块,很便宜。
如果钟爱线性电源,可以使用LM723可调,性能指标一流。下面电路可以输出6-8A电流,用一只功率管,输出3A-4A电流。
如果嫌麻烦,用一片LT1083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线性稳压电源功耗大,建议用开关可调电源模块,很便宜。
如果钟爱线性电源,可以使用LM723可调,性能指标 ...

轮胎 1083 是 LDO,它在比如你的典型(6.5V in,5V out)应用下可输出 7.5A,但假设楼主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大约 30V,楼主输出 5V,此时轮胎 1083 就只能输出 0.75A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轮胎 1083 是 LDO,它在比如你的典型(6.5V in,5V out)应用下可输出 7.5A,但假设楼主变压器整流滤波 ...

你说得对!是我忽略了这一点。

网友:
线性电源市场很小了,用开关的BUCK降调吧,做维修反正能用。买模块或者用TL494做

网友:
X包上模块那么多,选一个比自己做可靠吧

网友:
没有抽头的变压器做可调电源会存在调整管功耗过大的问题,可以用可控硅整流,通过调节导通时间来调节整流电压,就是纹波比较大

网友H:
变压器可以做稳压电源,但变压器的次级最好重新绕制,一是24伏加2个抽头,二是加绕2组次级作为辅助电源和数字表电源,下图的电路不错,可以变压、调电流,还可以作为充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可以做稳压电源,但变压器的次级最好重新绕制,一是24伏加2个抽头,二是加绕2组次级作为辅助电源和数 ...

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线性稳压电源功耗大,建议用开关可调电源模块,很便宜。
如果钟爱线性电源,可以使用LM723可调,性能指标 ...

就24V交流输出的变压器而言,这个LM723的电路还是不错的,能够做到1.27V到27V连续可调;用3A以内的话,只要一只大的管子即可;
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量低,但是可能对于收音机来说就不是理想选择。

===================================================================
以下这个电路具有短路指示功能。用555集成电路构成短路指示振荡器,在输出电压存在时,555不振荡,LED常亮,当无输出电压(输出端短路)时,555产生振荡,LED以0.5~1Hz的频率闪烁。
制作带限流保护的1.25~27V可调稳压电源(LM723).gif

网友:
带预稳1.5~32V、0~3A实用稳压电源
图示电路是个宽范围连续可调的稳压电源。它简单易调、稳定可靠、性能好。电压电流调整率达10-3,纹波电压小于数10mV。
主稳压部分采用可调式的三端稳压器W350。它不仅有很大范围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而且有过流、过热、短路等保护措施。输出电压由电位器W调节。
在W350的输人端前加入了预稳电路。它是将W350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进行比较后触发可控硅,使其处于开关状态而起到预稳作用。这个简单的预稳支路不需要变压器辅助绕组,从而体积小。由于加了预稳电路,W350的压降维持在4.5V左右,故只需选15W散热器。否则,至少要用100W散热器。(3CT5:5A/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24V交流输出的变压器而言,这个LM723的电路还是不错的,能够做到1.27V到27V连续可调;用3A以内的话, ...

请问;那个555是起什么作用?好像与稳压电源无关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参考一下

越折腾越复杂了,不建议,特别是重绕变压器这种重量级折腾

如果是我前面发那个 317 扩流,或者 15 楼的简单 723 电路还可以 DIY 一下,太复杂不建议弄

我以前也无意中得到一台 1000VA 逆变器的变压器(两个相互独立的 24V 绕组加一堆辅助绕组,比你的变压器绝对适合 DIY 电源用,都不用折腾重绕变压器),想自己 DIY 个电源,上来问方案,矿坛前辈直接告诫我说,二手线性电源很便宜,你 DIY 能做到什么程度?我那时候大功率整流桥和大水塘都买好啦 但还是听从了矿坛老前辈的告诫,直接买了台二手线性电源,拆开一看...

我决定再也不 DIY 电源了,因为你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再后来我又收了一台二手 4 路线性电源,然后我彻底佛了,这玩意不是个人 DIY 做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参考一下

再发一个商品电源,前面两个二手电源是带风扇而且很大台的(因为我当初那个变压器很大所以就收了俩汗牛充栋的电源看看),我平时用调电路用的是两台小巧的无风扇电源

内部

然后是电路图 (未包含表头部分)

所以,个人 DIY 很难做到商品电源的程度,因此太复杂的 DIY 不建议,不如直接买二手商品电源

网友J:
我觉得网购一套可调电源套件比较好。目前价格是11.9元,电压0~30v可调;电流2mA~3A可调,恒压、恒流输出。配你这个变压器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折腾越复杂了,不建议,特别是重绕变压器这种重量级折腾

如果是我前面发那个 317 扩流,或 ...

谢谢提的建议,我也是看了老师们提供的各种方案,又结合网上的各种成品,决定放弃DIY,直接买一个成品算了,这个变压器搁一边等着看有没有其他的用武之地,再次感谢所有给我建议的老师们,新年快到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网购一套可调电源套件比较好。目前价格是11.9元,电压0~30v可调;电流2mA~3A可调,恒压、恒流输出。 ...

是的,谢谢建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网购一套可调电源套件比较好。目前价格是11.9元,电压0~30v可调;电流2mA~3A可调,恒压、恒流输出。 ...

这种可调稳压套件在低电压输出,就算负载1A时,调整管功耗太大,散热有问题,不减小输入电压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网购一套可调电源套件比较好。目前价格是11.9元,电压0~30v可调;电流2mA~3A可调,恒压、恒流输出。 ...

谢谢,回头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买一个试试看

可以玩玩 这样你的变压器也不至于丢那个角落生锈 我的就丢阳台生锈去了 毕竟我那个 1000VA...

btw. 其实后来我还真参考 6632 电源(那个很复杂的)设计过一个电源(不含数控)部分电路,发现还真没人家制式厂家做得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种可调稳压套件在低电压输出,就算负载1A时,调整管功耗太大,散热有问题,不减小输入电压不太好。

是的。我制作时功率管是两只并联使用的,而且散热片用的也较大,使用多年没有问题。毕竟在很低的电压下使用大电流的机会不多,省去了次级多绕组和继电器切换电路。确切的说、我这个电源最高输出电压是28V、电流2.5A。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我制作时功率管是两只并联使用的,而且散热片用的也较大,使用多年没有问题。毕竟在很低的电压下 ...

我在前些年也利用原稳压电源改了一下,变压器40VA不到点,在低压时(15V和10V档)输出3A没有电压降,22v输入时输出2A;电路就是前21楼的图,变压器不是同一个,因为我按这图做了二个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我制作时功率管是两只并联使用的,而且散热片用的也较大,使用多年没有问题。毕竟在很低的电压下 ...

在改制时,为了减小电压降和损耗,整流管都是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J:
你这是“手动切换次级抽头”的吧,其实手动更可靠、结构也简单,只是需要考虑波段开关的载流量问题。
我这个小电源只用于调试收音机、小功放等,通常电流不超过0.5A左右,需要大电流就把明伟S350改装的可调电源拿出来用了。

看看我改装的可调电源

看看我改装的可调电源

9.44A 电炉丝烧红了

9.44A 电炉丝烧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手动切换次级抽头”的吧,其实手动更可靠、结构也简单,只是需要考虑波段开关的载流量问题。
我这 ...

是啊,按需要的直流电压先转到相应的交流输入再开电源开关,要改电压也先关电源开关,那波段开关的6把刀都并联在一起了,可靠性还是可以保证的;再说,要装自动转换抽头的板子,在11x12x6厘米的空间没有剩余位置了。明伟的开关电源也有2个,是24V,10A的,但控制芯片不是7500,还没不知怎么改稳压稳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玩玩  这样你的变压器也不至于丢那个角落生锈  我的就丢阳台生锈去了  毕竟我那个 1000VA...
...

也是,丢在一边时间长了生锈啊什么的就浪费了,不如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平时维修或测试收音机等小功率设备,负载电流不大应该发热也不会太大吧

维修、测试都是短时间使用,线性稳压电源好处是杂波少干扰少。如果是长时间使用的供电电源建议考虑开关电源效率高。

网友K:
可以淘宝搜索“可调电源diy套件 0-30V直流稳压 ”看看。
DIY始终精神,终归不能和工业化的商品高性价比,主要是学习积累知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网购一套可调电源套件比较好。目前价格是11.9元,电压0~30v可调;电流2mA~3A可调,恒压、恒流输出。 ...

浏览了一下,感觉性价比不错;如此电路结构,这个价格,自己组织无法实现!

技术规格:
        输入电压:24V 交流(最大)
        输入电流:3A(最大)
        输出电压:0-30V 连续可调
        输出限制电流:2mA-3A 连续可调
        输出电压纹波:0.01%(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制作的,供参考:完全DIY——巴掌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77 ...

本人前些年早市场旧物摊买了二个成品稳压可调电源,分别花了4元与10元都送电子爱好者了,大的维修电子管收音机,小的在那位电子爱好者吃灰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丢在一边时间长了生锈啊什么的就浪费了,不如利用起来

100VA 变压器,适合做常规的调试用线性电源 如果不是太复杂的折腾可以玩玩

我那个 1000VA,后来想了想,调电路不需要辣么大的线性电源啊,要求高的地方用线性电源真不需要辣么大功率(我发现我平时调电路主要用那个 25 瓦的小电源),要辣么大的开关电源更合适 所以就只能丢阳台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淘宝搜索“可调电源diy套件 0-30V直流稳压 ”看看。
DIY始终精神,终归不能和工业化的商品高性价比, ...

从学习角度讲,除非是初学者否则这种套件的学习意义不大。前面提到我听从矿坛老前辈劝诫买了二手商品电源后,我出于学习角度还是仿 6632 商品电源自己设计了一个

不过也只是做了一个测试电路测试指标,没有做出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浏览了一下,感觉性价比不错;如此电路结构,这个价格,自己组织无法实现!

海洋老师这是按PCB板描绘出来的原理图,而且非常规整,真是好功夫!佩服!

网友L:
引用 网友B:
LM317就可以

老师请问这是什么书,想学习一下,能给个书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师请问这是什么书,想学习一下,能给个书名吗?

无线电2020合订本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手动切换次级抽头”的吧,其实手动更可靠、结构也简单,只是需要考虑波段开关的载流量问题。
我这 ...

电压电流表不错,我的电源的电压电流表精度差一位,收音机工作电流小,电流表精度高才用使用价值。准备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