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R-304收音机调频收台多处收到相同频率

楼主(2023-12-27):
如题;前阶段朋友送了一台德生R-304收音机给我,也说过收台有问题,如在低端80MHZ处会接收到104.8MHZ台,而且电台已播报这里是104.80MHZ苏州交广台,在104.80处也能正常收到该台,且很多频率都有这问题有时会二频率串音再一起,请问这是啥问题啊,是选择性不好吗?怎么解决麻烦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如果104.8MH信号够强,输入是宽带的话很正常。准确的说应该是83.4MH的频点,本振频率是94.1M,内差接收104.8M。

网友:
确实,在83.4M收到104.8交通台,机器为数显UMC礼品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104.8MH信号够强,输入是宽带的话很正常。准确的说应该是83.4MH的频点,本振频率是94.1M,内差接收104. ...

老师能详细解释说明一下吗?

网友C:
这个机子好像是用单片集成电路的。真不好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详细解释说明一下吗?

超外差收104.8MH本振频率是:115.5MH ,如果是内差收104.8MH,本振频率就是94.1MH 正好等于83.4MHZ的外差的本振频率94.1M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收104.8MH本振频率是:115.5MH ,如果是内差收104.8MH,本振频率就是94.1MH 正好等于83.4MHZ的外差 ...

理解了,多谢。中频的10.7M是不是可以随意设置啊?

楼主:
104.8MHZ是苏州交广台,而且在低端处也能收到这信号?且出现多处相同台,串音现象也很严重,好像灵敏度很高似的。是输入回路有问题,还是本震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解了,多谢。中频的10.7M是不是可以随意设置啊?

中频理论上是可以选任意频率,二哥大有中频21.4M。只是如果中频用15M由于没有成品中周和滤波器,以及本振回路会给制作带来困难,当然高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频理论上是可以选任意频率,二哥大有中频21.4M。只是如果中频用15M由于没有成品中周和滤波器,以及本振 ...

多谢老师,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好像是用单片集成电路的。真不好解释。

这机子确实是用的单片IC,CD1691CB.要正确调正好他点频率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