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13纽扣电池端电压

楼主(2023-12-27):
标称1.5V。新的测量是1.6V。
用0.2uA放电一星期,只放掉了容量的不到千分之一,端电压就降到了1.35V左右。
这正常吗?

网友:
"只放掉了容量的不到千分之一,端电压就降到了1.35V左右",那肯定不正常。说明这个电池存储时间太久,已经快失效了。

网友:
是个容量不达标或下降了的电池

网友A:
AG13的电池不耐久放,也不耐用,污染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13的电池不耐久放,也不耐用,污染又高

是含汞吗?

网友:
现在倒是不含汞了,相对污染程度少点,但更不耐放也不耐用了,就象以前的铅酸电池,含镉的非常耐用也耐放,回收也值钱,现在不含镉了,一年基本就报废,哪怕是不报废也没多少里程数了

网友:
现在的基本都是不含汞的空气电池了,新的都有贴纸粘着上面的小孔,不撕掉就能储存较久,开路测量电压也不高,1.4V不到。用的时候要撕掉贴纸,电压会缓慢上升,达到1.5V弱一点点。使用一般也还好,小孩一些玩具就用这个。

网友:
我记得我码表里面好像是用这个型号电池,其他基本都是cr20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