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插座的连接

楼主(2023-12-27):
我要安装一个Rj45插座,请问,我是按照A,还是按照B接线,如果使用我这个网线?或者说,我这个网线是A,还是B?

网友:
网线是B,就按B连线吧,主要是看连插座的网线另一头的接法。

网友:
  我也没整明白。当时装修结束后,装修电工只弄好了网线插座,另一头的网线都没装水晶头。后来宽带师傅接通了一根(两头都是水晶头,没有参考价值)。自己试装了几根,好像不行。

网友:
你这个是B

现在的网卡基本都能支持自动翻转。但是为了避免麻烦,还是尽量按B来

网友:
问题不大,交换机之类的设备能自动识别,以前HUB这种设备uplink需要A-B接法
现在一般都是B

网友:
一般都是按照 T568-B标准打线

网友:
(百度百科)

楼主:
我家里的网线预先埋在墙里,整个房屋的网线是串联一根的,不想剪断网线,又想接上一个Rj45插座,就这样接上了,请问可以吗?怎么才能测试性能好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的网线预先埋在墙里,整个房屋的网线是串联一根的,不想剪断网线,又想接上一个Rj45插座,就这样接上 ...

测试一下tracert,好像有线比无线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tracert,好像有线比无线要好一些

这个 172.28.116.1 bogon,是什么网关吗?

网友:
简单地说,同种设备连接用交叉线(比如双机网线互联、电脑——路由器连接),不同种用直通线(电脑——交换机连接),不过现在的网络接口都能自动识别,用常规网线做法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一些非常老式设备需要AB线连接,比如有些老式网卡之间直连,需要AB线,现在的设备都是自动识别的,AA线AB线BB线都可以,一般标准是按照BB线来做

楼主:
向以上坛友学习后,第一次压了一个水晶头,自我感觉很好。学习就有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以上坛友学习后,第一次压了一个水晶头,自我感觉很好。学习就有进步

有没有测线仪测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线仪测通一下?

插上能用,测线仪刚买,还在路上

楼主:
一条线,托两个Rj45插座,在线中间的这个就不能用,而在线头上的就能用,(当然不是同时用)。不知道为什么,等明天测线仪到了,测试一下是不是中间的不通吧

楼主:
测线仪到货了,测量一下,我自己做的接头:1-1,2-2,3-3,4-4,5-5,6-6,7-7,8-8。倒是原来联通给安装的插座竟然只接了4根线,并且是:1-2,2-1,3-3,6-6,这么多年,竟然也对付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条线,托两个Rj45插座,在线中间的这个就不能用,而在线头上的就能用,(当然不是同时用)。不知道为什么 ...

一拖二的问题解决了。

今天收到网线测试仪后,Rj45插座接线良好,但是中间的Rj45仍然不能上网。考虑到双绞线的阻抗,在远端接上2个终端电阻后,就能够正常上网了。目前的终端电阻是100欧,百度说,最佳电阻是120欧。

所以,现在如果在中间插座上网,只要把终端阻抗插远端的插座上就行。如果在远端上网,只要把中间的插座上的网线拔下即可。

网友:
两端都用T568A或TA568B就是直连;一端用T568A,一端用T568B就是交叉
网线里共有4对线,每对线的绞合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按照T568A或T568B 的建议标准来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线仪到货了,测量一下,我自己做的接头:1-1,2-2,3-3,4-4,5-5,6-6,7-7,8-8。倒是原来联通给安装的 ...

八芯网线,绝大部分设备都只用到四芯,就是1、2、3、6
传输数据用的其中两对双绞线,就是橙白、橙和绿白、绿
双绞线传输,稳定性好很多

你可以把全部RJ45座,以及水晶头,全部按B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