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电路板上的这个元件重要吗?

楼主(2023-12-27):
这是感温元件吗?断了一股线,对电路板正常工作有影响吗?现在接电池后充电,电量指示灯容易出现闪烁现象,

楼主:
这是小米5000mAH铝壳旧充电宝上的电路板

网友A:
有影响,接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B:
没有这个感温元件,充电时温度过高可能导致过充或损坏电池

网友C:
这个焊上就好,一般感温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上就好,一般感温不容易坏

焊在哪个位置,有点模糊,另外,这个温感一个是常通还是常断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在哪个位置,有点模糊,另外,这个温感一个是常通还是常断呢》

这个既不是常通也不是常断,而是一个热敏电阻。
线路板上印的是PTC还是NTC?
PTC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这个另一端应该是接在地线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在哪个位置,有点模糊,另外,这个温感一个是常通还是常断呢》

应该是旁边标着GND的那个焊点,看看那个焊点另一面有没元件,如果没有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既不是常通也不是常断,而是一个热敏电阻。
线路板上印的是PTC还是NTC?
PTC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

应该是NTC的,两种热敏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旁边标着GND的那个焊点,看看那个焊点另一面有没元件,如果没有就是它了

另一面没有焊点,这么模糊的图,你都看到标着GND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接上应该就好了

明天焊上试试效果,另外,原充电宝是5000mAH的,我如果接上其它容量的锂电池,在多少容量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感温元件,充电时温度过高可能导致过充或损坏电池

原来以为温感可有可无,现在发现,影响使用效果,指示灯快速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上就好,一般感温不容易坏

还有一个就笔记本电池的残板,也有温感元件,不过不知道哪接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NTC的,两种热敏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PTC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焊上试试效果,另外,原充电宝是5000mAH的,我如果接上其它容量的锂电池,在多少容量范围内可以正常 ...

不影响。。。。。

楼主:
今天用这个电路板接两节18650电池充电,测量电流,充电电流只有0.2A,另一个网购的充电宝壳子与电路板的,同样给这两节电池充电,电流是0.25A,都不大呀

网友:
不接有烟花秀的可能

网友:
看看哪个焊点上有断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