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NE5532单电源工作

楼主(2023-12-27):
翻箱倒柜有几个5532和PA2030四声道功放块。打算做一个四声道功放。但是PA2030A是单电源工作。现有的环牛是一个交流11V的50w。前置放大准备用NE5532  但是单电源工作不知道是否可以。还有一种是NE5532的同相端只是固定电源电压一半,从反相输入端输入信号。我倾向于同相端输入信号。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可以。

ne5532单电源

ne5532单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君一些话胜读十年书。我怎么没有考虑信号通过电容直接到地了。看来只能用反相输入
如果不要C7  是否 ...

只需将C22右端接到R1右端(与集成块3端详连那端)即可,C25如法炮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R3是正负相的交流平衡电阻,移动了信号接入点,正向平衡电阻无了,输入信号一大,运放工作会变的不稳定,得 ...

正向平衡电阻是R1、R5,作为直流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相同;你可以试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这电路运放部分不能工作,本来C7是给正向端提供交流通路的,由于你想从正向端输入,现在C7使输入信号短路到地了,而且两路信号其实也接在一起了.
运放改单电源供电也可以,但是得用反向输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运放部分不能工作,本来C7是给正向端提供交流通路的,由于你想从正向端输入,现在C7使输入信号短路到 ...

听君一些话胜读十年书。我怎么没有考虑信号通过电容直接到地了。看来只能用反相输入
如果不要C7  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君一些话胜读十年书。我怎么没有考虑信号通过电容直接到地了。看来只能用反相输入
如果不要C7  是否 ...

如果不要C7,需要使用两路中点电阻网络,防止两个运放的同相端短路.
同相端缺少交流旁路,交流信号只能通过电阻R2//R7//R13的并联到交流地了,且R13是个电位器,存在一定地改变音调的效果,高频效果肯定好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将C22右端接到R1右端(与集成块3端详连那端)即可,C25如法炮制。

R1,R3是正负相的交流平衡电阻,移动了信号接入点,正向平衡电阻无了,输入信号一大,运放工作会变的不稳定,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向平衡电阻是R1、R5,作为直流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相同;你可以试试有没有问题。

平衡电阻说的是接在同一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到交流地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将C22右端接到R1右端(与集成块3端详连那端)即可,C25如法炮制。

按你说的方法,C22右端经过10K电阻Rx到R1右端是可行的,R2//R3=5K,所以同相端平衡电阻也取5K,R1//Rx=5K

网友:
干什么把C22输出端与C25输出端短路?不喜欢听立体声吗?

楼主:
反相输入这样是否可以?
打算信号进来反相放大进入音调控制,然后在反相放大进入后级功放,刚好两级反相放大,信号相位不变。

图纸OUT标错了  请无视  应该是1脚通过一个隔直电容输出

网友:
R2\R7换成100K直接芯片3脚,取消掉C10即可,同相反相都可以运用。

网友: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这个图不能工作吗?

网友:
两路R2 R7 要单独放置,图中左右信号已经混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