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华普R35收音机

楼主(2023-12-28):
前两年买的,花了好几十,听了半年吧,调频的线断了扔抽屉吃灰了,最近想起这个事情,从别的机器上搞了跟线,想绕上去,出现问题了,不会绕,搞不懂了,特来问问大佬,这个线是怎么绕的,也给大家欣赏下这台机器。

还有个小差距,这个开关的爪子断了,以前用的时候感觉很松胯,这次找到原因了。

问题来了,这根线断了,我又从其他机器着了一根,比原来的粗了一点点。

卡在这了,不知道要怎么绕线,请大佬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
前排围观,2楼的图,感觉应该没错

网友A:
以我经常没事干折腾捣鼓收音机的感觉,感觉应该这样,但下面铜螺杆的绕线方向不确定,但方向错了也不影响使用,注意铜杆此处最多两圈,少了打滑,圈数多了互相压住无法转动。上面部分的估计有点把握。新搞过来的线貌似长了,要调整。相当于:比着屁股裁尿布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经常没事干折腾捣鼓收音机的感觉,感觉应该这样,但下面铜螺杆的绕线方向不确定,但方向错了也不影响使 ...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样,按照你说的方法搞定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样,按照你说的方法搞定了。再次感谢!

你整复杂了,正确的绕线应该是这样的,两者的旋向功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复杂了,正确的绕线应该是这样的,两者的旋向功能相同。

这样不行,小轮边上有柱子,卡住了。

网友C:
不喜欢这种拉线结构的,要么数调,要么SONY的皮带传动的常听的收音机是索尼15,调台爽

网友D:
2楼和5楼的应该都可以。转盘上应该有条弹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和5楼的应该都可以。转盘上应该有条弹簧吧

是的,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种拉线结构的,要么数调,要么SONY的皮带传动的常听的收音机是索尼15,调台爽

有台小索尼s10mk2,可惜天线没了,还没有后盖。机子小巧可爱。

网友E:
几年前逛地摊也见过这个机子,感觉看着还可以,但是这个机子有几个通病,都跟你这个机子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逛地摊也见过这个机子,感觉看着还可以,但是这个机子有几个通病,都跟你这个机子差不多

通病是啥啊?线细?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F:
通病就是液晶显示部分容易出问题,开不了机。需要单独一节电池给液晶屏供电,而且还挺费电。这机器我也有一个,接收效果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病就是液晶显示部分容易出问题,开不了机。需要单独一节电池给液晶屏供电,而且还挺费电。这机器我也有一 ...

哈哈,对对对,是费电,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