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28A1000w开关电源(坏)

楼主(2023-12-28):
前段时间看到它,外壳被人拆开,当时掀开看了一眼,觉得没必要鼓捣……
昨天,又去了那里,看到它还在,于是,收了回来。

楼主:
拆下或者掉下来的元件以及电路板上的一些细节^_^

网友A:
看样子主要是电源部分的问题,2个主滤波1个限流电阻(NTC)1个2瓦220欧姆电阻,一个小电容。首先处理好这几个原件。用调压器或串灯上电。调压器先用低电压AC50V上电,以检查主电源,主电源正常后再往后面一点一点检查......

36V28A.值得折腾。几米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主要是电源部分的问题,2个主滤波1个限流电阻(NTC)1个2瓦220欧姆电阻,一个小电容。首先处理好这几 ...

友好关系,花不了多少钱的。
问题,用万用表检测过,弄好它的概率很大。
等找到合适的元件替换上去,后面再接Dc/Dc转换电路,想要什么电压就有什么电压(不改它为可调电源,只为安全、可靠)。^_^

网友B:
继电器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起什么作用呢

看背面电路,热敏电阻启动电源后,后续电路用它短接热敏电阻两端成直通状态,类似于电动机启动的离心开关吧,与离心开关的作用相反哦^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起什么作用呢

防反接,外部反接的时候内部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外部反接的时候内部无输出

不不不,它是在市电输入端的,不是输出端。

网友D:
炸了两个电容,电路板竟然没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了两个电容,电路板竟然没烧黑

估计是其使用环境恶劣,多粉尘造成的^_^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外部反接的时候内部无输出

降低内部那个NTC的功耗,启动时继电器释放,NTC串入输入回路减小启动冲击电流。启动结束后继电器吸合,短路NTC,避免其产生无畏的损耗。

大功率电源正常工作时输入电流比较大,这个NTC不短路掉,功耗会高达好几瓦或更高,这是无畏的损耗。而且温度也会很高,不利于整机长期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低内部那个NTC的功耗,启动时继电器释放,NTC串入输入回路减小启动冲击电流。启动结束后继电器吸合, ...

是的,电源通过热敏电阻限流(限制冲击电流)启动后,继电器动作直通热敏电阻,相当于甩开热敏电阻,使其不再消耗电能的作用……

楼主:
该电源,损坏的NTC元件是5D-20,电阻是常温下阻值为5欧,直径20mm。
两个250v1500uf的主滤波电解电容器,大容量型,可知其刚通电的时候冲击电流有多大……
另外那个小瓷片高压电容器,是风扇处,长期受到风吹潮湿而锈蚀,手碰到它就掉下来^_^

网友:
这个电源修好不错了

网友F:
这个电源应该是3525+双场管驱动,和MW-600系列差不多。查一下双场管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低内部那个NTC的功耗,启动时继电器释放,NTC串入输入回路减小启动冲击电流。启动结束后继电器吸合, ...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输出端的继电器嘞,涨知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其使用环境恶劣,多粉尘造成的^_^

感觉像错接380烧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应该是3525+双场管驱动,和MW-600系列差不多。查一下双场管是否短路

检查过了,场管暂没有发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错接380烧坏的呢?

拆焊两个滤波大电容的时候,发觉两个电容器的引脚长短不一。估计是更换过其中的一只。
估计还是它们新旧搭配,容量不均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