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精度交流稳压电源SVC-2KVA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28):
我使用的稳压交流电源是中国.人民电气集团公司生产的【高精度交流稳压电源SVC-2KVA],已经使用几年了,也没有毛病。最近发现:经它稳压后输出来的电压是227v,我嫌它太大。我们这里供应的市电经过线路改造后都是235v。现在虽经稳压,仍超标准(220V)这么大(7v).我想加以微调。但不懂它的工作原理。打开外壳,仔细观察,也不见有调节元件。虽大原理也是个自耦变压器,跟手调的老式的差不多。但就是找不到这个“差”的地方!“差”的机关!在此发帖,请教大侠们!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调整的,控制板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有控制板的就可以调整。

网友:
一般板子上有一个3296封装【或类似的】多圈电位器,调调就好。
227VAC倒不算事,市电220VAC在-10%~+7%之间合格。

网友:
看看这是我家以前的3000W稳压器里的控制板,上哪个可调电阻估计是用来校正220的,供参考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提示!特别是“指南针”师傅提供的照片与我的机器很相似,只是电路板有些不同。我这块板子用了两块相同的HA17324A,两块不同稳压值的三端稳压块L7812\L7815.板上只有一只可调的小电位器。在师傅们的指导鼓励下,我大胆地接上电压表监视电压变化。这个唯一的小电位器就是用来调整输出电压的。3分钟调好电压,连脱衣、穿衣一共10分钟一切OK!再次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控制板上的小电位器可以调电压输出。

网友A:
这东西空载都耗电几十瓦,如果市电在合格范围内完全无需使用。
240V可以适用于任何电器,250V都没关系,只要不再高就没事。即使突发高压,这个稳压器也无济于事,因为自耦变压器上的滑块来不及动作。

网友:
交流227V很正常。我这里长期236V,有时夜里超过2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空载都耗电几十瓦,如果市电在合格范围内完全无需使用。
240V可以适用于任何电器,250V都没关系,只 ...

师傅的“这东西空载都耗电几十瓦”,引起了我的重视。正好本人有一个型号为TM9的微型电力监测仪,当稳压源SVC-2KVA通电,后面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TM9的屏上显示4.72瓦。这样我就放心了。这TM9小仪器是不差的。我经常用它测自绕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功率、LED灯的实际消耗功率和自制胆机的消耗功率等。

网友B:
这个东西是机械调整的,所以它的回差会设置的比较大,设定输出220V,并不是到221V就会调整,否则电机就要不停的动来动去,很快碳刷就磨坏了。227V的输出也就差了3%,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状态,你现在调整到了220V,有可能会把回差调小了,最好观察下它的机械臂是否频繁调整。
另外它为了保证输出连续,碳刷动作时肯定要同时刷过两匝线圈,甚至,停止的时候也是同时接触两匝以上,匝间短路是不可避免的,空载耗电应该不会太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的“这东西空载都耗电几十瓦”,引起了我的重视。正好本人有一个型号为TM9的微型电力监测仪,当稳压 ...

看来道听途说不靠谱,实测只有个位数静态功率,我也可以放心玩这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机械调整的,所以它的回差会设置的比较大,设定输出220V,并不是到221V就会调整,否则电机就要不 ...

接触头并不会造成扎间短路,那个碳刷头子接触头是很有学问的,具体的可以百度或者其他地方学习,我的稳压器空载时空载电流很小,静态损耗根本不大,这有赖于好的设计和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道听途说不靠谱,实测只有个位数静态功率,我也可以放心玩这东西了。

是的,我原来也以为这东西空载会很耗电,实际测量空载只有几十毫安电流